请教Jlink达人如何修改序列号SN

楼主(2017-03-03):
我正在做一个无线通讯的项目,收发是2个板子,目前软件有些问题,需要同时仿真。
问题就来了,2个仿真器同时插电脑,下载的时候会出问题,想通过改仿真器序列号SN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Jlink Arm OB仿真器,淘宝买的,25块钱一个,用了这么久没出过问题。
请教:
1、看了网上说用exec setsn命令的方式,我输入命令后显示不能修改,请问怎么解决。如图:

2、能否通过修改HEX的方式来修改,附件是论坛上找的HEX,请问修改软件和SN存放的地址?还有个问题,如果直接修改了,有没有校验失败什么的?
3、这个HEX文件,我用JFlash打开和WINHEX打开,看到的内容为什么不一样呢?

Jflash看到的:

WINHEX看到的:

论坛研究Jlink的高手不少,希望多多赐教,不甚感激,如果能用命令的方式解决就最好了。

网友A:
JLINK V8
0xff00位置序列号格式:

BIN存放格式          序列号                      十六进制
26063301          20121126转十六进制为1330626
C9A03301                20160713转十六进制为133A0C9

序列号 转 十六进制后, 然后  倒序 存在BIN OXFF00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 V8
0xff00位置序列号格式:

感谢回复。不过我不是使用的V8,现在用的是Jlink ARM OB,体积很小,只有SWD接口的那种。
这种OB的SN地址在哪里呢?

网友:
在地址0x800fc00起始4个字节改成0xff应该就可以用该序列号命令改了。jlink-ob我没试过。看了下你发的固件应该是这里保存的序列号

网友:
用两台电脑行不

网友B(2017-06-27):
对于初版JLINK OB STM32F103,(固件来源为坛内aureole),固件SN为20090928,位于固件中的倒数第四行。
20090928的HEX为01329030,在固件中为逆序,即30903201。由于hex文件直接使用ANSI编码,所以只要用记事本搜索30903201即可。
至于能否直接修改此SN,就有待进一步的测试了。
附上原版的JLINK OB STM32F103的固件。
同时,在最新的J-link驱动(v6.16d)下,J-link-OB的20090928版本固件已经被封杀,无法下载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初版JLINK OB STM32F103,(固件来源为坛内aureole),固件SN为20090928,位于固件中的倒数第四行。
20 ...

试着修改了一下,插上两个jlink,keil中不能识别,拔掉一个才可以,试着使用J-Link Commander 修改 USB port,问题依旧,期待大神解决

上传修改已SN的固件(sn:20101010)

网友(2023-03-22):
exec setsn命令
实测 对V8有效  对OB无效

编辑:

家里有好几个V8山寨,只有2个不提示clone的,可以用这个命令,

其他提示clone的显示ERROR

网友C(2023-06-20):
V9的存储地址是哪里?
现在exec setsn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9的存储地址是哪里?
现在exec setsn不能用了

我也需要,我之前用的是J-LINK 6.22版本,最近要调试STM32H723,旧版本不支持,新版本就提示序列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