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一个PCB文件拷贝封装到另外一个PCB文件时提示错误

楼主(2017-03-03):
各位坛友大家好。

PADS9.3画PCB时,在一个PCB文件拷贝封装到另外一个PCB文件时,提示焊盘线宽超出线围,如下图警告所示

貌似忽略它也没有影响,但是总感觉会存在问题,请问大牛们如何解决

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设为最大层数

楼主:
可否讲得详细一点
感谢

楼主:
论坛用PADS的大牛不少,难道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用PADS的大牛不少,难道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最下面右边那个

楼主(2018-06-23):
今天又碰到这个问题了,还是没找到解决办法,顶一下,有谁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
你的规则设置最小线宽有问题吧,检查下你的最小线宽设置。 你这个警告,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右边那个

你这是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碰到这个问题了,还是没找到解决办法,顶一下,有谁知道如何解决吗? ...

有开了 DRC 吗?

楼主:
没有打开DRC

网友:
没有遇到过,建议上传文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