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钢网文件咋合并在一张上?COPY不好用么!

楼主(2017-03-03):
准备把2个钢网文件合并在一张上,请问咋操作,AD的。

网友:
跟pcb拼版一样的操作。

网友:
出Gerber,然后用CAM350直接拖到你想放的地方,然后复制到另一个Gerber里面。PS:我拼了N块板了就是比较费功夫,拼一套完整的板大概要2小时。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拼版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拼版Gerber

嗯,就是按你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