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LDO

楼主(2017-03-03):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或用过SOT-23的LDO 输出500mA的,现在用的都是150-250mA左右,又不想改板子。所以请大家推荐推荐

网友:
压差多少?算算热功率

网友A:
你既然都找不到,那就是你的需求另类了,你是打算上液氮冷却。

楼主:
ADI官网没找到这个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都找不到,那就是你的需求另类了,你是打算上液氮冷却。

正常还是几十毫安,只是偶尔瞬时会达到400左右

网友B:
PT5110E23C-33,  x创有卖。基本参数:3.3V、400mA、待机7μA、最高8V输入。
其实楼主选了SOT23封装,说明电流只是瞬间,或者压差非常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5110E23C-33,  x创有卖。基本参数:3.3V、400mA、待机7μA、最高8V输入。
其实楼主选了SOT23封装,说明 ...

这个芯片测过了,规格书上是400,实测达不到。实在找不到那只能改板啦。还好只是打了几片样品

网友:
你压差多少?如果压差太大或发热有严重。建议你改版换SOT-89封装的,选择更多点,比如ME6119。如果不在乎价格,我之前用过SOT-223的封装有TI公司的TPS79533。
如果LDO实在热的不行,也可以考虑换DC-DC,现在5V转3.3V的DC芯片也很多,类似MP2162之类的同步整流DC,外围也不是太复杂。

网友:
HT7833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