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S级低延时的无线通信有哪些方式???

楼主(2017-03-04):
1、通信距离200米内。
2、通信数据包1-5字节。
3、通信延时低10--50微秒。
看来大家常用的无线通信 24L01  蓝牙  433M射频  可能都不行吧。。。。。。。

网友:
看看uwb可以不

网友A:
无线通讯,如果要可靠,都是以包的形式进行,加校验码的

如果这样要保证10us以内,就意味着整个包的发送接收时间都要在这个以内,估计没有这样的技术吧

楼主:
原理是用于高速通信和定位的,但是通信距离不行哦。
还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通讯,如果要可靠,都是以包的形式进行,加校验码的

如果这样要保证10us以内,就意味着整个包的发送接 ...

对哦,无线空中传输都是串行,加上数据的打包和校验,是很头疼。
最简单 直接  暴力的无线通信:类似对讲机的调制发射和接受,通信可靠性又不能保证。

网友A:
前导码+同步码+地址+数据+校验

还有输入时间,无线启动时间,PLL稳定时间,接收解码时间,输出时间

那得神速率了

网友:
直接传模拟信号可以

网友:
价格价格,有价什么都好办

网友:
200/300000000=0.7us

网友B:
根据第二条要求的,按一包5字节,加上前导和校验什么的,如果一次最多按8字节数据量发送,也就是64bit,在10us内发完,折算通讯速率大概是6.4Mbps,只要能达到这个速率的,应该都能满足楼主要求吧,用激光,或者类似wifi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导码+同步码+地址+数据+校验

还有输入时间,无线启动时间,PLL稳定时间,接收解码时间,输出时间

不考虑功耗,也不考虑带宽等等问题,而且楼主也没说价格,拿8个收发器八通道并发(软件无线电可以把硬件八套整成一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第二条要求的,按一包5字节,加上前导和校验什么的,如果一次最多按8字节数据量发送,也就是64bit,在1 ...

不能光看速率。无线通讯,尤其是这种开放频率的,干扰造成的通讯失败重传才是延时的关键。10us级别的开放频率延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功耗,也不考虑带宽等等问题,而且楼主也没说价格,拿8个收发器八通道并发(软件无线电可以把硬件八 ...

8套同时?不干扰?还得错开频率,要保证正确不拥堵还得跳频。。。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光看速率。无线通讯,尤其是这种开放频率的,干扰造成的通讯失败重传才是延时的关键。10us级别的开放 ...

一般提需求的时候说的时延,都是指正常通行无干扰无错包重传的情况吧?如果是包含错误重传直到正确的情况,都会特殊说明,毕竟干扰的因素那么多,谁也无法保证在各种情况下的错包延时,比如遇上长时间的同频大功率干扰,那延时就不是设计者说了算了,最烂的情况就是一个宽带的干扰信号,能把跳频用的频点都覆盖到,这样的情况连跳频都没法正常通讯,更不用说延时的指标的

网友E(2023-12-08):
有找到这种低延时无线模块了吗,主从用做脉冲同步,10us以内有什么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第二条要求的,按一包5字节,加上前导和校验什么的,如果一次最多按8字节数据量发送,也就是64bit,在1 ...

有没考虑重发,ACK等时间要求。

网友:
射频毫米波

网友:
激光也可以吧

网友:
前导码还没发完10微秒就不见了

网友F:
有这么神奇的技术了吗?同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这么神奇的技术了吗?同求

需要吗?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10个字节以内全部发射时间只需要100us左右,不超过130us。如果字节数量少的话,2、3个字节时间就减半。
通信距离直视条件下几十上百公里随便整:)
欢迎骚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找到这种低延时无线模块了吗,主从用做脉冲同步,10us以内有什么模块

距离多远?10us是指从发射端开始发到接收端收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需要吗?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10个字节以内全部发射时间只需要100us左右,不超过130us。如果字节数量少的话 ...

不含无线传输时间,否则1公里电波都要飞好几us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需要吗?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10个字节以内全部发射时间只需要100us左右,不超过130us。如果字节数量少的话 ...

你这个牛吹得有点大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距离多远?10us是指从发射端开始发到接收端收完吗?

需要啊,有什么模块推荐,100米以内,主发一个电脉冲开始计时,从翻译出电脉冲信号结束计时,10us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牛吹得有点大呀

哈哈,就算吹牛吧😄
可能你会质疑两点:
1.时间,我的确没有说接收后的输出时间,因为常规输出数据得需要一定时间,现在使用串行输出数据,还需要增加大概100us以内。如果只考虑开始发射到接收完毕准备开始输出数据,以及不包含无线电在距离上消耗的时间,肯定是我说的100us+点就搞定,这个不需要质疑的啦;
2.通信距离,我专门强调了是指直视条件下,也就是通常说的五遮挡,也就是说光线能直接从发射端到达接收端的意思,哪怕地球挡住了也算挡。
上述两个疑点理解了的话我就没有吹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啊,有什么模块推荐,100米以内,主发一个电脉冲开始计时,从翻译出电脉冲信号结束计时,10us以内 ...

或者我这样理解下:你并不是为了传输数据,而是为了传输一个信号,比如发射端,开始一个起始条件后,10us内在接收端对应的输出一个对等信号,比如产生一个1us脉冲,用以表达接收到了发送端的信息即可?

网友:
40bit假设你20us能发出去,符号速率就是2Mbps,考虑协议,至少你得可靠传输2.5Mbps。2401最多2Mbps,那也是保证不了可靠性跟传输距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的。不考虑成本的话,上SDR倒是可以,跑QAM调制解调吧。。推荐你一本书,国内通信原理唯一写的能过关的:

https://www.timesbook.com/productdetail.asp?id=765036

网友I:
其实帧同步,码同步是有开销的,发的少开销就相对很大,如果还有必不可少的校验和纠错还要有开销.做一个调制解调器也需要钱,反正是越想好用就越需要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其实帧同步,码同步是有开销的,发的少开销就相对很大,如果还有必不可少的校验和纠错还要有开销.做一个调制 ...

所以当年我回复楼主说有价就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以当年我回复楼主说有价就好办😄

我是不敢出售钱了,前几天出售钱被阿莫咔嚓了一下

楼主:
我都快忘了当年是哪个客户提出这个需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快忘了当年是哪个客户提出这个需求了

啥场景用这个?

楼主:
还真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