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读卡器 == U盘?

楼主(2017-03-04):
如题。
请教下各路大神,这两者是否可以等价?
如制作U盘安装系统时,可否用TF卡+读卡器替代?

还有其他区别吗?  (现在买个U盘平时没什么用,如果等价的话,不如TF卡划算!)

网友: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tf卡装个pe系统,能进去就能当你的系统重装u盘

网友:
如制作U盘安装系统时,可用TF卡+读卡器替代

TF读卡器的最大读写速度受限制

网友:
试过N多次 读卡器+TF 装系统了,包括win和linux

就是有时候重新想用TF卡的时候,要先清除一下

网友A:
U盘内部有擦写均衡处理,坏块处理等,寿命要长点,TF卡貌似没有的,当然读比写多就没关系。

网友:
一样的, 照样可以装系统.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内部有擦写均衡处理,坏块处理等,寿命要长点,TF卡貌似没有的,当然读比写多就没关系。 ...

又在乱讲  你以为TF卡的主控是干嘛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内部有擦写均衡处理,坏块处理等,寿命要长点,TF卡貌似没有的,当然读比写多就没关系。 ...

谁说TF卡没有。

网友:
就是速度慢点,其他照用

网友A:
EMMC是有的,普通的TF卡只有坏块管理,没有写均衡的。

网友:
可以,就是读写速度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是有的,普通的TF卡只有坏块管理,没有写均衡的。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写均衡是标配。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T卡、U盘还是SSD或者EMMC,最怕的就是电源不稳定和高温下工作。

还有一点,现在新制程的Nand,不合适保存长期数据。最好不要把重要数据保存在Nand中一年两年不通电。

网友:
从实践上看,tf卡损坏的概率远高于U盘。应该是工艺上有差异吧

网友:
我一向都是这样用的。既可作U盘,也可以做TF卡。当某天倒霉的时候,别人坏U盘,我只坏读卡器。
唯一区别就是U盘可以做得很小,读卡器却不能

经验告诉我,不要买那种插进去还露出半个屁股的那种读卡器,掉到地上很容易被爆菊,晚节不保!

网友:
完全可以。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完全可以,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经常这么用,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