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50这个芯片有人用过么?

楼主(2017-03-04):
CC1350这个芯片有人用过么?
支持ble和sub1G
很厉害的样子,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样

蓝牙是能同时支持主和从协议么

可以支持到蓝牙5.0么

有用过的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CC2640R2F可以可以支持到蓝牙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2640R2F可以可以支持到蓝牙5.0

协议栈还没有出来吧,只是硬件支持。

网友:
Flash太小  双频使用功能局限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协议栈还没有出来吧,只是硬件支持。

协议栈出来了,ti官网就有

网友:
看了TI的介绍,很牛逼的芯片

楼主:
问了ti的fae了,flash太小了,ram也太小了,结果就是只能收发广播包,实际上蓝牙做连接都很困难,不明白ti弄这么小ram和flash的芯片干什么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芯片蓝牙接收灵敏度很差,好像只有-80多一点,正常的都是-90多,少了小10dm的灵敏度.突然觉得这个芯片好惨,我碰到的是个假蓝牙芯片么.

网友C:
ti 现在很多事m3 + 双射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 现在很多事m3 + 双射频。

除了cc1350 还有什么芯片么,

网友C:
cc2650 . 可以使用不同固件,支持蓝牙和 zigbee. 但是只能二选一。
nxp有个  蓝牙 和802.15.4 同时支持的, 好像是kz系列。可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2650 . 可以使用不同固件,支持蓝牙和 zigbee. 但是只能二选一。
nxp有个  蓝牙 和802.15.4 同时支持的, ...

嗯,2.4g的射频啊,其实我想用2.4g+subg的射频,这样传输的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