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老司机,图中这种数码管哪里有卖?

楼主(2017-03-04):
不要说开模,不要说摄影技术,就求个厂家联系方式,多谢各位老司机

楼主:
不一定要一样,类似的也可以,QC3.0的移动电源用的

网友:
这种都是定制的。

网友:
定制的,一般都签了协议不能卖给别家

网友:
这不是标准品啊,呵呵。

网友:
论坛元老? 变形金刚前传?

网友A:
用PVC贴膜   往数码管在贴一层

网友:
这种非标准的就没见哪里卖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VC贴膜   往数码管在贴一层

红光用什么膜能贴出黄绿色????

=======

或者也有办法,找白光数码管,打样贴膜,只在数码管显示区域做成黄绿色。。。。应该可行吧

========
至于楼主说的特定字符,% INT 那些,只有开模能搞定了。。。

数码管的开模应该不算贵吧

价格不清楚,猜测3000内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光用什么膜能贴出黄绿色????

=======

买黄绿色 数码管  其他作小一些   符合发亮部份

网友:
左边三位用数码管,右边就是直接LED
然后贴膜来实现外观统一。
膜可以定制,或者自己试试喷墨打印胶片。

网友:
10楼和11楼都是人才,底下模具都是通用的,就换个膜而已

网友:
10楼人才+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黄绿色 数码管  其他作小一些   符合发亮部份

理解你的意思了,只是我原来没见过黄绿色数码管。。。

右边确实是直接制作这种字符膜就行了,后面数码管只相当于LED点亮功能....

你想的更透彻!!!

网友:
既然不想开模,那肯定是少量玩,既然是玩玩,为什么不用OLED?想怎么显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