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写的MDK项目转Qt Creator项目的工具

楼主(2017-03-04):
前面发了个帖子,讲怎么使用Qt Creator阅读C/C++代码
其中使用的是导入的方式将某个目录下面的.c和.h文件导入到新建Qt Creator项目,此方法很简单,且也可以很好的工作

但如果对于已经创建好的MDK项目使用这种方法,虽然也可以很好的工作,但却不能将工程设置里面的配置导入到新建的Qt Creator项目中,要想更好的使用Qt Creator项目,需要手动将MDK项目配置中的内容添加到Qt Creator项目中,,有些麻烦,,所以就写了下面这个转换脚本,可以直接将MDK项目转换成Qt Creator项目,,并将项目设置同时转过来

使用方法如下:

生成项目文件如下:

用Qt Creator 4.2.1打开STM32F1.creator项目文件:

相对于前面导入方法生成的项目有以下优势:
1、自动导入MDK项目设置中的宏定义:

这个很有用,因为Qt Creator可以根据这些宏定义正确显示哪些代码真正被使用,如下:

2、添加include目录时自动添加Keil安装目录下的标准库include目录

当然,上面这些配置信息也可以在导入生成项目后手动修改相应文件来添加,,而且一共没几条,,手动添加也不会特别麻烦

工具是使用Python 2.7编写的,同时使用了PyQt4库,需要额外安装,,代码如下:

有坛友提到需要先安装Python2.7和PyQt4才能用,有点儿麻烦,,所以用PyInstaller将程序打包成一个.exe文件,免安装、直接运行
不过我也是第一次用PyInstaller,以前没打包过.exe文件,,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

网友A:
能编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编译吗?

MDK可以生成一个.bat编译脚本,在Qt Creator中设置下编译时执行此脚本应该就可以编译,,如果写了Makefile的话应该需要先安装个make.exe再设置下执行make命令应该就可以编译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开拓一下视野。

网友:
谢谢分享,qt creator 很好用

网友B:
楼主水平不错,比我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水平不错,比我强!

多谢夸奖 ,其实也就会用Python+PyQt写个简单的小程序而已

网友C:
楼主的工具需要pyqt4库,可以弄成个exe文件吗?这样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工具需要pyqt4库,可以弄成个exe文件吗?这样方便使用

已打包成.exe补充到一楼,第一次弄打包,不知效果怎么样,,你试试看能用不

网友D:
不错 工具初步具有雏形,好像有bug
里面包含较多的文件和较深的文件夹嵌套是不是包含不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工具初步具有雏形,好像有bug
里面包含较多的文件和较深的文件夹嵌套是不是包含不尽啊? ...

你的project.files文件的内容是什么??里面把你工程里面的文件都列上了吗??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工程的.uvproj文件传上来,,我生成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project.files文件的内容是什么??里面把你工程里面的文件都列上了吗??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工程 ...

用的是安富莱的FREERTOS模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project.files文件的内容是什么??里面把你工程里面的文件都列上了吗??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工程 ...

安富莱的FREERTOS 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工具初步具有雏形,好像有bug
里面包含较多的文件和较深的文件夹嵌套是不是包含不尽啊? ...

找到问题了,是项目里有文件名称包含中文,,已更新程序并上传到一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项目里有文件名称包含中文,,已更新程序并上传到一楼

不错,已经支持,能否升级支持调用编译器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已经支持,能否升级支持调用编译器编译?

是啊,要是能调用编译器就NB了

网友D:
大湿 又报错了,生成不了了,可能里面又加了太多的不可预测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湿 又报错了,生成不了了,可能里面又加了太多的不可预测文件了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你的项目里面的Doc Group下没有文件

修改好的程序如下,一楼修改不了了:

网友:
qtc 好用 喜欢qtc 哈哈

网友:
坐等楼主发布最小版本

网友:
IAR 可以搞啊 比较感兴趣

网友:
楼主又出精品

网友(2017-07-12):
楼主,IAR也搞一个吧,这个软件我们民工也比较常用

网友:
厉害呀,我的哥,开源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反馈一个bug,一个工程有多个项目的时候会导出第一个工程。

我自己改了一个传上来了,下拉到后面才发现楼主位的程序不是最新的程序,楼主可以合并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反馈一个bug,一个工程有多个项目的时候会导出第一个工程。

我自己改了一个传上来了,下拉到后面才发 ...

我一般一个工程就一个项目,没有多项目需求,,大侠自己合并吧!

最新版的源代码:

网友:
楼主强悍!哪天再整个IAR转QT Creator工程?

网友F:
看起来好高大上,楼主能说说使用QT Creator工程的优点吗?相对MDK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好高大上,楼主能说说使用QT Creator工程的优点吗?相对MDK来说

Qt Creator代码编辑功能比MDK方便很多,详细看这里:使用Qt Creator阅读C/C++代码

网友:
做的很不错了! 赞个!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有两把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