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410锂电池和外部供电切换电路,不正常,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7-03-04):
如题,目前单独USB供电没问题,单独电池升压也没问题,如果电池充电时接上USB,这时可以充电,但是拔掉USB时输出VCC电压为4.0几伏,此时把R6短接下,应该是升压功能开启了,VCC为5V,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点

网友:
这个图问题好像比较多,楼下来指点

网友A:
可能问题在手册上描述的这一段这里:升压电路在平时的空载待机状态下具有极低的空载电流,平均空载电流约小于10uA,这样保证了锂电池在较长的空置待机中仍能有效保持自身电量,延长了移动电源系统的待机时间。
另外你的mos 开启后会把OUT、VCC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问题在手册上描述的这一段这里:升压电路在平时的空载待机状态下具有极低的空载电流,平均空载电流约小 ...

手册上两种用法,一种是串个二极管,试了可以,不过有0.3V的压降,手册上的切换不成,应该是VOUT和VCC短路了,短接R6,MOS管段,就正常了

网友A:
细看了下VOUT、VCC短接不是问题。
有Vin进来时,Q2获得偏置而导通进而带动Q1导通,此时由外接电源供电供电。
当外接电源断电后,VOUT内部的分压采样电阻就会检测到,然后开启升压,并检测有没有外部负载。

根据手册描述:升压电路在平时的空载待机状态下具有极低的空载电流,平均空载电流约小于10uA,这样保证了锂电池在较长的空置待机中仍能有效保持自身电量,延长了移动电源系统的待机时间。
我想说的是,它可能输出5v是没错的,也许它空载内阻很大,加上万用表内阻的关系,所以你的结果不正常。
假设电源输出5V,内阻10M,假设万用表电压档内阻也10M,那么测量结果就是2.5V
你短路一下R6后10K就加载在VOUT端了,TP5410就转变为正常输出。你就测量得到5V。

网友:
我用5410+锂电池,替换3节五号电池,放到遥控车上,结果一卡一卡的,感觉电机一转,5410就断开输出,接着又导通,有没有好点的办法?是遥控车电机的电流太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上两种用法,一种是串个二极管,试了可以,不过有0.3V的压降,手册上的切换不成,应该是VOUT和VCC短 ...

解决了没?是不是有元件装错

网友C:
我用5410我发现切换时有跳变,只好换器件了

网友D:
这个应用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5410我发现切换时有跳变,只好换器件了

请问换成什么器件了,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F:
增加个稳压二极管这样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用如何?

这个电路就是官方手册里面的。
我已经用过,不好使;
不接外部电源的时候,就接锂电池。输出电压只有4.2-3V,根本达不到5V;
同时外接5V输入以及锂电池的时候,电压也只有4.2-3V。
只有不接锂电池,单独接5V输入的时候,输出才有5V。反正很奇怪的电路。就是工作不正常,已经后悔使用了

网友:
关注下,我也用这个片子  也有点小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5410我发现切换时有跳变,只好换器件了

请问换了什么器件?

网友:
我有个思路,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你的BAT升压后的输出VOUT不要直接接到Q1的源极,而是再通过一个PMOS管电路后接入Q1源极,作输出。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有一个专门收集电源切换电路的帖子的,你可以搜下看。

网友G:
我也在用这个片子,刚打完板还没有焊上,这个片子不会这么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换成什么器件了,能分享一下吗

我是业余玩家,我改成用TP4056充电,然后用TPS63030统一搞成3.3V用了,重新打板。

不过我业余玩玩,生产肯定不能像我这么瞎搞的。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1807-1-1.html   看看 也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是不是有元件装错

目前没有用MOS管,直接用一个二极管先调其它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用如何?

这个可以,不过有压降0.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个稳压二极管这样行不?

东西干的比较急,先调其它部分,目前用二极管有0.3V压降,感觉有点别扭,等回头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用这个片子,刚打完板还没有焊上,这个片子不会这么坑吧

据说布线有影响,不过就这几个东西,应该不至于吧,你测试下看看,到时分享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个稳压二极管这样行不?

这个图是那里的,能传下完整的资料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那里的,能传下完整的资料不?

这图就是我改的,没有其他资料。因为我觉得是外接电源的滤波电容存电,导致外接电源断开时电压有个缓降过程,造成MOS管不能完全关断引起电流回流。所以加个稳压管在电压低于5V(3.9V+0.6=4.5V)时可以关断MOS管,启动升压电路,但我也未实验过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图就是我改的,没有其他资料。因为我觉得是外接电源的滤波电容存电,导致外接电源断开时电压有个缓降过 ...

嗯,有道理,手头没有3.9V稳压管,找到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手头没有3.9V稳压管,找到了试试

持续跟进,我也测试下。  我的应用也是一样的问题。  外接电源和电池都接上可以输出正常的5V

但是拔掉外接电源, 只能输出3.8-4v  和电池的电压一样,就是升压没有启动。  这个片子有点坑啊 =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增加个稳压二极管这样行不?

测试了一下你的电路,发现还是不行。  一旦导通就形成自锁了。

最后还是简单粗暴的改用二极管的方式隔离后解决,果然还是最简单的方法最可靠。

网友:
我用过这个片子,就是9楼的图,没有什么问题啊,带的负载比较小

网友D(2017-04-20):
此图搭接实物电路图实验,USB或锂电池单独供电输出5V,usb和锂电池同时供电输出4.7V左右!如果将10K电阻减小可以提升输出电压!

网友:
电池单独供电,电池和USB口同时供电,USB单独供电测试5V Iout输出端噪声,

网友:
为什么锂电池单独供电提供对外输出5V时,输出电源噪声如此大,是锂电池管理芯片有问题?输出5V端加滤波电容100nF和10uF噪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图搭接实物电路图实验,USB或锂电池单独供电输出5V,usb和锂电池同时供电输出4.7V左右!如果将10K电阻减 ...

你接负载没?

这图接上负载就有问题 我前面测试过的。 接个500mA左右负载试试

网友D:
接上电阻触摸液晶屏最高消耗电流150mA

网友(2017-06-11):
引用 网友D:
接上电阻触摸液晶屏最高消耗电流150mA

usb和锂电池同时供电输出4.7V左右
——请问这是为啥?同时供电,mos打开,输出5v才对啊?

网友(2017-11-18):
引用 网友A:
细看了下VOUT、VCC短接不是问题。
有Vin进来时,Q2获得偏置而导通进而带动Q1导通,此时由外接电源供电供电 ...

那这个电路在负载端加一个LED的指示灯作为负载就能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H:
楼主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了吗?

用9楼的图就可以。用mos管不行,会自锁的。

网友H:
这是我用的电路图。没有用二极管。后端用了一个镜像电流源。是树莓派上的电源

1、Vin输入
2、USB输入
3、电池输入

三路输入电源优先级1>2>3。当有Vin或者USB的时候,会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了吗?

试了几种方法不行,最后在5V输入和5410输出之间加了一个SS34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几种方法不行,最后在5V输入和5410输出之间加了一个SS34

我试试我这个电路。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用这个电路完全没问题。测试过去了。唯一一点问题就是。当接电源的时候。不接电池。充电指示灯会以一定频率闪烁。
我测试了下电池接口电压,4.1-2.3的波动。所以原因是检测电池引脚电压低,然后开始充电,一充电电压升高。然后又关闭进入了这么个循环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我的解决办法是在电池正极接了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这样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I(2018-01-01):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用的电路图。没有用二极管。后端用了一个镜像电流源。是树莓派上的电源

1、Vin输入

请教一下,当有VIN或者USB的时候电池会给放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当有VIN或者USB的时候电池会给放电吗?

不会的。。。

网友(2018-06-10):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用的电路图。没有用二极管。后端用了一个镜像电流源。是树莓派上的电源

1、Vin输入

疑问:PMOS管漏极在左侧,由于内部体二极管的存在,使得MOS管直接导通,不就失去了开关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