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单片机和串口WIFI模块和手机APP连接配对的过程

楼主(2017-03-04):
一直想不明白这个连接过程是怎么做的,WIFI模块进入配对模式连接手机APP,然后WIFI模块怎么就可以自动连接路由器然后通过远程进行控制呢。求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Air-Kiss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Kiss 是这个吗

差不多吧,比方说用ESP8266作一个WIFI插座,手机做一个APP,用APP去配对插座,配对完成后插座就可以自动连接当前的路由器了,插座的WIFI模块需要获取的当前路由器密码的信息从哪里来的,WIFI模块需要进行哪几种模式的切换,是这点想不明白。。。。

网友B:
难道没有听说过UDP,,手机通过路由器发UDP广播。8266监听到后,直接按照广播的内容去连接对应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听说过UDP,,手机通过路由器发UDP广播。8266监听到后,直接按照广播的内容去连接对应的路由器。 ...

我学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听说过UDP,,手机通过路由器发UDP广播。8266监听到后,直接按照广播的内容去连接对应的路由器。 ...

我接收到的密码是这样的,错误的,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收到的密码是这样的,错误的,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很明显 说明 密码部分加密了,需要APP端做明码处理。或者知道加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 说明 密码部分加密了,需要APP端做明码处理。或者知道加密方式

那就应该是加密了,用的别人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