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问为啥做这样的改动就能通过编译

楼主(2017-03-05):
if(cnt < 5'd18)
cnt <= cnt + 1;
else cnt<=0;

if(cnt == 1)
init  <= 1;  //改为 init  =1 也不对  ,编译显示这个位置是错的

上面这个代码,怎么编译都不过,显示错误为
Error (10200): Verilog HDL Conditional Statement error at LEDa.v(65): cannot match operand(s) in the condition to the corresponding edges in the enclosing event control of the always construct

但是我改成下面这样就编译通过了,
if(cnt < 5'd18)
begin
        cnt <= cnt + 1;
        if(cnt == 1)
                init  <= 1;
end
else cnt<=0;

就是将错误的那句插入到上面那个if语句里   (插入到其他位置都会报错,只有插入到上面的if语句里才不报错)

请问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初学verilog,有些语法不知道

网友A:
第一段是两句话,第二段是一句话,你把第一段头尾加上begin和end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先用nlint检查一下语法错误,那里面会给出详细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是两句话,第二段是一句话,你把第一段头尾加上begin和end试试看。

下面那个init果断要出错,因为它既不是latch也不是dff,肯定不能综合出来。原则上给它赋个初值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init果断要出错,因为它既不是latch也不是dff,肯定不能综合出来。原则上给它赋个初值就ok了。 ...

写明了是always语句的问题,楼主给的代码不全,猜想他没有把后面一段包含进去,故让他将两段用begin和and包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