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配置时钟的方法分享 CONFIG

楼主(2017-03-05):
帮客户写一个PIC16的小程序,在网上买了几片PIC16芯片,本来想到本地买,但合肥这种小地方估计不好买
刚开始对置这块不怎么熟悉
到处找资料,发现一个地方挺好
如下图,配置好时钟,看门狗等,就会有一个数值
把这个值填入就可以了
__CONFIG(0x1936);

来个图片

网友:
顶,但是过后想知道当前配置模式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如果是微芯自己那个XC8,可以1个位1个位的写的,不同于__CONFIG

网友:
他家的就是一天一个样哦,换个编译器就语法变了

网友A:
直接写在源文件中,清晰明了,方便后期维护,但要注意不同编译器可能配置位名称的宏定义不同
__CONFIG (PROTECT & CPD & LVPDIS & BOREN & MCLREN & PWRTEN & WDTDIS & INT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在源文件中,清晰明了,方便后期维护,但要注意不同编译器可能配置位名称的宏定义不同
__CONFIG (PRO ...

这个方法我也看到过,但不知道如何配置

网友:
这个和用哪个C编写有关,用PICC的话,安装目录下include中,找到相应单片机的头文件(pic16f716.h),里面有的.

网友:
装一个代码配置器mcc,可以图形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也看到过,但不知道如何配置

在PICC的include文件夹下有对应芯片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ICC的include文件夹下有对应芯片的头文件

找到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