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实现的RTT客户端打包成单文件免安装.exe重新上传

楼主(2017-03-05):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Python实现RTT客户端,源码+详细讲解,绝对原创!申请置酷!

作为我被打赏最多的帖子 ,可见大家很喜欢这个小工具

可是也有坛友反应需要先安装Python2.7、PyQt4、PyQwt之后才能使用,感觉有点儿麻烦

今天上午研究了下PyInstaller打包,将此小工具打包成了单个免安装.exe文件,在我电脑上可以正常运行,,感兴趣的坛友可以下载试试

由于之前那个帖子不能再编辑了,所以在此重新开一帖传上来,希望坛友喜欢

网友A:
楼主挺厉害,通过这些项目,对python用的很熟练了啊

网友:
lz pyqt用的很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挺厉害,通过这些项目,对python用的很熟练了啊

还好,Python学很久了,拿来写一些小工具、小脚本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先下载看一下

网友:
我是cxfreeze么

网友B:
楼主,腾讯的电脑管家,报告病毒。eset没有报告。

网友C:
太强大啦

RTT是不是要接SWO接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腾讯的电脑管家,报告病毒。eset没有报告。

额,我真没加病毒 ,我就用PyInstaller默认设置打包的,,不知道为啥报病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真没加病毒 ,我就用PyInstaller默认设置打包的,,不知道为啥报病毒  ...

应该是腾讯的电脑管家垃圾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强大啦

RTT是不是要接SWO接口才行?

不需要,直接通过调试接口JTAG或SWD即可,,本坛里有好几篇介绍RTT的帖子,你可以找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直接通过调试接口JTAG或SWD即可,,本坛里有好几篇介绍RTT的帖子,你可以找来看下 ...

看了你的推荐,我已经卸载了python,重新安装了Anaconda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可以分享些python的教程吗?

网友C:
看了论坛里的RTT相关的几个精华帖子,大概有了一个了解

RTT 有调试模式用的Client 模式  和 非调试模式的 logger 模式

请问楼主的软件是用什么方式呢?

另外,输入部分有没有计划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可以分享些python的教程吗?

当时在学校学的,翻过几本书但也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后来就是用的时候哪点不会Google哪个点

刚才去当当图书上看了下,卖的最火的是《Python基础教程》,销量是第二名的好几倍,英文翻译的,知乎上也有人推荐,质量应该有保证

浏览了下目录感觉也挺好,推荐就看这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论坛里的RTT相关的几个精华帖子,大概有了一个了解

RTT 有调试模式用的Client 模式  和 非调试模式的  ...

不需要进入调试模式,所以应该算logger模式吧

输入用的少,一般都是用输出,,暂时没计划做输入

网友:
最近在用python做电源模块和负载的测试脚本,只要简单安装个pyserial和matplotlib,直接用曲线表示测试结果,那叫一个爽!!!

网友E:
用新的6.14版本的jlink驱动里RTT文件不行。
用这个帖子50楼里的RTT_Implementation_140806.zip可以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highlight=rtt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新的6.14版本的jlink驱动里RTT文件不行。
用这个帖子50楼里的RTT_Implementation_140806.zip可以显示,不 ...

我用的JLINK和RTT的版本都是5.02k,6.14b的RTT实现可能改了

网友:
挺好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JLINK和RTT的版本都是5.02k,6.14b的RTT实现可能改了

用自带的RTT Viewer和 RTT Client都没有显示。

网友:
新的 RTT
您们试下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E:
用老版本的rtt文件可以。
使用中发现问题
1 每次重连要选芯片类型,能发记住?
2 如果连接时重下程序就不能使用,须关闭重新打开。
3 pyqt5能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老版本的rtt文件可以。
使用中发现问题
1 每次重连要选芯片类型,能发记住?

1、不需要选芯片啊??只需要指定DLL路径和MAP路径啊
2、先关闭连接,然后下载,然后再打开连接,,这样就不需要关闭重新打开了
3、用.exe程序不需要管PyQt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不需要选芯片啊??只需要指定DLL路径和MAP路径啊
2、先关闭连接,然后下载,然后再打开连接,,这样 ...

每次连都要选
见图片

网友E:
如果上面选取消,就会一直弹出错误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上面选取消,就会一直弹出错误框。

我用的JLINK 5.02,没有这个问题,,可能新版JLINK更严格了!!
如下图,没有指定Device

网友:
楼主 好厉害,这个小工具我也用上了,十分爽,又来给楼主提一个建议
显示窗口 右边拉条能否拉到最底下,显示最新数据?

网友F:
上面图片没显示上去,再更新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图片没显示上去,再更新回复

窗口中最下面一行就是最新数据,你点一下关闭连接,然后往下拉一下就会发现,下面是空的,没内容

网友:
试试,非感谢

网友:
厉害呀楼主,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了

网友(2017-11-27):
这个比较牛,V9玩起来估计不爽

网友:
能输入交互更好

网友(2017-12-28):
厉害的分析工具

网友(2018-08-03):
默默地顶起这个帖子    工具实在太实用了

网友:
map文件是用来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