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40上电前是谁初始化nandflash

楼主(2017-03-05):
2440从nand启动时,会把前4K的代码拷贝到内部RAM中,,nand使用前需要除始化,,那么是谁做了初始化工作,初始化代码从何来,他怎么知道如何初始化?
还有,既然能拷贝那说明已始初始化f过nand了,,那为什么还要自己写代码时配置nand寄存器做初始化nand.

网友:
2440从nand启动,系统确实初始化了,但是用的参数比较保守。所以重新初始化会更好,更快

网友:
2440芯片内部有几K ROM,里面固化了初始化代码,执行NAND FLASH拷贝到RAM功能。

网友:
有些处理器会设置一些管脚,通过上下拉电阻配置启动参数,比如页大小之类的参数,cpu按照这些保守的参数去初始化nand,然后由uboot的nand驱动再去读取nand里面内核,启动后内核里的nand驱动再初始化一次nand,此时nand由mtd驱动接管,到应用程序阶段,nand flash控制器总共被初始化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