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指令的结果会加倍,请各们帮助指点

楼主(2017-03-05):
在PIC的硬件乘法器中。有MPY乘法这条语句。但是乘出来的结果会加倍。比如3*2=6 但是使用MPY指令就会等于12。 这是为什么?

楼主:
自己做下沙发。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发代码出来请大家看看

楼主:
          mov.w     #2,w5        ;

          mov.w     #3,w4        ;
          mpy       w4*w5,A        ;A=0x00000000000C   计算结果不是6而是12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代码出来请大家看看

使用的是MPLAB 8.6版本的软件。

网友:
现在还用汇编编程的人,真的很难找,,,,,

网友:
天天汇编的路过

网友B:
我也汇编,就是不会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汇编,就是不会C

汇编根本看不懂。。。。

条条指令涉及到寄存器。。。。

要运算一个东西,C语言一个*的操作,汇编要好几行。。。。
=====

请问汇编是通用的吗?每一种单片的寄存器都不一样的,这样怎么写程序?要对每种单片机的寄存器都很熟悉?

网友:
记得硬件乘除法是可以设置了计算结果左移、右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汇编根本看不懂。。。。

条条指令涉及到寄存器。。。。

对,每种都不同,要对寄存器熟悉,汇编也有乘法,除法,不过低档的PIC是没有的,只有加减。汇编效率高,低档的MCU,只有1K,甚至510字节空间,汇编就有效多了

楼主: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每种都不同,要对寄存器熟悉,汇编也有乘法,除法,不过低档的PIC是没有的,只有加减。汇编效率高, ...

PIC30f系列的乘法器MPY指令为什么结果为加倍?谢谢指点?我想知道原理。好像DSP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