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阅读,偿试把BLHeli的汇编源程序改成C语言格式

楼主(2017-03-05):
只是为了方便阅读和理解,所以未做详细的正确性检查。
因为能力所限,程度中还是保留了很多跳转(goto)语句。
主循环已经完成,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int main(void)
{
        if(0 == Prepare_Lock_Or_Fuse_Read() & 0x80)
        {
                while(1);
        }

        Disable_Watchdog();

        Initialize stack();

        switch_power_off();

        Ports_initialization();

        Clear_r0_r25();

        Clear_ram();

        Random = 1;

        // Set default programmed parameters
        set_default_parameters();

        // Read all programmed parameters
        read_all_eeprom_parameters();

        // Initialize ADC
        Initialize_Adc();

        // Set beep strength
        Beep_Strength = Pgm_Beep_Strength;

        //Set initial arm variable
        Initial_Arm = 1;

        //关中断
        cli();

        //???蜂鸣123
        wait200ms();
        beep_f1();
        wait30ms();
        beep_f2();
        wait30ms();
        beep_f3();
        wait30ms();

        #if MODE <= 1        ; Main or tail
        //Wait for receiver to initialize
        wait1s();
        wait200ms();
        wait200ms();
        wait100ms();
        #endif

init_no_signal:
        while(1)
        {
                cli();
                temp1 = 250;
                do
                {
                        temp2 = 250;
                        do
                        {
                                if(0 == (Read_Rcp_Int() & (1 << Rcp_In)))
                                {
                                        goto bootloader_done;
                                }
                        }while(--temp2 != 0);
                }while(--temp1 != 0);

                if(Be_Bootloader())
                {
                        Booterloder();
                        while(1);
                }

        bootloader_done:

                decode_parameters();

                decode_settings();

                set_bec_voltage();

                find_throttle_gain();

                Beep_Strength = Pgm_Beep_Strength;

                switch_power_off();

                //Timer0: clk/8 for regular interrupts
                TCCR0 = (1 << CS01);
                //Timer1: clk/8 for commutation control and RC pulse measurement
                TCCR1B = (1 << CS11);
                //Timer2: clk/8 for pwm
                TCCR2 = (1 << CS21);
                //Initialize interrupts and registers
                TIFR = (1<<TOIE0)+(1<<OCIE1A)+(1<<TOIE2);
                TIMSK = (1<<TOIE0)+(1<<OCIE1A)+(1<<TOIE2);

                //Initialize comparator
                Comp_Init();

                wait1ms();

                //Enable all interrupts
                sei();

                //Measure number of lipo cells
                Measure_Lipo_Cells();

                //Reset stall count
                sts        Stall_Cnt = 0;

                //Initialize RC pulse
                Rcp_Int_First(); //Enable interrupt and set to first edge
                Rcp_Int_Enable();// Enable interrupt
                Rcp_Clear_Int_Flag();// Clear interrupt flag

                Flags2 &= ~(1<<RCP_EDGE_NO);// Set first edge flag

                wait200ms();

                Flags0 |= (1<<RCP_MEAS_PWM_FREQ);//        ; Set measure pwm frequency flag
                Temp4 = 3;//                                                ; Number of attempts before going back to detect input signal
        measure_pwm_freq_start:
                Temp3 = 12//                                                ; Number of pulses to measure
        measure_pwm_freq_loop:
                //Check if period diff was accepted
                if(Rcp_Period_Diff_Accepted == 0)
                {
                        Temp3 = 12;        //                                        ; Reset number of pulses to measure
                        if(0 == --Temp4)
                        {
                                continue;
                        };
                }
                wait30ms();        //                                                ; Wait 30ms for new pulse
                if(0 == (Flags2 & (1 << RCP_UPDATED)))//; Is there an updated RC pulse available - proceed
                {
                        continue;
                }
                Flags2 &= ~(1<<RCP_UPDATED);//                         ; Flag that pulse has been evaluated

                if(New_Rcp < RCP_VALIDATE) goto measure_pwm_freq_start; //New_Rcp太小

                Temp1 = Curr_Rcp_Pwm_Freq;//                        ; Store as previous flags for next pulse
                Prev_Rcp_Pwm_Freq = Temp1;//

                // Store current flags for next pulse
                Curr_Rcp_Pwm_Freq = (Flags3 & ((1<<RCP_PWM_FREQ_1KHZ)+(1<<RCP_PWM_FREQ_2KHZ)+(1<<RCP_PWM_FREQ_4KHZ)+(1<<RCP_PWM_FREQ_8KHZ)+(1<<RCP_PWM_FREQ_12KHZ)));

                if(Curr_Rcp_Pwm_Freq != Temp1) goto measure_pwm_freq_start;//                        ; Go back if new flags not same as previous

                if(--Temp3 != 0) goto measure_pwm_freq_loop;//                        ; Go back if not required number of pulses seen

                //Clear measure pwm frequency flag
                Flags0 &= ~(1<<RCP_MEAS_PWM_FREQ);

                //Set up RC pulse interrupts after pwm frequency measurement
                Rcp_Int_First();//                                        ; Enable interrupt and set to first edge
                Rcp_Clear_Int_Flag();//                                ; Clear interrupt flag
                Flags2 &= ~(1<<RCP_EDGE_NO);//                        ; Set first edge flag

                if(Pgm_Enable_PWM_Input        == 0)//                ; Check if PWM input is enabled
                {
                        Flags2 |= (1<<RCP_PPM);//                        ; Set PPM flag

                        //__zlf__原程序此处是否正确???
                        Flags3 &= (!((1<<RCP_PWM_FREQ_1KHZ)+(1<<RCP_PWM_FREQ_2KHZ)+(1<<RCP_PWM_FREQ_4KHZ)+(1<<RCP_PWM_FREQ_8KHZ)+(1<<RCP_PWM_FREQ_12KHZ)));
                }
                //Test whether signal is OnShot125
                Flags2 &= ~(1 << RCP_PPM_ONESHOT125);//        ; Clear OneShot125 flag
                Rcp_Outside_Range_Cnt = 0;//                ; Reset out of range counter
                wait100ms();//                                        ; Wait for new RC pulses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If flag is not set (PWM) - branch
                        (Rcp_Outside_Range_Cnt >= 10))// Check how many pulses were outside normal PPM range (800-2160us)
                {
                        Flags2 |= (1<<RCP_PPM_ONESHOT125);//        ; Set OneShot125 flag
                }
                //; Validate RC pulse
        validate_rcp_start:
                do
                {
                        wait3ms();//                                                ; Wait for next pulse (NB: Uses Temp1/2!)
                        Temp1 = RCP_VALIDATE;//                                ; Set validate level as default
                        if(0 != (Flags2 & ( 1<< RCP_PPM)))
                        {
                                Temp1 = 0;//                                                ; Set level to zero for PPM (any level will be accepted)
                        }
                }while (New_Rcp < Temp1);//New_Rcp太小
                //; Beep arm sequence start signal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eep_f1();//                                                ; Signal that RC pulse is ready
                beep_f1();//                                                ; Signal that RC pulse is ready
                beep_f1();//                                                ; Signal that RC pulse is ready
                sei();//                                                                ; Enable all interrupts
                wait200ms();

                // Arming sequence start
                Gov_Arm_Target = 0;//        ; Clear governor arm target

        arming_start:
                do
                {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if(Pgm_Direction != 3)        //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
                        #endif
                                wait3ms();
                                if((Pgm_Enable_TX_Program >= 1)|| //; Start programming mode entry if enabled
                                        (Initial_Arm >= 1))//                ; Yes - check if it is initial arm sequence
                                {
                                        do
                                        {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PWM tx program entry
                                                        if(New_Rcp < RCP_MAX)//                        ; Is RC pulse max?
                                                        {
                                                                break;//        ; No - branch
                                                        }

                                                        while(New_Rcp >= RCP_STOP)//New_Rcp >= RCP_STOP
                                                        {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eep_f4();
                                                                sei();//                                                ; Enable all interrupts
                                                                wait100ms();
                                                        }

                                                        while(New_Rcp < RCP_MAX);
                                                        {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eep_f1();
                                                                wait10ms();
                                                                beep_f1();
                                                                sei();//                                                ; Enable all interrupts
                                                                wait100ms();
                                                        }
                                                        program_by_tx();//                        ; Yes - enter programming mode
                                                }

                                                //; PPM throttle calibration and tx program entry
                                                #if MODE <= 1        //; Main or tail
                                                        temp8 = 8;//                                ; Set 3 seconds wait time
                                                #else
                                                        temp8 = 3;//                                ; Set 1 second wait time
                                                #endif
                                                for(;temp8 != 0; tmp8--)
                                                {
                                                        Flags3 |= (1<<FULL_THROTTLE_RANGE);//        ; Set range to 1000-2020us
                                                        cli();
                                                        find_throttle_gain();//                ; Set throttle gain
                                                        sei();
                                                        wait100ms();//                        ; Wait for new throttle value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freeze New_Rcp value)
                                                        Flags3 &= ~(1<<FULL_THROTTLE_RANGE);// Set programmed range
                                                        find_throttle_gain();//                ; Set throttle gain
                                                        Temp7 = New_Rcp;//                        ; Store new RC pulse value
                                                        sei();                                                //; Enable interrupts
                                                        if(New_Rcp        < (RCP_MAX/2))// Is RC pulse above midstick?
                                                        {
                                                                goto arm_target_updated;//                ; No - branch
                                                        }
                                                        wait1ms();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eep_f4();
                                                        sei();                                                ; Enable all interrupts
                                                }

                                                average_throttle();
                                                #if MODE <= 1        //; Main or tail
                                                        Pgm_Ppm_Max_Throttle = Temp7 - 5;//                                ; Subtract about 2% and ensure that it is 250 or lower
                                                #else
                                                        Pgm_Ppm_Max_Throttle = Temp7;
                                                #endif
                                                wait200ms();
                                                cli();
                                                success_beep();
                                                sei();

                                                for(Temp8 = 10; Temp8 != 0; Temp8--)//                                ; Set 3 seconds wait time
                                                {
                                                        Flags3 |= (1<<FULL_THROTTLE_RANGE);//        ; Set range to 1000-2020us
                                                        cli();
                                                        find_throttle_gain();//                ; Set throttle gain
                                                        sei();
                                                        wait100ms();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freeze New_Rcp value)
                                                        Flags3 &= ~(1<<FULL_THROTTLE_RANGE);//        ; Set programmed range
                                                        find_throttle_gain();//                ; Set throttle gain
                                                        Temp7 = New_Rcp;//                        ; Store new RC pulse value
                                                        sei();                                                ; Enable interrupts

                                                        if(New_Rcp >= (RCP_MAX/2))//                ; Below midstick?
                                                        {
                                                                Temp8 = 10;//                                ; Set 3 seconds wait time
                                                                continue;//        ; No - start over
                                                        }

                                                        wait1ms();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eep_f1();
                                                        wait10ms();
                                                        beep_f1();
                                                        sei();                                                ; Enable all interrupts
                                                }

                                                average_throttle();
                                                Temp1 = Pgm_Ppm_Min_Throttle = Temp7 + 5;//        ; Add about 2% (subtract negative number), ; Min throttle in Temp1
                                                Temp2 = Pgm_Ppm_Max_Throttle - 130;//                        ; Subtract 130 (520us) from max throttle
                                                if((Pgm_Ppm_Max_Throttle < 130) ||
                                                        (Pgm_Ppm_Max_Throttle - 130 < Temp1)
                                                {
                                                        Pgm_Ppm_Max_Throttle = Temp1 + 130;//Make max 520us higher than min
                                                }
                                                wait200ms();
                                                cli();
                                                store_all_in_eeprom();
                                                success_beep_inverted();
                                                sei();
                                                wait100ms();
                                                cli();
                                                find_throttle_gain();//                ; Set throttle gain
                                                sei();
                                        }while(New_Rcp < RCP_MAX);
                                        program_by_tx();//                        ; Yes - enter programming mode
                                }

                                if(New_Rcp >= Gov_Arm_Target)//                ; Is RC pulse larger than arm target?
                                {
                                        Gov_Arm_Target = Temp1;// Yes - update arm target
                                }

                        arm_target_updated:
                                wait100ms();//                        ; Wait for new throttle value
                                Temp1 = RCP_STOP;//                ; Default stop value
                                if(Pgm_Direction == 3)//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
                                        Temp1 = (RCP_STOP+4);//                ; Higher stop value for bidirectional
                                }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
                        #endif
                }while(New_Rcp >= Temp1);//No below stop

                //; Beep arm sequence end signal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eep_f4();//                                ; Signal that rcpulse is ready
                beep_f4();//                                ; Signal that rcpulse is ready
                beep_f4();//                                ; Signal that rcpulse is ready
                sei();//                                                ; Enable all interrupts
                wait200ms();

                //; Clear initial arm variable
                Initial_Arm = 0;

                //; Armed and waiting for power on
        wait_for_power_on:
                while(1)
                {
                        Power_On_Wait_Cnt_L = 0;// Clear wait counter
                        Power_On_Wait_Cnt_H = 0;// Zero
                        do
                        {
                                Power_On_Wait_Cnt_L++;//        ; Increment low wait counter
                                if(Power_On_Wait_Cnt_L == 0xFF)// Counter wrapping (about 3 sec)?
                                {
                                        Power_On_Wait_Cnt_H++;//        ; Increment high wait counter
                                        Temp1 = 25;//                        ; Approximately 1 min
                                        if(Pgm_Beacon_Delay = 1)
                                        else if(Pgm_Beacon_Delay = 2)
                                        {
                                                Temp1 = 50;//                        ; Approximately 2 min
                                        }
                                        else if(Pgm_Beacon_Delay = 3)
                                        {
                                                Temp1 = 125;//                ; Approximately 5 min
                                        }
                                        else if(Pgm_Beacon_Delay = 4)
                                        {
                                                Temp1 = 250;//                ; Approximately 10 min
                                        }
                                        else
                                        {
                                                Power_On_Wait_Cnt_H = 0;//Reset counter for infinite delay
                                        }

                                        if(Power_On_Wait_Cnt_H >= Temp1)//                                ; Check against chosen delay
                                        {
                                                switch_power_off();//                ; Switch power off in case braking is set
                                                wait1ms();
                                                Power_On_Wait_Cnt_H--;// Decrement high wait counter
                                                Power_On_Wait_Cnt_L = 0; Set low wait counter
                                                Beep_Strength = Pgm_Beacon_Strength;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eep_f();//                                ; Signal that there is no signal
                                                sei();//                                                ; Enable all interrupts

                                                Beep_Strength = Pgm_Beep_Strength;
                                                wait100ms();//                                ; Wait for new RC pulse to be measured
                                        }
                                }
                                wait10ms();
                                if(Rcp_Timeout_Cntd == 0)
                                {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If ppm and pulses missing - go back to detect input signal
                                        {
                                                goto init_no_signal;
                                        }
                                }

                                Temp1 = RCP_STOP;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Temp1 = (RCP_STOP+5);//         ; Higher than stop (for pwm)
                                }
                        }while(New_Rcp < Temp1);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if(Pgm_Direction != 3)
                        #endif
                        {
                                wait100ms();//                        ; Wait to see if start pulse was only a glitch
                        }
                        if(0 == Rcp_Timeout_Cntd)//                ; If it is not zero - proceed
                        {
                                goto init_no_signal;//                        ; If it is zero (pulses missing) - go back to detect input signal
                        }

                        //Start entry point
                        cli();
                        switch_power_off();
                        Requested_Pwm = 0;//Set requested pwm to zero
                        Governor_Req_Pwm = 0;// Set governor requested pwm to zero
                        Current_Pwm = 0;//Set current pwm to zero
                        Current_Pwm_Limited = 0;//Set limited current pwm to zero
                        Current_Pwm_Lim_Dith = 0;
                        Pwm_Dither_Excess_Power = 0;
                        sei();

                        //; Set idle pwm to programmed value
                        Pwm_Motor_Idle = (Pgm_Motor_Idle << 1);

                        Gov_Target_L = 0;//                ; Set target to zero
                        Gov_Target_H = 0;//
                        Gov_Integral_L = 0;//        ; Set integral to zero
                        Gov_Integral_H = 0;//
                        Gov_Integral_X = 0;//
                        Adc_Conversion_Cnt = 0;//

                        Flags0 = 0;//                                ; Clear flags0
                        Flags1 = 0;//                                ; Clear flags1
                        Demag_Detected_Metric = 0;//Clear demag metric

                        //Motor start beginning
                        Adc_Conversion_Cnt = TEMP_CHECK_RATE;                                        ; Make sure a temp reading is done
                        Set_Adc_Ip_Temp();
                        wait1ms();
                        Start_Adc();

                        //read_initial_temp
                        while(0 != (Get_Adc_Status() & (1 << ADSC))) {};

                        Temp1 = ADCL;
                          Temp2 = ADCH;

                        Stop_Adc();
                        if(0 != Temp2)//; Is reading below 256?
                        {
                                Temp1 = 0xFF;                                                ; No - set average temperature value to 255
                        }
                        Current_Average_Temp_Adc = Temp1;//                ; Set initial average temp ADC reading

                        check_temp_voltage_and_limit_power();

                        Adc_Conversion_Cnt = TEMP_CHECK_RATE;//                                        ; Make sure a temp reading is done next time
                        Set_Adc_Ip_Temp();

                        //; Set up start operating conditions
                        decode_parameters();//                ; (Decode_parameters uses Temp1 and Temp8)
                        //; Set max allowed power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to avoid that Requested_Pwm is overwritten
                        Pwm_Limit = 0xFF;//                                ; Set pwm limit to max
                        set_startup_pwm();
                        Pwm_Limit = Requested_Pwm;
                        Pwm_Limit_Spoolup = Requested_Pwm;
                        Pwm_Limit_By_Rpm = Requested_Pwm;
                        sei();

                        //Set low pwm again after calling set_startup_pwm
                        Requested_Pwm = 1;
                        Current_Pwm = 1;
                        Current_Pwm_Limited = 1;
                        Current_Pwm_Lim_Dith = 1;
                        Spoolup_Limit_Skip = 1;

                        Spoolup_Limit_Cnt = Auto_Bailout_Armed;

                        //Begin startup sequence
                        if(Pgm_Direction == 3)//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
                                Flags3 &= ~(1<<PGM_DIR_REV);//                ; Set spinning direction. Default fwd
                                if(0 != (Flags2 & (1 << RCP_DIR_REV)))//                        ; Check force direction
                                {
                                        Flags3 |= (1<<PGM_DIR_REV);//                ; Set spinning direction
                                }
                        }

                init_start_bidir_done:
                        Flags1 |= (1<<MOTOR_SPINNING);//        ; Set motor spinning flag
                        Flags1 |= (1<<STARTUP_PHASE);//        ; Set startup phase flag
                        Startup_Cnt = Zero;//                        ; Reset counter
                        comm5comm6();//                                ; Initialize commutation
                        comm6comm1();//
                        initialize_timing();//                        ; Initialize timing
                        calc_next_comm_timing();//                ; Set virtual commutation point
                        initialize_timing();//                        ; Initialize timing
                        calc_next_comm_timing();//
                        initialize_timing();//                        ; Initialize timing

                //; Run entry point
                //; Run 1 = B(p-on) + C(n-pwm) - comparator A evaluated
                //; Out_cA changes from low to high
                run1:
                        wait_for_comp_out_high        ; Wait zero cross wait and wait for high
                //;                 setup_comm_wait();//                ; Setup wait time from zero cross to commutation
                //;                 evaluate_comparator_integrity();//        ; Check whether comparator reading has been normal
                        calc_governor_target();//        ; Calculate governor target
                        wait_for_comm();//                        ; Wait from zero cross to commutation
                        comm1comm2();//                        ; Commutate
                        calc_next_comm_timing();//        ; Calculate next timing and start advance timing wait
                //;                 wait_advance_timing();//        ; Wait advance timing and start zero cross wait
                //;                 calc_new_wait_times();//
                //;                 set_comparator_phase();//        ; Set comparator phase
                //;                 wait_before_zc_scan();//        ; Wait zero cross wait and start zero cross timeout

                //; Run 2 = A(p-on) + C(n-pwm) - comparator B evaluated
                //; Out_cB changes from high to low
                run2:
                        wait_for_comp_out_low();
                //;                 setup_comm_wait();
                //;                 evaluate_comparator_integrity();
                        if(0 != (Flags0 & (1 << GOV_ACTIVE)))
                        {
                                calc_governor_prop_error();
                        }
                        if(0 == (Flags1 & (1 << HIGH_RPM)))//                ; Skip if high rpm
                        {
                                set_pwm_limit_low_rpm();
                        }
                        if(0 != (Flags1 & (1 << HIGH_RPM)))//                ; Do if high rpm
                        {
                                set_pwm_limit_high_rpm();
                        }
                        wait_for_comm();//                        ; Wait from zero cross to commutation
                        comm2comm3();//                        ; Commutate
                        calc_next_comm_timing();//        ; Calculate next timing and start advance timing wait
                //;                 wait_advance_timing();//        ; Wait advance timing and start zero cross wait
                //;                 calc_new_wait_times();//
                //;                 set_comparator_phase();//        ; Set comparator phase
                //;                 wait_before_zc_scan();//        ; Wait zero cross wait and start zero cross timeout

                //; Run 3 = A(p-on) + B(n-pwm) - comparator C evaluated
                //; Out_cC changes from low to high
                run3:
                        wait_for_comp_out_high();
                //;                 setup_comm_wait
                //;                 evaluate_comparator_integrity
                        if(0 != (Flags0 & (1 << GOV_ACTIVE)))
                        {
                                calc_governor_prop_error();
                        }
                        wait_for_comm();//                        ; Wait from zero cross to commutation
                        comm3comm4();//                        ; Commutate
                        calc_next_comm_timing();//        ; Calculate next timing and start advance timing wait
                //;                 wait_advance_timing();//        ; Wait advance timing and start zero cross wait
                //;                 calc_new_wait_times();//
                //;                 set_comparator_phase();//        ; Set comparator phase
                //;                 wait_before_zc_scan();//        ; Wait zero cross wait and start zero cross timeout

                //; Run 4 = C(p-on) + B(n-pwm) - comparator A evaluated
                //; Out_cA changes from high to low
                run4:
                        wait_for_comp_out_low();
                //;                 setup_comm_wait();
                //;                 evaluate_comparator_integrity();
                        if(0 != (Flags0 & (1 << GOV_ACTIVE)))
                        {
                                calc_governor_prop_error();
                        }
                        wait_for_comm();//                        ; Wait from zero cross to commutation
                        comm4comm5();//                        ; Commutate
                        calc_next_comm_timing();//        ; Calculate next timing and start advance timing wait
                //;                 wait_advance_timing();//        ; Wait advance timing and start zero cross wait
                //;                 calc_new_wait_times();//
                //;                 set_comparator_phase();//        ; Set comparator phase
                //;                 wait_before_zc_scan();//        ; Wait zero cross wait and start zero cross timeout

                //; Run 5 = C(p-on) + A(n-pwm) - comparator B evaluated
                //; Out_cB changes from low to high
                run5:
                        wait_for_comp_out_high();
                //;                 setup_comm_wait
                //;                 evaluate_comparator_integrity
                        if(0 != (Flags0 & (1 << GOV_ACTIVE)))
                        {
                                calc_governor_prop_error();
                        }
                        wait_for_comm();//                        ; Wait from zero cross to commutation
                        comm5comm6();//                        ; Commutate
                        calc_next_comm_timing();//        ; Calculate next timing and start advance timing wait
                //;                 wait_advance_timing();//        ; Wait advance timing and start zero cross wait
                //;                 calc_new_wait_times();//
                //;                 set_comparator_phase();//        ; Set comparator phase
                //;                 wait_before_zc_scan();//        ; Wait zero cross wait and start zero cross timeout

                //; Run 6 = B(p-on) + A(n-pwm) - comparator C evaluated
                //; Out_cC changes from high to low
                run6:

                        wait_for_comp_out_low();
                //;                 setup_comm_wait();
                //;                 evaluate_comparator_integrity();
                        Start_Adc();
                        wait_for_comm();//                        ; Wait from zero cross to commutation
                        comm6comm1();//                        ; Commutate
                        calc_next_comm_timing();//        ; Calculate next timing and start advance timing wait
                //;                 wait_advance_timing();//        ; Wait advance timing and start zero cross wait
                //;                 calc_new_wait_times();//
                //;                 set_comparator_phase();//        ; Set comparator phase
                //;                 wait_before_zc_scan();//        ; Wait zero cross wait and start zero cross timeout

                        check_temp_voltage_and_limit_power();

                        //; Check if it is startup
                        if(0 == (Flags1 & (1 << STARTUP_PHASE)))
                        {
                                 goto normal_run_checks;
                        }

                        //Set spoolup power variables
                        Pwm_Limit = Pwm_Spoolup_Beg;//                                ; Set initial max power
                        Pwm_Limit_Spoolup = Pwm_Spoolup_Beg;//                ; Set initial slow spoolup power
                        Spoolup_Limit_Cnt = Auto_Bailout_Armed;
                        Spoolup_Limit_Skip = 1;

                        //; Check startup counter
                        Temp2 = 24;//                                        ; Set nominal startup parameters
                        Temp3 = 12;

                        if(Startup_Cnt < Temp2)//                                        ; Is counter above requirement?
                        {
                                if(New_Rcp < RCP_STOP)//                                ; Check if pulse is below stop value
                                {
                                        goto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
                                }
                                else
                                {
                                        goto run1;//                                                ; Continue to run
                                }
                        }

                        Flags1 &= ~(1<<STARTUP_PHASE);//        ; Clear startup phase flag
                        Flags1 |= (1<<INITIAL_RUN_PHASE);// Set initial run phase flag
                        Initial_Run_Rot_Cntd = Temp3;//        ; Set initial run rotation count
                #if MODE == 1        //; Tail
                        Pwm_Limit = 0xff;//                                ; Allow full power
                #elif MODE == 2 //        ; Multi
                        Pwm_Limit = Pwm_Spoolup_Beg;
                        Pwm_Limit_By_Rpm = Pwm_Spoolup_Beg;
                #endif

                normal_run_checks:
                        //; Check if it is initial run phase
                        if(0 == (Flags1 & (1 << INITIAL_RUN_PHASE)))//        ; If not initial run phase - branch
                        {
                                goto initial_run_phase_done;
                        }
                        if(1 == (Flags0 & (1 << DIR_CHANGE_BRAKE)))//                ; If a direction change - branch
                        {
                                goto initial_run_phase_done;
                        }

                        //; Decrement startup rotation count
                        if(Initial_Run_Rot_Cntd - 1) == 0) //; Check number of nondamped rotations
                        {
                                Flags1 &= ~(1<<INITIAL_RUN_PHASE);//; Clear initial run phase flag
                                Flags1 |= (1<<MOTOR_STARTED);//        ; Set motor started
                                goto run1
                        }                                                ; Continue with normal run

                normal_run_check_startup_rot:
                        Initial_Run_Rot_Cntd = Initial_Run_Rot_Cntd - 1;//                ; Not zero - store counter
                        if(New_Rcp >= RCP_STOP)//                                ; Check if pulse is below stop value
                        {
                                goto run1();//                                                ; Continue to run
                        }

                        if(Pgm_Direction != 3)//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
                                goto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
                        }

                initial_run_phase_done:
                        //; Reset stall count
                        Stall_Cnt = 0;
                #if MODE == 0        //; Main
                        //; Check if throttle is zeroed
                        if(Rcp_Stop_Cnt >=        1)//        ; Is number of stop RC pulses above limit?
                        {
                                Pwm_Limit_Spoolup = Pwm_Spoolup_Beg;//                        ; If yes - set initial max powers
                                Spoolup_Limit_Cnt = Auto_Bailout_Armed;//                ; And set spoolup parameters
                                Spoolup_Limit_Skip = 1;
                        }
                #endif
                        //; Exit run loop after a given time
                        Temp1 = RCP_STOP_LIMIT;
                        if(0 != Pgm_Brake_On_Stop)
                        {
                                Temp1 = 3;//                                        ; About 100ms before stopping when brake is set
                        }
                        if(Rcp_Stop_Cnt > Temp1)//                                        ; Is number of stop RC pulses above limit?
                        {
                                goto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                ; Yes, go back to wait for poweron
                        }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if(Rcp_Timeout_Cntd == 0)
                                {
                                        goto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                ; If it is zero - go back to wait for poweron
                                }
                        }
                run6_check_dir:
                #if MODE >= 1 //        ; Tail or multi
                        if((Pgm_Direction == 3)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0 == (Flags3 & (1 << PGM_DIR_REV))) !=         //Check if actual rotation direction
                                (0 == (Flags2 & (1 << RCP_DIR_REV)))) &&    //Matches force direction
                                (0 == (Flags0 & (1 << DIR_CHANGE_BRAKE))))
                        {
                                Flags0 |= (1<<DIR_CHANGE_BRAKE);//        ; Set brake flag
                                Pwm_Limit = Pwm_Spoolup_Beg;//                ; Set max power while braking
                                goto run4;//                                                ; Go back to run 4, thereby changing force direction
                        }
                #endif

                        Temp1 = 0xF0;//                                ; Default minimum speed

                        if((0 != (Flags0 & (1 <<DIR_CHANGE_BRAKE)))//                ; Is it a direction change?
                        {
                                Pwm_Limit = Pwm_Spoolup_Beg;//                        ; Set max power while braking
                                Temp1 = 0x20;//                                ; Bidirectional braking termination speed
                        }

                run6_brake_done:
                        if(Comm_Period4x_H        < Temp1)//                 ; Is Comm_Period4x more than 32ms (~1220 eRPM)?
                        {
                                goto run1;//                                                ; No - go back to run 1
                        }

                        //; Yes - stop or turn direction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if(0 == (Flags0 & (1 << DIR_CHANGE_BRAKE)))//                ; If it is not a direction change - stop
                        {
                                goto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
                        }

                        Flags0 &= ~(1<<DIR_CHANGE_BRAKE);//        ; Clear brake flag
                        Flags3 &= (1<<PGM_DIR_REV);//                ; Set spinning direction. Default fwd
                        if(0 != (Flags2 & (1 << RCP_DIR_REV)))//                        ; Check force direction
                        {
                                Flags3 += (1<<PGM_DIR_REV);//                ; Set spinning direction
                        }
                        Flags1 |= (1<<INITIAL_RUN_PHASE);
                        Initial_Run_Rot_Cntd = 18;
                        Pwm_Limit = Pwm_Spoolup_Beg;//                        ; Set initial max power
                        goto run1;//                                                ; Go back to run 1
                .ENDIF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_fail:
                        Stall_Cnt++;//                                ; Increment stall count
                        if(0 != New_Rcp)//                                ; Check if RCP is zero, then it is a normal stop
                        {
                                goto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_stall_done;
                        }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
                        Stall_Cnt = Zero;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_stall_done:
                        cli();
                        switch_power_off();
                        Temp7 = Pgm_Pwm_Freq;//                        ; Store setting in Temp7
                        Pgm_Pwm_Freq = 2;

                        decode_parameters();//                        ; (Decode_parameters uses Temp1 and Temp8)

                        Pgm_Pwm_Freq = Temp7;//                        ; Restore settings
                         Requested_Pwm = 0;//                        ; Set requested pwm to zero
                         Governor_Req_Pwm = 0;//                ; Set governor requested pwm to zero
                         Current_Pwm = 0;//                        ; Set current pwm to zero
                        Current_Pwm_Limited = 0;//        ; Set limited current pwm to zero
                         Current_Pwm_Lim_Dith = 0;//
                         Pwm_Motor_Idle = 0;//                ; Set motor idle to zero
                        Flags0 = 0;//                                        ; Clear flags0
                        Flags1 = 0;//                                        ; Clear flags1
                        sei();
                        wait100ms();//                                ; Wait for pwm to be stopped
                        switch_power_off();

                        if(0 != Pgm_Brake_On_Stop)
                        {
                                Brake_FETs_On();
                        }

                run_to_wait_for_power_on_brake_done:
                        Initialize_Adc();//                                ; Initialize ADC, to keep reference on for selected ESCs
                #if MODE == 0 //        ; Main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0 == Rcp_Timeout_Cntd))//                ; Load RC pulse timeout counter value
                        {
                                goto init_no_signal;//                                ; If it is zero (pulses missing) - go back to detect input signal
                        }
                run_to_next_state_main:
                        if(Pgm_Main_Rearm_Start >= 1)// Is re-armed start enabled?
                        {
                                goto        validate_rcp_start;//                        ; Yes - go back to validate RC pulse
                        }
                //No - do like tail and start immediately

                #el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Stall_Cnt >= 4))//
                        {
                                goto init_no_signal;//                                ; If it is zero (pulses missing) - go back to detect input signal
                        }
                #endif
                }
        }
}

楼主:
//; Program by TX routine
void program_by_tx(void)
{
        //; Programming mode entry beeps
        cli();
        success_beep();
        sei();

        wait1s();
        wait1s();

        //; Start at function 1, parameter value 1
        #if MODE == 0
                XH = 12;//                                ; Main has 11 functions
        #elif MODE == 1
                XH = 10;//                                ; Tail has 9 functions
        #elif MODE == 2
                XH = 12;//                                ; Multi has 11 functions
        #endif
        for(Tx_Pgm_Func_No = 1; Tx_Pgm_Func_No < XH; Tx_Pgm_Func_No++)
        {
                cli();
        #if MODE == 0
                Temp1 = TX_PGM_PARAMS_MAIN[Tx_Pgm_Func_No - 1];
        #elif MODE == 1
                Temp1 = TX_PGM_PARAMS_TAIL[Tx_Pgm_Func_No - 1];
        #elif MODE == 2
                Temp1 = TX_PGM_PARAMS_MULTI[Tx_Pgm_Func_No - 1];
        #endif
                sei();
                Temp1++;
                for(Tx_Pgm_Paraval_No = 1; Tx_Pgm_Paraval_No < Temp1; Tx_Pgm_Paraval_No++)
                {
                        for(Tx_Pgm_Beep_No = 0; Tx_Pgm_Beep_No < 3; Tx_Pgm_Beep_No++)
                        {
                                cli();
                                function_paraval_beep();
                                sei();
                                Temp5 = 5;//                                ; Wait is 5x 200ms
                                for(Temp5 = 5; Temp5 != 0; )
                                {
                                        Temp6 = New_Rcp//                        ; Load RC pulse
                                        wait200ms();

                                        if(Temp6 != New_Rcp)//                                ; Is RC pulse stable? (Avoid issues from 3in1 interference)
                                        {
                                                continue;
                                        }

                                        if(New_Rcp < RCP_STOP)//                        ; Below stop?
                                        {
                                                store_new_value_in_ram();//        ; Yes - store new value in RAM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store_all_in_eeprom();//        ; Store all values in EEPROM
                                                success_beep();//                        ; Beep success
                                                Enable_Watchdog();//        ; Generate hardware reset from watchdog
                                                wait1s();
                                        }

                                        if(New_Rcp < RCP_MAX)//                        ; Below max?
                                        {
                                                goto        function_next;//                        ; Yes - branch
                                        }

                                        Temp5--;
                                }
                        }
                        wait1s();
                }
function_next:
                wait1s();
                wait1s();
        }
        set_default_parameters();//        ; Load all defaults
        cli();//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store_all_in_eeprom();//        ; Erase flash and program
        Enable_Watchdog();//        ; Generate hardware reset from watchdog
        wait1s();
}

网友:
楼主好样的,所有程序都转完了吗

网友A:
楼主厉害了!编译都通过了吧,运行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编译都通过了吧,运行有没有问题呢

只是为了参考,所以没进行细致的校对,更没有进行编译

网友:
不管怎样,都要顶楼主一下。

楼主:
;**** **** **** **** **** **** **** **** **** **** **** **** ****
;
; RC pulse processing interrupt routine
;
; No assumptions
; Can come from int0 or icp
;
;**** **** **** **** **** **** **** **** **** **** **** **** ****
void rcp_int(void)://        ; Used for RC pulse timing
{
        I_Sreg = SREG;

        //; Get the timer counter values
        Get_Rcp_Capture_Values();// I_Temp1, I_Temp2

        //; Disable RCP interrupts
        Flags2 &= ~(1<<RCP_INT_NESTED_ENABLED);//        ; Set flag default to disabled
        if (0 != Get_Rcp_Int_Enable_State())// XL                                ; Get rcp interrupt state
        {
                Flags2 |= (1<<RCP_INT_NESTED_ENABLED);//        ; Set flag to enabled
        }

        Rcp_Int_Disable();// XL                                                ; Disable rcp interrupts
        T0_Int_Disable();// XL                                                ; Disable timer0 interrupts
        sei();//                                                        ; Enable interrupts
        //; Check which edge it is

        if(0 == (Flags2 & (1 << RCP_EDGE_NO)))//                        ; Is it a first edge trig?
        {
                Rcp_Int_Second();//        XL                                ; Yes - set second edge trig
                Flags2 |= (1<<RCP_EDGE_NO);//                ; Set second edge flag

                //; Read RC signal level
                //Test RC signal level
                if(0 == (Read_Rcp_Int() & (1 << Rcp_In)))//                                ; Is it high?
                {
                        //; Prepare for next interrupt
                        Rcp_Int_First();// XL                                ; Set interrupt trig to first again
                        Rcp_Clear_Int_Flag();// XL                        ; Clear interrupt flag
                        Flags2 &= ~(1<<RCP_EDGE_NO);//                ; Set first edge flag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I_Temp1 = RCP_MIN;//                        ; Set RC pulse value to minimum
                                if(0 == (Read_Rcp_Int() & (1 << Rcp_In)))//                                ; Is it high?
                                {
                                        //; RC pulse value accepted
                                        New_Rcp = I_Temp1;//                        ; Store new pulse length
                                        Flags2 |= (1<<RCP_UPDATED);//                 ; Set updated flag

                                        if(0 != (Flags0 & (1 << RCP_MEAS_PWM_FREQ)))//        ; Is measure RCP pwm frequency flag set?
                                        {
                                                //Clear all pwm frequency flags
                                                Flags3 &= ~((1<<RCP_PWM_FREQ_1KHZ)+(1<<RCP_PWM_FREQ_2KHZ)+(1<<RCP_PWM_FREQ_4KHZ)+(1<<RCP_PWM_FREQ_8KHZ)+(1<<RCP_PWM_FREQ_12KHZ));
                                                Flags3 |= I_Temp4;//                                ; Store pwm frequency value in flags

                                                Flags2 &= ~(1<<RCP_PPM);//                ; Default, flag is not set (PWM)

                                                if(0 == I_Temp4)//                                        ; Check if all flags are cleared
                                                {
                                                        Flags2 |= (1<<RCP_PPM);//                ; Flag is set (PPM)
                                                }
                                        }
                                }
                        }
                        Rcp_Timeout_Cntd = RCP_TIMEOUT;//                        ; Set timeout count to start value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Rcp_Timeout_Cntd = RCP_TIMEOUT_PPM;//                        ; No flag set means PPM. Set timeout count
                        }
                        if((0 == (Flags0 & (1 << RCP_MEAS_PWM_FREQ))) && //        ; Is measure RCP pwm frequency flag set?
                                (0 == (Flags2 & (1 << RCP_PPM))))
                        {
                                Flags2 &= ~(1<<RCP_INT_NESTED_ENABLED);//        ; Set flag to disabled
                        }
                }
                else
                {
                        //; RC pulse was high, store RC pulse start timestamp
                        Rcp_Prev_Edge_L = I_Temp1;
                        Rcp_Prev_Edge_H = I_Temp2;
                }
                goto        rcp_int_exit;//                                ; Exit
        }

rcp_int_second_meas_pwm_freq:
        //; Prepare for next interrupt
        Rcp_Int_First();// XL                                ; Set first edge trig
        Flags2 &= ~(1<<RCP_EDGE_NO);//                ; Set first edge flag
        //; Check if pwm frequency shall be measured
        if(0 != (Flags0 & (1 << RCP_MEAS_PWM_FREQ)))//        ; Is measure RCP pwm frequency flag set?
        {
                //; Set second edge trig only during pwm frequency measurement
                Rcp_Int_Second();// XL                                ; Set second edge trig
                Rcp_Clear_Int_Flag();// XL                         ; Clear interrupt flag
                Flags2 |= (1<<RCP_EDGE_NO);//                ; Set second edge flag

                //; Store edge data to RAM
                Rcp_Edge_L = I_Temp1;
                Rcp_Edge_H = I_Temp2;

                //; Calculate pwm frequency
                *((uint16_t *)&I_Temp1) -= ((uint16_t)Rcp_PrePrev_Edge_H * 256 + Rcp_PrePrev_Edge_L);
                I_Temp3 = 0;
                I_Temp4 = 0;

                //; Check if pulse is too short
                if(*((uint16_t *)&I_Temp1) < 140) //If pulse below 70us, not accepted
                {
                        Rcp_Period_Diff_Accepted = 0;//        ; Set not accepted
                }
                else if(0 == Pgm_Enable_PWM_Input)//                ; Check if PWM input is enabled
                {
                }
                //; Check if pwm frequency is 12kHz
                else if(*((uint16_t *)&I_Temp1) < 200)//                        ; If below 100us, 12kHz pwm is assumed
                {
                        I_Temp4 = (1<<RCP_PWM_FREQ_12KHZ);
                        I_Temp3 = 10;//                                        ; Set period tolerance requirement (LSB)
                }
                //; Check if pwm frequency is 8kHz
                else if(*((uint16_t *)&I_Temp1) < 360)//                        ; If below 180us, 8kHz pwm is assumed
                {
                        I_Temp4 = (1<<RCP_PWM_FREQ_8KHZ);
                        I_Temp3 = 15;//                                        ; Set period tolerance requirement (LSB)
                }
                //; Check if pwm frequency is 4kHz
                else if(*((uint16_t *)&I_Temp1) < 720)//                        ; If below 360us, 4kHz pwm is assumed
                {
                        I_Temp4 = (1<<RCP_PWM_FREQ_4KHZ);
                        I_Temp3 = 30;//                                        ; Set period tolerance requirement (LSB)
                }
                //; Check if pwm frequency is 2kHz
                else if(*((uint16_t *)&I_Temp1) < 1440)//                        ; If below 1440us, 2kHz pwm is assumed
                {
                        I_Temp4 = (1<<RCP_PWM_FREQ_2KHZ);
                        I_Temp3 = 60;//                                        ; Set period tolerance requirement (LSB)
                }
                //; Check if pwm frequency is 1kHz
                else if(*((uint16_t *)&I_Temp1) < 2200)//                        ; If below 1100us, 1kHz pwm is assumed __zlf__???
                {
                        I_Temp4 = (1<<RCP_PWM_FREQ_1KHZ);
                        I_Temp3 = 120;//                                        ; Set period tolerance requirement (LSB)
                }

                //; Calculat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period and previous period
                if(*((uint16_t *)&I_Temp1) >= ((uint16_t)Rcp_PrePrev_Period_H * 256 + Rcp_PrePrev_Period_L))
                {
                        *((uint16_t *)&I_Temp5) = *((uint16_t *)&I_Temp1) - ((uint16_t)Rcp_PrePrev_Period_H * 256 + Rcp_PrePrev_Period_L);
                }
                else
                {
                        *((uint16_t *)&I_Temp5) = ((uint16_t)Rcp_PrePrev_Period_H * 256 + Rcp_PrePrev_Period_L) - *((uint16_t *)&I_Temp1);
                }

                //; Check difference
                Rcp_Period_Diff_Accepted = 0;//        ; Set not accepted as default

                if(0 == I_Temp3)//; Check if no tolerance requirement is set
                {
                        XL = 8;
                }
                else
                {
                        XL = 0;
                }

                if(*((uint16_t *)&I_Temp5) < ((uint16_t)XL * 256 + I_Temp3))
                {
                        Rcp_Period_Diff_Accepted = 1;//                                                ; Set accepted
                }

                //; Store previous period
                Rcp_Prev_Period_L = I_Temp1;
                Rcp_Prev_Period_H = I_Temp2;

                //; Restore edge data from RAM
                I_Temp1 = Rcp_Edge_L;
                I_Temp2 = Rcp_Edge_H;

                //; Store pre previous edge
                Rcp_PrePrev_Edge_L = I_Temp1;
                Rcp_PrePrev_Edge_H = I_Temp2;
                I_Temp1 = RCP_VALIDATE
        }
        else
        {
                //; RC pulse edge was second, calculate new pulse length
                *((uint16_t *)&I_Temp1) -= ((uint16_t)Rcp_PrePrev_Edge_H * 256 + Rcp_PrePrev_Edge_L);

                if((0 == (Flags3 & (1 << RCP_PWM_FREQ_12KHZ))) &&//                ; Is RC input pwm frequency 12kHz?
                        (0 == (Flags3 & (1 << RCP_PWM_FREQ_8KHZ))))//                ; Is RC input pwm frequency 8kHz?
                {
                        if(0 != (Flags3 & (1 << RCP_PWM_FREQ_2KHZ)))//                ; Is RC input pwm frequency 2kHz?
                        {
                                (*((uint16_t *)&I_Temp1)) >>= 1;//; 2kHz. Divide by 2
                        }
                        if(0 != (Flags3 & (1 << RCP_PWM_FREQ_1KHZ)))//                ; Is RC input pwm frequency 1kHz?
                        {
                                (*((uint16_t *)&I_Temp1)) >>= 2;//; 1kHz. Divide by 2 again
                        }

                        if((0 == (Flags3 & (1 << RCP_PWM_FREQ_4KHZ))) &&//        ; Is RC input pwm frequency 4kHz?
                                (0 == (Flags3 & (1 << RCP_PWM_FREQ_2KHZ))) &&//                ; Is RC input pwm frequency 2kHz?
                                (0 == (Flags3 & (1 << RCP_PWM_FREQ_1KHZ))))//                ; Is RC input pwm frequency 1kHz?
                        {

                                if(0 != (Flags3 & (1 << RCP_PPM_ONESHOT125)))
                                {
                                        (*((uint16_t *)&I_Temp5)) = (*((uint16_t *)&I_Temp1));//                                ; Oneshot125 - move to I_Temp5/6
                                }
                                else
                                {
                                        (*((uint16_t *)&I_Temp5)) = ((*((uint16_t *)&I_Temp1)) >> 3);//PPM. Divide by 2 (to bring range to 256) and move to I_Temp5/6
                                }

                                //; Skip range limitation if pwm frequency measurement
                                if((0 == (Flags0 & (1 << RCP_MEAS_PWM_FREQ))) &&
                                        //; Check if 2160us or above (in order to ignore false pulses)
                                        ((((*((uint16_t *)&I_Temp5)) >= 540) ||//                                        ; Is pulse 2160us or higher?
                                        //; Check if below 800us (in order to ignore false pulses)
                                        ((*((uint16_t *)&I_Temp5)) < 200)))) //Is pulse below 800us?
                                {
                                        //__zlf__????? 255的处理是否合理
                                        XL = Rcp_Outside_Range_Cnt + 1;
                                        if(XL != 0)
                                        {
                                                Rcp_Outside_Range_Cnt++;
                                        }

                                        if(XL >= 10)//                                                ; Allow a given number of outside pulses
                                        {
                                                New_Rcp = Zero;//                                        ; Set pulse length to zero
                                                Flags2 |= (1<<RCP_UPDATED);//                         ; Set updated flag
                                        }
                                        goto        rcp_int_set_timeout;
                                }
                                //; Decrement outside range counter
                                if(0 != Rcp_Outside_Range_Cnt)
                                {
                                        Rcp_Outside_Range_Cnt--;
                                }

                                //; Calculate "1000us" plus throttle minimum
                                I_Temp3 = 0;//                                        ; Set 1000us as default minimum
                                I_Temp2 = Pgm_Direction;//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store in I_Temp2)

                                if(0 == (Flags3 & (1 << FULL_THROTTLE_RANGE)))//                ; Check if full range is chosen
                                {
                                        I_Temp3 = Pgm_Ppm_Min_Throttle;//                ; Min throttle value is in 4us units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if(I_Temp2 == 3)
                                        {
                                                I_Temp3 = Pgm_Ppm_Center_Throttle;//        ; Center throttle value is in 4us units
                                        }
                                #endif
                                }

                                (*((uint16_t *)&I_Temp5)) -= ((uint16_t)I_Temp3 + 250);// Subtract minimum// Add 1000us to minimum

                                I_Temp1 = SREG & (1<<SREG_C);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if(I_Temp2 == 3)//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
                                        if(I_Temp1 != 0)
                                        {
                                                if(0 == (Flags2 & (1 << RCP_DIR_REV)))
                                                {
                                                        Flags2 |= (1<<RCP_DIR_REV);
                                                }
                                        }
                                        else
                                        {
                                                if(0 != (Flags & (1 << RCP_DIR_REV)))
                                                {
                                                        Flags2 &= ~(1<<RCP_DIR_REV);
                                                }
                                        }
                                }
                        #endif

                                if(0 != I_Temp1)
                                {
                                #if MODE >= 1 //        ; Tail or multi
                                        if(I_Temp2 == 3)//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
                                                //; Change sign - invert and subtract minus one
                                                (*((uint16_t *)&I_Temp5)) = 0x10000 - (*((uint16_t *)&I_Temp5));
                                        }
                                        else
                                #endif
                                        {
                                                *((uint16_t *)&I_Temp1)        = RCP_MIN;
                                                goto        rcp_int_pwm_divide_done
                                        }
                                }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if(I_Temp2 == 3)//                                        ; Check if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
                                        (*((uint16_t *)&I_Temp5)) <<= 1;//                                ; Multiply value by 2
                                        if(*((uint16_t *)&I_Temp5) < 10)
                                        {
                                                *((uint16_t *)&I_Temp5) = 10;
                                        }
                                }
                        #endif
                                if(*((uint16_t *)&I_Temp5)) < RCP_MAX)//                                        ; Check that RC pulse is within legal range (max 255)
                                {
                                        I_Temp1 = (uint16_t)I_Temp5 * Ppm_Throttle_Gain / 256;//                        ; Multiply throttle value by gain
                                        Mul_Res_L = (uint16_t)I_Temp5 * Ppm_Throttle_Gain % 256;//

                                        if(0 != (I_Temp1 & 0x80))
                                        {
                                                *((uint16_t *)&I_Temp1)        = RCP_MAX;
                                        }
                                        else
                                        {
                                                *((uint16_t *)&I_Temp1) = (I_Temp1 << 1) + (Mul_Res_L >> 7);
                                        }
                                        goto        rcp_int_limited;
                                }
                                *((uint16_t *)&I_Temp1)        = RCP_MAX;
                        }
                        else
                        {
                                *((uint16_t *)&I_Temp1) >>= 1;
                        }
                }

                if(0 != (Flags3 & (1 << RCP_PWM_FREQ_12KHZ)))//                ; Is RC input pwm frequency 12kHz?
                {
                        if(0 != I_Temp2)//                                                ; Yes - check that value is not more than 255
                        {
                                I_Temp1 = RCP_MAX;
                        }
                        *((uint16_t *)&I_Temp1)        += (I_Temp1 >> 1);//                                ; Multiply by 1.5
                }
                //; Check that RC pulse is within legal range
                if(*((uint16_t *)&I_Temp1)) >= RCP_MAX)
                {
                        I_Temp1        = RCP_MAX;
                }
        }
rcp_int_limited:
        //; RC pulse value accepted
        New_Rcp = I_Temp1;//                        ; Store new pulse length
        Flags2 |= (1<<RCP_UPDATED);//                 ; Set updated flag

        if(0 != (Flags0 & (1 << RCP_MEAS_PWM_FREQ)))//        ; Is measure RCP pwm frequency flag set?
        {
                //Clear all pwm frequency flags
                Flags3 &= ~((1<<RCP_PWM_FREQ_1KHZ)+(1<<RCP_PWM_FREQ_2KHZ)+(1<<RCP_PWM_FREQ_4KHZ)+(1<<RCP_PWM_FREQ_8KHZ)+(1<<RCP_PWM_FREQ_12KHZ));
                Flags3 |= I_Temp4;//                                ; Store pwm frequency value in flags

                Flags2 &= ~(1<<RCP_PPM);//                ; Default, flag is not set (PWM)

                if(0 == I_Temp4)//                                        ; Check if all flags are cleared
                {
                        Flags2 |= (1<<RCP_PPM);//                ; Flag is set (PPM)
                }
        }
rcp_int_set_timeout:
        Rcp_Timeout_Cntd = RCP_TIMEOUT;//                        ; Set timeout count to start value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Rcp_Timeout_Cntd = RCP_TIMEOUT_PPM;//                        ; No flag set means PPM. Set timeout count
        }
rcp_int_ppm_timeout_set:
        if((0 == (Flags0 & (1 << RCP_MEAS_PWM_FREQ))) && //        ; Is measure RCP pwm frequency flag set?
                (0 == (Flags2 & (1 << RCP_PPM))))
        {
                Flags2 &= ~(1<<RCP_INT_NESTED_ENABLED);//        ; Set flag to disabled
        }
rcp_int_exit://        ; Exit interrupt routine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If flag is set (PPM) - branch
        {
                Rcp_Skip_Cntd = RCP_SKIP_RATE;//                        ; Load number of skips
        }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T0_Int_Enable();// XL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s
        if(0 != (Flags2 & (1 << RCP_INT_NESTED_ENABLED)))// Restore rcp interrupt state
        {
                Rcp_Int_Enable();
        }
rcp_int_ret:
        SREG = I_Sreg;
}

网友:
楼主的钻研精神让我汗颜啊

楼主: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void t0_int(void)//        // Happens every 128us
{
        I_Sreg = SREG;//

        //// Disable RCP interrupts
        Flags2 &= ~(1<<RCP_INT_NESTED_ENABLED);        // Set flag default to disabled

        if(0 != Get_Rcp_Int_Enable_State())                                // Get rcp interrupt state
        {
                Flags2 |= (1<<RCP_INT_NESTED_ENABLED);        // Set flag to enabled
        }
        Rcp_Int_Disable();                                                // Disable rcp interrupts
        T0_Int_Disable();                                                // Disable timer0 interrupts
        sei();                                                        // Enable interrupts
        // Check RC pulse timeout counter
        if(0 != Rcp_Timeout_Cntd)                // RC pulse timeout count zero?
        {
                // Decrement timeout counter (if PWM)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Rcp_Timeout_Cntd--;                // No - decrement
                }
        }
        else
        {
                do
                {
                        // Timeout counter has reached zero, pulses are absent
                        I_Temp1 = RCP_MIN;                        // RCP_MIN as default
                        I_Temp2 = RCP_MIN;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if(0 != (Read_Rcp_Int() & (1 << Rcp_In)))                        // Look at value of Rcp_In
                                {
                                        I_Temp1 = RCP_MAX;                        // Yes - set RCP_MAX
                                }
                                Rcp_Int_First();                                // Set interrupt trig to first again
                                Rcp_Clear_Int_Flag();                        // Clear interrupt flag
                                Flags2 &= ~(1<<RCP_EDGE_NO);                // Set first edge flag

                                if(0 != (Read_Rcp_Int() & (1 << Rcp_In)))                        // Look at value of Rcp_In
                                {
                                        I_Temp2 = RCP_MAX;                        // Yes - set RCP_MAX
                                }
                        }
                }while(I_Temp1 != I_Temp2);

                if((0 != (Flags0 & (1 << RCP_MEAS_PWM_FREQ)))        ||// Is measure RCP pwm frequency flag set?
                        (0 == (Flags2 & (1 << RCP_PPM))))
                {
                        Rcp_Timeout_Cntd = RCP_TIMEOUT;                        // For PWM, set timeout count to start value
                }

                New_Rcp = I_Temp1;                        // Store new pulse length
                sbr        Flags2, (1<<RCP_UPDATED)                 // Set updated flag
                // Check if zero
                if(0 != I_Temp1)                                        // Test new pulse value
                {
                        sts        Rcp_Stop_Cnt, Zero                        // Reset rcp stop counter
                }
        }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 Check RC pulse skip counter
                if(0 != Rcp_Skip_Cntd)// If RC pulse skip count is zero - end skipping RC pulse detection
                {
                        // Decrement skip counter (only if edge counter is zero)
                        sts        Rcp_Skip_Cntd--;
                }
                else
                {
                        // Skip counter has reached zero, start looking for RC pulses again
                        Flags2 |= (1<<RCP_INT_NESTED_ENABLED);        // Set flag to enabled
                        Rcp_Clear_Int_Flag();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 Process updated RC pulse
        if(0 != (Flags2 & (1 << RCP_UPDATED)))                        // Is there an updated RC pulse available? No - update pwm limits and exit
        {

                I_Temp1 = New_Rcp;                                // Load new pulse value

                if(0 == (Flags0 & (1 << RCP_MEAS_PWM_FREQ)))        // If measure RCP pwm frequency flag set - do not clear flag
                {
                        Flags2 &= ~(1<<RCP_UPDATED);                 // Flag that pulse has been evaluated
                }
                // Use a gain of 1.0625x for pwm input if not governor mode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if MODE != 0        // Main - do not adjust gain
                #if MODE == 2        // Multi
                        if(Pgm_Gov_Mode == 4)                        // Closed loop mode?
                #endif
                        {
                                // Limit the maximum value to avoid wrap when scaled to pwm range
                                if(I_Temp1 >= 240)                                // 240 = (255/1.0625) Needs to be updated according to multiplication factor below
                                {
                                        ldi        I_Temp1, 240                                // Set requested pwm to max
                                }

                                // Multiply by 1.0625 (optional adjustment gyro gain)
                                XL = (I_Temp1 >> 4);
                                I_Temp1 += XL;
                                // Adjust tail gain
                                I_Temp2 = Pgm_Motor_Gain;                // Is gain 1?
                                if(I_Temp2 != 3)
                                {
                                        XL >>= 2;                        // After this "0.25"

                                        if(0 == (I_Temp2 & (1 << 0)))                                // (I_Temp2 has Pgm_Motor_Gain)
                                        {
                                                XL >>= 1;                        // After this "0.125"
                                        }

                                        if(0 == (I_Temp2 & (1 << 2)))                                // (I_Temp2 has Pgm_Motor_Gain)
                                        {
                                                I_Temp1 = XL - I_Temp1;                                // Apply negative correction
                                        }
                                        else
                                        {
                                                if((uint16_t)I_Temp1 + XL < 256)
                                                {
                                                        I_Temp1 += XL;                                // Apply positive correction
                                                }
                                                else
                                                {
                                                        I_Temp1 = 0xFF;                                // Yes - limit
                                                }
                                        }
                                }
                        }
                #endif
                }
        #if MODE == 1        // Tail - limit minimum pwm
                // Limit minimum pwm
                if(Pwm_Motor_Idle        < XL)                // Is requested pwm lower than minimum?
                {
                        I_Temp1 = XL;                                // Yes - limit pwm to Pwm_Motor_Idle
                }
        #endif

                // Update requested_pwm
                Requested_Pwm = I_Temp1;                // Set requested pwm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 Boost pwm during direct start
                if((0 != (Flags1 & ((1<<STARTUP_PHASE)+(1<<INITIAL_RUN_PHASE)))) &&
                        (0 == (Flags1 & (1 << MOTOR_STARTED))))                // Do not boost when changing direction in bidirectional mode
                {
                        XL = (Stall_Cnt << 2);                                // Add an extra power boost during start
                        I_Temp2 = (Pwm_Spoolup_Beg >> 2);                // Set 25% of max startup power as minimum power
                        if(I_Temp2 >= I_Temp1)
                        {
                                I_Temp1 = I_Temp2;
                        }
                        if((uint16_t)I_Temp1 + XL < 256)
                        {
                                Requested_Pwm = I_Temp1 + XL;
                        }
                        else
                        {
                                Requested_Pwm = 255;
                        }
                }
        #endif
        }

#if MODE == 0 || MODE == 2        // Main or multi
        if(Governor == 4)
#endif
        {
                Current_Pwm = Requested_Pwm;                        // Set equal as default
        #if MODE >= 1        // Tail or multi
                // Set current_pwm_limited
                I_Temp1 = Current_Pwm;
                if(I_Temp1 >= Pwm_Limit)                                // Check against limit
                {
                        I_Temp1 = Pwm_Limit;                                // Limit pwm
                }

        #if MODE == 2        // Multi
                // Limit pwm for low rpms
                if(I_Temp1 >= Pwm_Limit_By_Rpm)                // Check against limit
                {
                        I_Temp1 = Pwm_Limit_By_Rpm                                // Limit pwm
                }
        #endif

                Current_Pwm_Limited = I_Temp1;
                // Dither
                XL = Pwm_Dither_Decoded;
                if(0 != Pwm_Dither_Decoded)                // Load pwm dither
                {
                        I_Temp2 = I_Temp1 - Pwm_Dither_Decoded;
                        if(I_Temp1 <        XL)        // Calculate pwm minus dither value
                        {
                                XL = I_Temp1;                                // Set dither level to current pwm
                                I_Temp2 = 0;                                // Set pwm minus dither
                        }
                        I_Temp4 = XL;                                // Store dither value in I_Temp4
                        I_Temp3 = (XL << 1);
                        I_Temp3 &= ~Random;                                // And with double dither value
                        if((uint16_t)I_Temp3 + I_Temp2 >= 256)
                        {
                                if(I_Temp4 >= Pwm_Dither_Excess_Power)
                                {
                                        sts        Pwm_Dither_Excess_Power++;
                                }
                                I_Temp1 = 255;                                // Set power to max
                        }
                        else
                        {
                                I_Temp3        += I_Temp2;                        // Add pwm minus dither
                                if(0 != Pwm_Dither_Excess_Power)        // Get excess power
                                {
                                        Pwm_Dither_Excess_Power--;
                                }
                                I_Temp3 += Pwm_Dither_Excess_Power;                                // Add excess power from previous cycles
                                if((uint16_t)I_Temp3 + Pwm_Dither_Excess_Power >= 256)
                                {
                                        I_Temp1 = 255;                                // Set power to max
                                }
                                else
                                {
                                        I_Temp1 = I_Temp3;
                                }
                        }
                }
                Current_Pwm_Lim_Dith = I_Temp1;
        #if DAMPED_MODE_ENABLE == 1
                // Skip damping fet switching for high throttle
                Flags1 &= ~(1<<SKIP_DAMP_ON);
                if(I_Temp1 >= 248)
                {
                        Flags1 |= (1<<SKIP_DAMP_ON);
                }
        #endif
        #endif
        }
        // Increment counter and check if high "interrupt"
        sts        Timer0_Int_Cnt++;
        if(Timer0_Int_Cnt != 0)
        {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T0_Int_Enable();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s

                if(0 != (Flags2 & (1 << RCP_INT_NESTED_ENABLED)))// Restore rcp interrupt state
                {
                        Rcp_Int_Enable();
                }
                SREG = I_Sreg;
                return;
        }
        // Every 256th interrupt (happens every 32ms)
        Timer2_X++;

        I_Temp1 = GOV_SPOOLRATE;                // Load governor spool rate

        // Check RC pulse timeout counter (used here for PPM only)
        I_Temp2 = Rcp_Timeout_Cntd;        // RC pulse timeout count zero?
        if(0 != I_Temp2)
        {
                // Decrement timeout counter (if PPM)
                if(0 != (Flags2 & (1 << RCP_PPM)))
                {
                        Rcp_Timeout_Cntd--;
                }
        }
        // Check RC pulse against stop value
        if(New_Rcp >= RCP_STOP)                                // Check if pulse is below stop value
        {
                // RC pulse higher than stop value, reset stop counter
                Rcp_Stop_Cnt = 0;                        // Reset rcp stop counter
        }
        else
        {
                // RC pulse less than stop value
                Auto_Bailout_Armed = 0;                // Disarm bailout
                Spoolup_Limit_Cnt = 0;
                if(Rcp_Stop_Cnt < 255)
                {
                        Rcp_Stop_Cnt++;
                }
        }

#if MODE == 0        // Main
        do
        {
                // Update governor variables
                I_Temp4 = Requested_Pwm;                        // Load requested pwm

                I_Temp2 = Pgm_Gov_Mode;                        // Governor target by arm mode?
                if((I_Temp2 == 2) &&
                        ((0 != (Flags0 & (1 << GOV_ACTIVE))) ||//Is governor active?
                        //__zlf__ ??? 此处比较是否有问题
                        (I_Temp2 != 2)) &&
                        (I_Temp4 >= 50)                                        // Is requested pwm below 20%? (Requested_Pwm in I_Temp4)
                {
                        Requested_Pwm = Gov_Arm_Target;                                // Yes - load arm target
                }
                else if((I_Temp2 == 3) &&                                        // Governor target by setup mode? (Pgm_Gov_Mode in I_Temp2)
                        (0 != (Flags0 & (1 << GOV_ACTIVE)))        &&                        // Is governor active?
                        (I_Temp4 >= 50))                                        // Is requested pwm below 20%? (Requested_Pwm in I_Temp4)
                {
                        Requested_Pwm = Pgm_Gov_Setup_Target;                        // Gov by setup - load setup target
                }

                I_Temp2 = Governor_Req_Pwm;

                if(I_Temp2 > I_Temp4)                                // Is governor requested pwm equal to requested pwm? (Requested_Pwm in I_Temp4)
                {
                        I_Temp2--;                                                // No - if higher, then decrement
                }
                else if(I_Temp2 < I_Temp4)
                {
                        I_Temp2++;                                                // Increment
                }

                Governor_Req_Pwm = I_Temp2;                // Store governor requested pwm
        }
        while(0 != --I_Temp1);                                                // Decrement spoolrate variable

        I_Temp2 = Spoolup_Limit_Cnt;                // Load spoolup count
        if(++I_Temp2 == 0)                                                // Increment
        {
                I_Temp2--;                                                // Yes - decrement
        }
        Spoolup_Limit_Cnt = I_Temp2;

        if(--Spoolup_Limit_Skip == 0)
        {
                Spoolup_Limit_Skip = 1;                                                // Reset skip count. Default is fast spoolup
                I_Temp1 = 8;                                        // Default fast increase for spoolup time of zero
                if(0 != Main_Spoolup_Time_3x)
                {
                        I_Temp1 = 5;                                        // Default fast increase
                        if(I_Temp2 < Main_Spoolup_Time_3x)                        // No spoolup until 3*N*32ms (Spoolup_Limit_Cnt in I_Temp2)
                        {
                                goto        t0h_int_exit;
                        }
                        else if(I_Temp2 < Main_Spoolup_Time_10x)                // Slow spoolup until 10*N*32ms (Spoolup_Limit_Cnt in I_Temp2)
                        {
                                I_Temp1 = 1;                                        // Slow initial spoolup
                                Spoolup_Limit_Skip = 3;
                        }
                        else if(I_Temp2 < Main_Spoolup_Time_15x)                // Faster spoolup until 15*N*32ms (Spoolup_Limit_Cnt in I_Temp2)
                        {
                                I_Temp1 = 1;                                        // Faster middle spoolup
                                Spoolup_Limit_Skip = I_Temp1;
                        }
                }
                // Do not increment spoolup limit if higher pwm is not requested, unless governor is active
                I_Temp6 = Pwm_Limit_Spoolup;                // Load pwm limit spoolup
                I_Temp5 = Current_Pwm;                        // Load current pwm
                if(I_Temp6 >= I_Temp5)
                {
                        if(Pgm_Gov_Mode == 4)                                // Governor mode?
                        {
                                goto        t0h_int_rcp_bailout_arm;                        // No - branch
                        }
                        if(0 == (Flags0 & (1 << GOV_ACTIVE)))                                // Is governor active?
                        {
                                Pwm_Limit_Spoolup = I_Temp5;                // Set limit to what current pwm is
                                if(++I_Temp2 != 0)                                                // Check if spoolup limit count is 255
                                {
                                        Spoolup_Limit_Cnt = Main_Spoolup_Time_3x;                        // Stay in an early part of the spoolup sequence (unless "bailout" ramp)
                                }
                                Spoolup_Limit_Skip = 1;                                                // Set skip count
                                Governor_Req_Pwm = 60;                                                // Set governor requested speed to ensure that it requests higher speed
                                                                                                // 20=Fail on jerk when governor activates
                                                                                                // 30=Ok
                                                                                                // 100=Fail on small governor settling overshoot on low headspeeds
                                                                                                // 200=Fail on governor settling overshoot
                                goto        t0h_int_exit;                                        // Exit
                        }
                }

                if((uint16_t)Pwm_Limit_Spoolup + I_Temp1 >= 256)        // Increment spoolup pwm
                {
                        Pwm_Limit_Spoolup = 255;
                }
                else
                {
                        Pwm_Limit_Spoolup = Pwm_Limit_Spoolup + I_Temp1;
                }
        t0h_int_rcp_bailout_arm:
                if(Pwm_Limit_Spoolup == 255)
                {
                        Auto_Bailout_Armed = 255;// Arm bailout
                        Spoolup_Limit_Cnt = 255
                }
        }
#endif
t0h_int_exit: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T0_Int_Enable();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s

        if(0 != (Flags2 & (1 >> RCP_INT_NESTED_ENABLED)))// Restore rcp interrupt state
        {
                Rcp_Int_Enable();
        }

        SREG = I_Sreg;
}

楼主:
//; Timer 1 output compare A interrupt
void t1oca_int(void)
{
        II_Sreg = SREG;
        T1oca_Int_Disable();//                        ; Disable timer1 OCA interrupt
        Flags0 &= ~(1<<OC1A_PENDING);//         ; Flag that OC1A value is passed

        OCR1A = TCNT1 + (uint16_t)Next_Wt_H * 256 + Next_Wt_L;
        SREG = II_Sreg;
}

楼主:
//// Timer2 interrupt routine
//// Assumptions: Z register must be set to desired pwm_nfet_on label
//// Requirements: I_Temp variables can NOT be used
void t2_int(void)//        // Used for pwm control
{
        II_Sreg = SREG//
        // Check if pwm is on
        if(0 == (Flags0 & (1 << PWM_ON)))                                // Is pwm on?
        {
                // Pwm on cycle
                if(0 != Current_Pwm_Limited)
                {
                        switch(Z)                                                        // Jump to pwm on routines. Z should be set to one of the pwm_nfet_on labels
                        {
                                case pwm_nofet:        // Dummy pwm on cycle
                                {
                                        break;
                                }
                                case pwm_afet:        // Pwm on cycle afet on
                                {
                                        if((0 != (Flags1 & (1 << MOTOR_SPINNING))) &&
                                                (0 == (Flags0 & (1 << DEMAG_CUT_POWER))))
                                        {
                                                AnFET_on();
                                        }
                                        break;
                                }
                                case pwm_bfet:        // Pwm on cycle afet on
                                {
                                        if((0 != (Flags1 & (1 << MOTOR_SPINNING))) &&
                                                (0 == (Flags0 & (1 << DEMAG_CUT_POWER))))
                                        {
                                                BnFET_on();
                                        }
                                        break;
                                }
                                case pwm_cfet:        // Pwm on cycle afet on
                                {
                                        if((0 != (Flags1 & (1 << MOTOR_SPINNING))) &&
                                                (0 == (Flags0 & (1 << DEMAG_CUT_POWER))))
                                        {
                                                CnFET_on();
                                        }
                                        break;
                                }
                                case pwm_afet_damped:
                                {
                                        ApFET_off();
                                        if((0 != (Flags1 & (1 << MOTOR_SPINNING))) &&
                                                (0 == (Flags0 & (1 << DEMAG_CUT_POWER))))
                                        {
                                        #if NFETON_DELAY != 0
                                                for(YL = NFETON_DELAY; YL != 0; YL--)                                        // Set delay
                                                {
                                                }
                                        #endif
                                                AnFET_on();                                                                // Switch nFET
                                        }
                                        break;
                                }
                                case pwm_bfet_damped:
                                {
                                        BpFET_off();
                                        if((0 != (Flags1 & (1 << MOTOR_SPINNING))) &&
                                                (0 == (Flags0 & (1 << DEMAG_CUT_POWER))))
                                        {
                                        #if NFETON_DELAY != 0
                                                for(YL = NFETON_DELAY; YL != 0; YL--)                                        // Set delay
                                                {
                                                }
                                        #endif
                                                BnFET_on();                                                                // Switch nFET
                                        }
                                        break;
                                }
                                case pwm_cfet_damped:
                                {
                                        CpFET_off();
                                        if((0 != (Flags1 & (1 << MOTOR_SPINNING))) &&
                                                (0 == (Flags0 & (1 << DEMAG_CUT_POWER))))
                                        {
                                        #if NFETON_DELAY != 0
                                                for(YL = NFETON_DELAY; YL != 0; YL--)                                        // Set delay
                                                {
                                                }
                                        #endif
                                        pwm_cfet_damped_done:
                                                CnFET_on();                                                                // Switch nFET
                                        }
                                        break;
                                }
                        }
                t2_int_pwm_on_exit:
                        // Set timer for coming on cycle length
                        YL = ~Current_Pwm_Limited;                // Load current pwm
                        if(0 != (Flags2 & (1 << PGM_PWM_HIGH_FREQ)))        // Use half the time when pwm frequency is high
                        {
                                YL = (YL >> 1) | 0X80;
                        }
                        Set_TCNT2 = YL;                                        // Write start point for timer
                        // Set other variables
                        Flags0 |= (1<<PWM_ON);                        // Set pwm on flag
                }
        t2_int_pwm_on_ret:
                // Exit interrupt
                out        SREG = II_Sreg
                return;
        }
        else
        {
                // Pwm off cycle
        t2_int_pwm_off:
                YL = Current_Pwm_Lim_Dith;
                if(0 != (Flags2 & (1 << PGM_PWM_HIGH_FREQ)))        // Use half the time when pwm frequency is high
                {
                        YL = (YL >> 1) | 0X80;
                }
                Set_TCNT2 = YL;                                        // Load new timer setting
                // Clear pwm on flag
                Flags0 &= ~(1<<PWM_ON);
                // Set full PWM (on all the time) if current PWM near max. This will give full power, but at the cost of a small "jump" in power
                if(Current_Pwm_Lim_Dith != 0xFF)                                        // Full pwm?
                {
                #if DAMPED_MODE_ENABLE == 1
                        // Do not execute pwm off when stopped
                        if(0 == (Flags1 & (1 << MOTOR_SPINNING)))
                        {
                                SREG = II_Sreg
                                return;
                        }

                        // If damped operation, set pFETs on in pwm_off
                        if(0 == (Flags2 & (1 << PGM_PWMOFF_DAMPED)))        // Damped operation?
                #endif
                        {
                                // Separate exit commands here for minimum delay
                                SREG = II_Sreg;
                                All_nFETs_Off();                                          // Switch off all nfets
                                return;
                        }
                t2_int_pwm_off_damped:
                #if PFETON_DELAY < 128
                        All_nFETs_Off();                                         // Switch off all nfets
                        if((0 == (Flags1 & (1 << SKIP_DAMP_ON))) &&
                                (0 == (Flags0 & (1 << DEMAG_CUT_POWER))))
                        {
                        #if PFETON_DELAY != 0
                                for(YL = PFETON_DELAY; YL != 0; YL--)
                                {
                                }
                        #endif
                                Damping_FET_on();                                // Damping fet on
                        }
                #endif
                #if PFETON_DELAY >= 128                                // "Negative", 1's complement
                        if((0 == (Flags1 & (1 << SKIP_DAMP_ON))) &&
                                (0 == (Flags0 & (1 << DEMAG_CUT_POWER))))
                        {
                                Damping_FET_on();                                // Damping fet on
                                for(YL = ~PFETON_DELAY; YL != 0; YL--)
                                {
                                }
                        }
                        All_nFETs_Off();                                         // Switch off all nfets
                #endif
                        SREG = II_Sreg
                        return;
                }
        t2_int_pwm_off_fullpower_exit:
                Set_TCNT2(0);                                        // Write start point for timer
                T2_Clear_Int_Flag();                        // Clear interrupt flag
                Flags0 |= (1<<PWM_ON);
                SREG = II_Sreg;
        }
}

网友:
厉害厉害 如果time3也写成C那就更完美

网友:
感谢分享    BLHeli的汇编源程序改成C语言格式

网友:
话说能跑吗? mcu flash装的下吗?

网友:
这个工程量也蛮大的,关注,支持,+1024

网友:
期待LZ继续更新

网友:
胡萝卜  红烧肉

无刷电机

blheil

网友(2017-10-27):
佩服楼主,还在继续吗,汇编看的真是头大啊

网友:
工程浩大,改写难,调试更难

网友(2019-10-28):
确实花了心思,顶一个!

网友(2021-12-29):
牛逼,要是能文件下载就好了

网友(2023-10-09):
能直接发个压缩包么,最近在学习无刷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