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RS485通讯的120R终端电阻用什么封装的呀?

楼主(2017-03-05):
请问大家RS485通讯的120R终端电阻用什么封装的呀?

以前一直用1206的,现在有一个产品体积有限制,想用0603的,不知道是否靠谱?

不知道这个压差是怎么计算的?

我按照5V来计算的话,功率比较大呀。5*5/120= 0.2W 了

网友A:
功率不是长时的,按50%算,是0.1w。
0603 十分之一w,够用。

网友:
嗯,我也用0603工作沒事

匹配是重點

网友:
必须是大功率的,推荐12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是长时的,按50%算,是0.1w。
0603 十分之一w,够用。

主要是不确认压差到底是多少

按照标准来理解,压差最大可以到6V

因为差分的原因。这个压差始终存在的,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功耗是始终存在的。

网友B:
1206都不保险,想不容易坏这个电阻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
0603用过,至少现在还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6都不保险,想不容易坏这个电阻功率越大越好

要不用个1kW的

网友:
你这是抬杠了

网友B:
这种直接与外界连的电阻,功率要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接与外界连的电阻,功率要留有足够的余量

是的,别人不小心给485总线上接个12V或者24V的电源也不稀奇
120R对24V不烧比较难,但至少对12V不烧还算容易,只要这个电阻有1瓦的功率就可以撑很久了~
反正12V对485是必须保证安全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电阻至少得1瓦

网友C:
以前公司至少用到2W的绕线电阻,因为你不可能预料到外面有什么情况发生,

第一是要保证长期稳定性,
第二是要保证极端条件下的扛损坏,
比如误接上24V、48VDC,都要考虑到,要不产品就不能保证在极端条件下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公司至少用到2W的绕线电阻,因为你不可能预料到外面有什么情况发生,

第一是要保证长期稳定性,

2w绕线电阻短时间超功率一倍也不会马上烧,差不多够对付错接24v了

网友:
匹配电阻再串个自恢复保险丝即可.....

楼主:
不考虑接错线的情况下,就考虑RS485本身的标准

我最终还是将板子调整了,用紧凑的封装,塞了1206的进去

网友:
我都是PTC+TVS+0603电阻,至今没坏过电阻。

网友D(2017-04-13):
节点数量不多,用0603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点数量不多,用0603的问题不大

终端电阻这个跟节点数量没什么关系

节点数量有关系的是上拉和下拉电阻,这个阻值影响485芯片的功耗和输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