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消息队列的一些问题谈论

楼主(2017-03-06):
小弟最近在使用ucos,现有两个任务,task1和task2,优先级task1>task2,在task1里面发送消息队列,task2里面接收消息队列。
void task1
{
  while(1)
  {
    发送消息队列的代码;
   (省略若干代码)
   osDelay(100);//延时10ms
  }
}
void task2
{
while(1)
{
  等待消息队列的代码;
  消息队列处理代码;
osDelay(100);//延时10ms
  }
}
上面用了伪代码,但是出现的问题是,任务2接收的消息队列不正确(都是0),我暂时想到了两种处理方法,A、把任务2的优先级提升比任务1高,B、在任务1发送消息队列后,马上加一个系统延时,这样任务2也可以收到消息队列。
现有一个问题,请假坛里大神,在优先级task1>task2的情况下,task1发送消息队列后不马上延时,为什么task2收不到消息队列。(我个人认为,在任务1发送消息队列后,再执行若干代码,最后有一个总延时,task2可以抢占过来的,但实际测试却不是这样,task2消息队列能收到,但是收到的不是我发送的东西,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因为低优先级的任务不能抢高优先级的任务
高优先级任务不主动释放cpu,低优先级就不能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低优先级的任务不能抢高优先级的任务
高优先级任务不主动释放cpu,低优先级就不能执行

兄弟,我的意思是task2收到的消息队列,都是0,和我发送的消息队列不一致?

网友:
这个要看你发送队列之后干了什么了,很可能你改变了发送的指针里面的内容。ucos队列只传送指针不会对内容进行值拷贝的。如果你发送后改变了内容,收到的就是改变后的值。

网友:
注意uCOS中的消息只是传递了数据存放位置的指针,所以你要保证在你的任务使用消息时你的发送消息的任务不能清除数据或数据存储为静态的,否则在接收消息任务里读取的数据都是0

网友:
还不如上稍微完整点的代码。这样看不出什么东西。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全局变量的,简单好控制而且不会出错,ucos,仅仅创建几个任务就行。

楼主:
好了,已经知道问题,我发送的消息是局部变量,函数执行完就释放了,所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已经知道问题,我发送的消息是局部变量,函数执行完就释放了,所以有问题 ...

消息队列在ucos系统中是放在共享内存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