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莫元求固态继电器型号或方案,开关时间小于40us实验用

楼主(2017-03-06):
上图是我想做的一个试验。
现在想找一个合适的TRIAC/SCR/IGBT/继电器。
需要其门控输入是TTL,大于2000Hz。开关速度要求快,40us以内。
哪位工友知道合适的产品,满足技术要求,价格在100美元以内?

网友:
SCR TRIAC都不适合你,IGBT也要弄成DC后才适用,外面价格整流桥吧

网友:
水银继电器

网友:
光耦继电器也达不到40us以内的速度

网友:
tl350加个电桥应该可以吧

楼主:
有日本公司的型号可以做到,不过价格是400美金

网友:
确实  古二真

网友A:
photomos一秒内就开关不了那么多次。2K的控制频率还是用下面的方法,可以用B方案(三极管可以用mos这样可以省去两个额外二极管),额外做路隔离电源控制就行。隔离电源的GND连到中点,电源连到各自的G则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tomos一秒内就开关不了那么多次。2K的控制频率还是用下面的方法,可以用B方案(三极管可以用mos这样可以 ...

可以说的再详细一些么?控制的是220V AC,电流要求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再详细一些么?控制的是220V AC,电流要求10A

说什么详细些?你可以仿真看看。mos选耐压400V,10A以上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