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

楼主(2017-03-06):
电机为42BYGH403AA四线两相混合式电机,驱动器为2HB3525D。
现象:电机不转。接驱动器后脉冲信号的低电平被拉高,是为什么?

网友A:
看样子,你的EN没有接。都接了试试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的EN没有接。都接了试试喽。

一般伺服或者步进使能不接是使能 接了是释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伺服或者步进使能不接是使能 接了是释放吧

一般也不会出楼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伺服或者步进使能不接是使能 接了是释放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的EN没有接。都接了试试喽。

一般都不用接吧,接了是释放。我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