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本Altium designer 17.0.11

楼主(2017-03-06):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gVbVw 密码: m3j3

更新说明 http://www.altium.com/documentat ... for+Altium+Designer

楼主(2017-05-17):
已有新版本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442-1-1.html
更新说明 http://www.altium.com/documentat ... for+Altium+Designer

网友A(2017-03-06):
以前下的几个版本,都不能导入CAD文件,和用模板导出BOM,不知这个如何

楼主:
我不太喜欢使用AD,打开速度慢;我只用来看文件或转换档案用下;其它都用allegro和orcad来完成

网友:
Altium designer 17.0.11  不知道对Verilog支持的怎么样。

网友B:
我擦,今天早上刚装好17.0.10……

网友C:
我的17.0.10 会出现框不是框的问题,大家有遇到吗

网友:
咋装的,不用破解吗

网友:
与前一个版本有什么更新?我现在在用17.0.10,暂时没发现什么Bug到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下的几个版本,都不能导入CAD文件,和用模板导出BOM,不知这个如何

一直都能导入啊,你的方法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今天早上刚装好17.0.10……

下次安装前去官网查询下当前最新版本 http://www.altium.com/products/downloads
更新说明 http://www.altium.com/documentat ... for+Altium+Designer

网友:
前10秒钟前装好17.010,现在才看到又升级了

网友:
更新的太快了吧,有没有实质性的改进呢?

网友:
刚升了17.0.10,转眼又11了,也太快了...

网友D:
坑爹的ad,拼命的更新,不换电脑更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坑爹的ad,拼命的更新,不换电脑更不上啊

好点的电脑还是反应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点的电脑还是反应慢的

AD用的DirectX,显卡不好,或者同时开着用DirectX的软件就可能卡。

比如用Flash看视频,浏览器,etc。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用的DirectX,显卡不好,或者同时开着用DirectX的软件就可能卡。

比如用Flash看视频,浏览器,etc。 ...

SCSI\DiskNVMe SAMSUNG sm951 256G(系统盘 AD装在此)
INTEL SSDSC2CT180A4 (167 GB)(存储资料用)
Intel(R) Xeon(R) CPU E3-1505M v5 @ 2.80GHz
NVIDIA Quadro M2000M
三星 DDR4 支持ECC 16G
这个配置都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SCSI\DiskNVMe SAMSUNG sm951 256G(系统盘 AD装在此)
INTEL SSDSC2CT180A4 (167 GB)(存储资料用)
Intel(R ...

这个软件,用单核的,你的主频低,是硬伤~~

有个4G多的主频,会爽很多~~~

网友:
我好像还在用 09

网友:
更新太快了。
AD太卡。

网友:
新版的AD还可以吧,比老版本好用。

网友:
又有更新了,謝謝.

网友:
用08的飘过

网友F:
已安装,暂时没有发现什么 BUG,谢谢楼主分享。  另外,提一下,光盘镜像里面没有附带 Licences文件,使用 AD17.0.10里面的即可。

网友:
更新的真快!!!
感謝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以前下的几个版本,都不能导入CAD文件,和用模板导出BOM,不知这个如何

我知道,更新你的操作系统到WIN10 64bit,你会发现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网友:
MARK,不知BUG完善的如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更新你的操作系统到WIN10 64bit,你会发现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

我的是WIN7 64bit的。

网友:
这个版本好好像不错,正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WIN7 64bit的。

win7已经不行了,ad官方估计只维护win10系统下的了

网友:
谁有和谐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下的几个版本,都不能导入CAD文件,和用模板导出BOM,不知这个如何

安装时,勾选输入输出模块。就可以导入 CAD.

网友:
未和谐吧?

网友:
问一下坛友新版的Pcb封装焊盘窗口在1366*768下会不会点不到确认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17.0.10 会出现框不是框的问题,大家有遇到吗

是不是用的高分屏,字体大小不是100%?

绝大多数工具链对HiDPI的支持都不太好,界面都是按照100%设计的;更麻烦的,AD 17开始,加入了Chrome的开源CEF作为图形界面的一部分,更容易出兼容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用的高分屏,字体大小不是100%?

绝大多数工具链对HiDPI的支持都不太好,界面都是按照100%设计的 ...

是的,高分屏,2560*1440,有时候把独显禁用了就好了,但是很卡啊,已经是850EVO的固态了,软件和文件都在C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高分屏,2560*1440,有时候把独显禁用了就好了,但是很卡啊,已经是850EVO的固态了,软件和文件都 ...

2K屏如果够大,尽量100%吧;或者找个Resize的窗口的工具,直接调整窗口的大小,都可以。

AD高度依赖DirectX性能,在用的时候尽量不要有软件使用浏览器/开着Flash之类,这样稍微拖一下DirectX就会导致AD卡顿。

处理器频率和内存大小是首要的,SSD对于工具链而言,一般就是启动快而已。。。

网友:
2009年的电脑,配上8G内存,256GB的SSD,打开AD16挺快的。攻城狮门要注意升级自己的吃饭家伙!

网友:
安装好了又删掉了,还是老老实实用回AD14.3.20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已安装,暂时没有发现什么 BUG,谢谢楼主分享。  另外,提一下,光盘镜像里面没有附带 Licences文件,使用  ...

上传一下License,整个安装包下载太慢了。

网友:
安装试用了下,太卡了

网友I:
试试!  i5+8G看看卡不卡!

网友:
这更新速度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试试!  i5+8G看看卡不卡!

卡不卡?

网友:
是不是对电脑的要求更高了,我还在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网友:
天天更新,真没意思,还不如憋足劲,一次放个大招

网友J:
用上了,速度还成,没有卡,有些习惯变了,比方说SCH图的时候拖动元件,相连的走线也跟着拖着了,另外元件转向也很不舒服,PCB里面以前默认是鼠标移到一个NET上就会高亮显示相连的整个NET,现在不是默认,要修改设置。以前的操作用着很舒服,现在它这样一改很难受

网友:
17.0.6 经常出现这个,无法保存文件。

问一下17.0.11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传一下License,整个安装包下载太慢了。

顶你,正需要这个了

网友K:
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17.0.10在导入规则时就卡死了。。。

网友:
多谢分享~用用最新版本。

网友(2017-04-06):
还在用2010版本。

网友:
更新那么快啊?不知道有啥新功能?

网友(2017-05-09):
我竟然在用ad的时候遇上bug了,真是难得情况,ad6.9层次原理图,如果repeat的子图中含有总线,就会报错无法编译成功,很神奇是ad官网还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下载后发现也编译不了

看来只能换新版本了,6.9用了好几年不得不换了
Creating a Multi-channel Design

网友:
能把集成库高下来不?

网友:
装了这个版本,铺铜跟以前不同,双击铜皮打开属性框再按确定后不会提示自动铺铜,很不顺手,不知道在哪里设。

网友L:
谁能帮我看看,这个例程能不能编译成功,我在altium官网下载的这个项目也编译不过去

包含repeat和bus的多通道

网友:
我装了这个最新版的ad,结果还是编译不了他们自家网站的例程,太郁闷了,白费一番功夫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谁能帮我看看,这个例程能不能编译成功,我在altium官网下载的这个项目也编译不过去

包含repeat和bus的多 ...

例程是在哪个页面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例程是在哪个页面下载的?

58楼

这里有链接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17.0.10在导入规则时就卡死了。。。

我的也是导入规则就死机WIN7,还有就是拼板时复制粘贴PCB自动会去掉泪滴。还是换回15这两个问题就没了。

网友:
复制粘贴PCB自动会去掉泪滴,16版也有这个问题这次打样没注意结果全部的泪滴没有了。

网友L:
我贴的附件也有7次下载了,请问这几位同仁,你们尝试编译后是什么结果啊,能编译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贴的附件也有7次下载了,请问这几位同仁,你们尝试编译后是什么结果啊,能编译成功吗 ...

是编译失败了;已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编译失败了;已看到

我是在你的帖子里借道问问题了,你给的ad安装包没有问题

网友:
太大了,如果有精简版试用该多好。

网友:
44楼的licenses好用,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上了,速度还成,没有卡,有些习惯变了,比方说SCH图的时候拖动元件,相连的走线也跟着拖着了,另外元件 ...

按住 Ctrl键 再拖动元件,就跟以前一样了(线不跟着走,能旋转); 不按 Ctrl键 的话,线会跟着走,并且按空格不能旋转。

网友D:
99se也一样用,画板子而已,为什么要占那么大硬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se也一样用,画板子而已,为什么要占那么大硬盘空间

多层板99se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ad16吧

网友(2017-11-24):
还是13的,下下来试一下

网友(2020-09-08):
你们下载的都不怕律师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