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直插面包板的Cortex-A7核心板,SD卡大小!

楼主(2017-03-06):
被UC震惊体标题拐进来的朋友不要急着吐槽^_^,此帖并非标题党,而是干货帖。
/*** 新增温馨提示***/
/*
貌似很多朋友光看图片去了,在回帖里问帖子里已经介绍了的参数。。
关于板子的详细介绍,在问卷链接的首页有链接,可以移步此处参考:
https://wj.qq.com/s/1115808/ec75
*/
/****************/

大家在开发一些计算量较大,或者使用了复杂网络通信协议,或者需要美观GUI的应用场景时,是否觉得普通高性能单片机,如Cortex-M4,M7 用起来仍然不太顺手?
1. 要一遍遍地在IDE里修改代码,编译,烧录,调试。。。
2. 使用了复杂网络协议时,要么自己精简实现,要么移植现成代码,网络数据量大时还要处处注意内存使用,费时费力
3. 进行音视频处理时,单片机的算力和内存又捉襟见肘,就算高配几百KB的内存,也才只能存十秒左右音频,几帧240x320图片。。
4. 需要美观GUI时,单片机的刷屏速度不太理想,要死命优化;有屏幕接口的单片机价格又高得咋舌。。同时软件里开发界面也比较抽象。

这时候你是否想要是能上linux就好了?
但是普通商用linux核心板至少百元起,近年兴起的水果派虽然可以做到百元以内,但是插针连接不适合产品化应用,而且价格上仍高于单片机一大截。

我去年夏天就想用低价Cortex-A8芯片来解决上面的问题,但是由于电路仍然比较复杂,难以兼顾核心板和DIY使用的两种场景,最后只能妥协先做了类似水果派的demo板。
从去年年末起我就在构思一种既低成本,又方便DIY,又能直接贴片量产的linux核心板。
经过三次改版,还会有第四次小改,最新的荔枝派Zero将会满足你对linux核心板的一切幻想!

荔枝派尺寸约26x44mm,仅比SD卡略长!

一般来说小体积的板子,特别是sd卡这么小,它的引出接口会不太友好,很难手焊;
但是Zero做到了可以直插面包板!这应该是首款直插面包板的Cortex-A7核心板了!

同时,Zero本身又是全引脚邮票孔引出,可以直接贴片量产!

可以看到就算是核心板,板上也有很多外设电路,如RGB LED, TF卡槽,otg usb, lcd背光驱动电路,触摸屏控制器,spi flash(低成本应用时可以直接把linux系统存储于spi flash里!),通用 FPC40 LCD接口 等等。

有没有注意到邮票孔是1.27间距?这么设计,可使得所有引脚都能使用2.54插针引出,只要杜邦线就能调试,不必再焊接飞线了!
(常用引脚是直接2.54插针引出,不常用引脚偏移半个脚位,就是1.27mm邮票孔引出)

想从单片机方案转linux方案的朋友还会考虑的一点就是功耗问题,经常有朋友戏称ARM9是半导体发热器。。
现在市面上的基于H3芯片的水果派也是发热严重,分分钟上80度,90度也不是梦。
但是Zero的的功耗控制较好,起来linux系统后的空载运行电流是90mA,这是什么概念?
STM32F4全速运行于168MHz的电流消耗也是90~110mA!而Zero是运行于1GHz,主频在24MHz~1.2GHz可以24MHz步进调整!

空载运行时温度仅有40度左右:

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要是再有wifi功能就好了?
虽然Zero为了体积考虑没有板载wifi,但是我巧妙地设计了TF Wifi 卡,直接插上去就能使用wifi功能!
可以这么插:

也可以这么插:

还有更多插法等你来发现~

Zero拥有单片机常见的低速接口,如UART,I2C,SPI,PWM,ADC等,
还有很多单片机上少见的高速接口,如usb,MIPI CSI,RGB LCD,Ethernet EPHY(是的,是EPHY,你只要外接个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就能上网,无需mac芯片)
甚至内置了codec,可以直推耳机,mic~
Zero整体的系统框图如下,看看是否有你想要的接口?

Zero的软件系统也是最新的,Zero适配上了最新的linux-4.10内核,甚至未发布的4.11内核可能会整合入Zero!
根文件系统方面,如果想使用廉价的SPI flash作为存储,可以使用buildroot编译小型根文件系统,最小能放入8MB的flash中~
如果想享受发行版便利的包管理系统,可以上Debian,甚至能开Debian桌面系统:

玩个超级玛丽,口袋妖怪不在话下:

还能玩经典射击游戏doom!

视频在此,可见很流畅: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eed.5!2~5~5~5!3~5~A

然后,我还很不厚道地扒下了树莓派系统,也可以勉强开启桌面:

Zero的丰富接口和充沛的性能,为各种方案提供了新的可能,最近用Zero做的lora网关,性能远超原厂LoRaWAN方案,而价格甚至不到1/10(LoRaWAN芯片高达$50,成品模块>$200)

Zero也可以外接麦克风阵列实现类似亚马孙Echo的功能,麦克风阵列只需x大x飞之流的一半左右,功能基本一致,还能选配说话人识别功能。

Zero近期打算众筹,众筹价格在$6左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里填下问卷,我方便设置众筹套餐选项~
https://wj.qq.com/s/1115808/ec75
有什么意见建议也可以在问卷里或者这里回帖交流~

楼主:
荔枝派Zero开始众筹啦!众筹网址为:http://z.elecfans.com/101.html
现有开发者计划可以全额返现!还有推广者计划可以部分返现!
支持众筹后到lichee.jicm.cn填写信息,即可获得自己的推广码,他人使用你的推广码可得95折优惠,你可获4%返现!越多推广,越多返现!

网友:
我去,这也太简陋了吧!

网友:
支持,这个看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网友A:
空载40度?满载呢?

网友B:
这是什么芯片,可以用在什么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40度?满载呢?

这是使用cpu-burn 烤机10分钟后的结果:
cpu-burn是一个尽可能让cpu发热的满载运行测试程序,树莓派运行cpu-burn后温度在80度左右,H3芯片的友善之臂或者香橙派可以达到9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芯片,可以用在什么场景?

高清大图里很清楚的,还有系统框图,常用外设都有。可以仔细看下帖子。

网友: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网友:
多少钱/PCS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使用cpu-burn 烤机10分钟后的结果:
cpu-burn是一个尽可能让cpu发热的满载运行测试程序,树莓派运行c ...

室温是多少?

网友:
没有MAC PHY?

楼主:
整板$6左右,可以看帖子最后面的链接里有详细介绍

楼主:
就是现在深圳温度,大概21,22度

楼主:
有的,帖子里特别提到有的,不认真看帖

网友C:
很感兴趣呀

那个FPC是可以直接接显示屏吗?还需要什么转接板吗?对应背光怎么控制?

芯片内核的资源没有详细描述

多少核心,内置RAM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D:
这么高的温度,用不太长久

网友A:
不错不错,搞两个玩玩,刚好有个创意需要用到摄像头,这个就是行车记录仪,运动相机方案吧,相机接口引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感兴趣呀

那个FPC是可以直接接显示屏吗?还需要什么转接板吗?对应背光怎么控制?

直插显示屏的,常用272x480,480x800,1024x600都支持;板载背光驱动电路了的,直接用PWM引脚可以无极调光,可以仔细看看正面图片,或者去问卷页面查看详细介绍

网友:
去年那个活动也是小板吧,后面玩得如何?

网友E:
背面有器件,邮票孔怕是用不上吧

网友F:
lorawan协议整个移植完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插显示屏的,常用272x480,480x800,1024x600都支持;板载背光驱动电路了的,直接用PWM引脚可以无极调光 ...

看到github上的帖子了

但没看到对核心的详细介绍呀?

全志的V3S,只搜索到了是运动相机方案的,内核详细介绍有没有?

我想用这个来做GUI,配合5寸屏。响应速度怎样?开机速度需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搞两个玩玩,刚好有个创意需要用到摄像头,这个就是行车记录仪,运动相机方案吧,相机接口引出来 ...

全引脚引出的,评估底板上有摄像头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温度,用不太长久

40度其实就略高于体温,STM32F4全速运行也是这个温度。服务器CPU还80度,24小时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面有器件,邮票孔怕是用不上吧

开槽就行,你看帖子里有底板照片的,就开个一两厘米的槽

网友G:
全志V3S批量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github上的帖子了

但没看到对核心的详细介绍呀?

我移植了linux-4.10内核。
驱动5寸屏没有问题,启动debian大概30秒,启动buildroot小系统大概10s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lorawan协议整个移植完了么?

不是用LoRaWAN,是用自定义协议,比LoRaWAN更优:
- 节点**自组网**:节点可以主动寻找附近的网关加入网络
- 支持**权限**设定:节点加入网络需要授权验证
- 支持**漫游**功能:节点可以在网关之间无缝漫游
- 支持网关**灾备**:当网关发生损坏时,节点可以就近迁移到其它已授权的网关上
- 支持海量节点:可支持**上万**节点同时在线(通信速率仍受限于信道容量)

网友:
$6这个价格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志V3S批量什么价?

套片四五美金吧

网友:
确实不错,有兴趣买两个玩玩

网友:
有点意思,同样有兴趣买几个玩玩。

网友:
看起来真的对得起这个标题啊!

网友H:
赶紧出啊
特别是带lcd屏幕的套件版本

网友H:
我用香橙派需要hdmi才能点屏幕
这个直接接rgb屏幕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赶紧出啊
特别是带lcd屏幕的套件版本

赶快来填下顶楼的问卷吧!

网友I:
好东西,什么时候团购,提供裸机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什么时候团购,提供裸机支持么

明后天吧,到时会置顶进度帖。
裸机就是uboot环境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明后天吧,到时会置顶进度帖。
裸机就是uboot环境了

   去年买过楼主的板子了,请问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年买过楼主的板子了,请问兼容吗?

屏幕和vga转接板兼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屏幕和vga转接板兼容

新版和旧版区别在那里,旧版还没有玩,新版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版和旧版区别在那里,旧版还没有玩,新版就来了。

具体参数可以进顶楼链接看看~

网友:
确实不错,有兴趣 赶紧上架

网友K:
v3s不是可以跑精简版android来着?

网友:
高手终于现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v3s不是可以跑精简版android来着?

camdriod,不过也精简得没啥东西了…

网友:
内存只有片内64M 可惜了.

网友:
兴趣很浓 啊,支持楼主,想买,现在玩的是orangepi

网友:
关注,有了也买来玩玩

网友:
这个派好mini

网友:
看来最近没怎么上群,zero都开始准备团购了啊!肯定要算我一个的;
虽然去年买的A13都还没有花时间玩通呢。

网友:
想买,但是 估计买回来 肯定是吃灰。

网友L:
你那个键盘加上显示器的 很酷炫的  有关键字吗 在哪里购买 我想买

网友:
支持楼主,已经提交问卷了。

网友:
这个真小巧

网友:
到时也支持一下,每个玩玩!

网友:
正好有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片四五美金吧

套片四五美金的话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网友G:
套片都包含那些东西?裸奔上EMWIN行不?

网友M:
请问估计400MHz + linux系统空载运行 的电流会是多少?

网友N:
不错,是个好东西,这类片子是不是温度都很高啊,

网友:
用这种“冷门”芯片就担心货源问题,买不到或者价格贵,跟进和玩的意义不大。

只有做到树莓派那种生态圈,才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否则就是昙花一现。

网友:
请问楼主目前调出来的系统,播放视频的话支持多少分辨率的视频? 是硬解码的还是软解码的?

网友C:
性能上比H3的要差不少啊

不过我想用来点屏做GUI,应该是够了。

用SPI Flash做系统够不够?

网友:
上次的荔枝派还没玩起来,主要是没有傻瓜式的image文件,我想先用起来再从头开始搞

网友O:
引用 楼主:
camdriod,不过也精简得没啥东西了…

V3S跑linux的话   GUI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吗?貌似内置DDR有点小啊,想做个华丽点的界面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那个键盘加上显示器的 很酷炫的  有关键字吗 在哪里购买 我想买

也在想问 lz 这个问题,

网友P:
不错,6美元的话,弄个玩玩也不错,不知道22楼这个配套的液晶屏是多少钱,是电容触摸吗

网友:
又一颗强大的芯片面世,不知道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
相当不错,一直默默关注,给个赞。到时候zero出厂再搞一片

网友Q:
奇怪,没看到内存颗粒,V3里边内置了??

网友R:
楼主用的wifi是sdio接口的吗?什么型号啊?linux下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套片都包含那些东西?裸奔上EMWIN行不?

套片就是主芯片+PMU
要移植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一般直接上Qt或者桌面了。。

网友S:
支持一下,什么时候众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估计400MHz + linux系统空载运行 的电流会是多少?

测过360M主频+360M DDR时钟的运行电流是7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是个好东西,这类片子是不是温度都很高啊,

空载温度40,极端烤机温度60,算控制得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能上比H3的要差不少啊

不过我想用来点屏做GUI,应该是够了。

内核4MB,文件系统4MB,8MB SPI flash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V3S跑linux的话   GUI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吗?貌似内置DDR有点小啊,想做个华丽点的界面该怎么弄? ...

足够上Qt,甚至Debian桌面系统,和用电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错,6美元的话,弄个玩玩也不错,不知道22楼这个配套的液晶屏是多少钱,是电容触摸吗 ...

顶楼的问卷链接里有介绍,电阻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奇怪,没看到内存颗粒,V3里边内置了??

是的,内置512Mbit DDR2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用的wifi是sdio接口的吗?什么型号啊?linux下驱动吗?

是SDIO接口,所以才能接在tf卡槽上。esp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支持一下,什么时候众筹?

这两天,到时会在贴里更新进度

网友M:
引用 楼主:
顶楼的问卷链接里有介绍,电阻触摸

请问可不可以改电容触摸屏?电阻屏体验太差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到时会在贴里更新进度

能否定制一个系统?
精简其他功能,就留下显示屏驱动和串口,用来做GUI驱动。
启动时间尽量缩短,最好有开机logo遮盖。

存储部分,首选用用SPI FLASH,容量大一点都可以。如果对速度影响大,或者是SPI FLASH容量不够,可以考虑用TF卡。

GUI采用QT来做应用,简单的就是标准控件。复杂的会用图片或图形控件(比如仪表控件)。这样能否做到流畅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可不可以改电容触摸屏?电阻屏体验太差啦。

生成时候当然可以改电容屏,只是价格贵很多,所以团购时只用电阻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定制一个系统?
精简其他功能,就留下显示屏驱动和串口,用来做GUI驱动。
启动时间尽量缩短,最好有 ...

上Qt可能SPI Flash不够, 不过原厂SDK好像用的mini gui是可以塞进16MB Flash。
流畅是没问题的,因为系统是跑在RAM里的,而不是像单片机那样从flash里执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Qt可能SPI Flash不够, 不过原厂SDK好像用的mini gui是可以塞进16MB Flash。
流畅是没问题的,因为系统 ...

那就上TF做系统
主要是启动时间,如果精简其他部分功能和驱动,能否大幅度缩短?或者是有其他加速的方法?
用来做GUI的话,秒开的体验才好。最差也不能超过几秒。

如果要十几秒甚至30多秒的话,这个体验就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上TF做系统
主要是启动时间,如果精简其他部分功能和驱动,能否大幅度缩短?或者是有其他加速的方法 ...

内核默认配置启动时间是6秒,再快就要自己精简一些了

网友T:
期待开始众筹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期待开始众筹

预计今晚开始众筹

网友U:
为啥不内置emmmc呢

网友V:
这个可以用串行nandflash ? 官方原理图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可以用串行nandflash ? 官方原理图里面有。

可以但只能只读,spi nand不可靠

网友W:
引用 网友U:
为啥不内置emmmc呢

价格呀,上了就没价格优势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可以但只能只读,spi nand不可靠

只能只读,那就太可惜了。 如果能和nor flash一样用,就解决了存储问题。

如果用SD卡,目前的SD卡普遍容量都比较大,成本还是很高的。

网友:
开始众筹吧,侧重于小OS,漂亮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只能只读,那就太可惜了。 如果能和nor flash一样用,就解决了存储问题。

如果用SD卡,目前的SD卡普遍容 ...

可以用128MB tf卡,5块钱搞定,不比大容量 spi nand 贵

网友:
简单玩过树霉派,这个看起来也好有吸引力

网友U:
引用 网友W:
价格呀,上了就没价格优势了

做两个版本,没有emmc 只能算玩具,很难商品批量应用,就没有大量 ,恶性循环

网友:
v3s和H3有啥不同?

网友:
期待,众筹一定要支持一下你。
顺便问一下,V3S芯片货源稳定吗?

网友:
相信我,放上emmc 做产品元件用,只有sd卡,和orangepi nanopi 没啥区别

网友X:
引用 网友H:
我用香橙派需要hdmi才能点屏幕
这个直接接rgb屏幕太好了

HDMI屏才好吧,显示器就是HDMI的,不用买新的了

网友Q:
今晚在哪众筹?搬个板凳我要当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U:
做两个版本,没有emmc 只能算玩具,很难商品批量应用,就没有大量 ,恶性循环 ...

板载SPI flash, 小型应用足够。
并且也考虑到了emmc的情况,sdio相关引脚全部邮票孔引出,需要外接就在底板上加。
另外官方参考方案里就有用tf启动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今晚在哪众筹?搬个板凳我要当第一个

要明天了,众筹网站还在给我改稿子。。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可以用128MB tf卡,5块钱搞定,不比大容量 spi nand 贵

这个何处能买到呢?之前查过,好像目前能买到的都是数G的,价格2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X:
HDMI屏才好吧,显示器就是HDMI的,不用买新的了

我要用这个玩意做产品啊
不可能带一个hdmi屏幕吧
成本和功耗挡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何处能买到呢?之前查过,好像目前能买到的都是数G的,价格20以上... ...

直接某宝搜“TF 128MB” 就好这种小容量卡反而不容易是扩容卡。

网友Y:
楼主还厉害 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还厉害 有卖吗

明天众筹,敬请关注

网友U:
引用 楼主:
板载SPI flash, 小型应用足够。
并且也考虑到了emmc的情况,sdio相关引脚全部邮票孔引出,需要外接就在 ...

你现在的产品在NEO的射程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5438781357
竞争太激烈

加上emmc 可以进入NEO Air的市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qq-pf-to=pcqq.group
回旋空间比较大

网友M:
请问可以简单描述如何做到麦克风阵列实现类似亚马孙Echo的功能吗?

例如:6路麦克风信号如何处理?用什么算法实现定位和消回声?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现在的产品在NEO的射程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04-9993260443.3.4ZyoeM&id ...

嗯,可以板载最高32MB spi nor flash或者128MB spi nand flash,预留了空位,加五块钱就能贴上去。
现在用tf主要是因为diy时候tf容量大,更方便调试或者塞进各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可以简单描述如何做到麦克风阵列实现类似亚马孙Echo的功能吗?

例如:6路麦克风信号如何处理?用什么 ...

你这问得范围太广了啊…算法流程和细节参数都要自己仔细优化的,不过大体思路多查查文献还是有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嗯,可以板载最高32MB spi nor flash或者128MB spi nand flash,预留了空位,加五块钱就能贴上去。
现在 ...

这么点flash并不能运行很强的linux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这问得范围太广了啊…算法流程和细节参数都要自己仔细优化的,不过大体思路多查查文献还是有的。 ...

嗯,问题是有点大了。

问个简单点的,6路麦克风信号硬件上是如何处理和接入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么点flash并不能运行很强的linux

往下性能碾压 运行openwrt的路由器芯片, 往上价格优于 NEO Air,  在这个夹缝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嗯,问题是有点大了。

问个简单点的,6路麦克风信号硬件上是如何处理和接入核心板? ...

你没仔细看帖啊。。问卷链接里有详细介绍。。

楼主:
已经开始啦,看沙发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今晚在哪众筹?搬个板凳我要当第一个

开始啦,见沙发更新

楼主:
开始啦,见沙发更新的网址

网友:
众筹已经拍了

网友H:
全家桶.哈哈哈
为什么不能合并众筹
我还拿个低配的版本备用
虽然可以再拍
但是配送费不能免,
不能做到合并订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全家桶.哈哈哈
为什么不能合并众筹
我还拿个低配的版本备用

多拍的再众筹后会合并订单退多余的运费~
你可以来http://lichee.jicm.cn/获取推广码,可以95折优惠,并获得推广订单的4%返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啦,见沙发更新

好的,已经支持。
其实之前我是很恶心全志的。自从看到了你的荔枝,突然不那么烦了。总之:个人十分着迷开源硬件。

网友V:
众筹后在哪查询单号呢? 在那个网站没注册直接付的款。

楼主:
引用 网友V:
众筹后在哪查询单号呢? 在那个网站没注册直接付的款。

右上角,查询订单,可以用手机号查询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没仔细看帖啊。。问卷链接里有详细介绍。。

阵列用的是什么处理器?能发个背面照片吗?

网友Z:
usb只有一个么?唯一的usb接了电源之后怎么办?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右上角,查询订单,可以用手机号查询

点击生成链接时提示:the upper code is not exist!  什么问题 ?

网友W:
“Lora网关Demo
非LoRaWAN协议。因为LoRaWAN官方网关IC售价高达50美金,市面现成模块价格超过200美金,毫无成本优势。”
从这里看,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很了解Lora终端芯片和网关芯片的区别。
Lora距离能做到这么远 主要采用扩频技术,既然是扩频 就会有扩频序列码,理论上只有相同的扩频序列码才能相互通讯,
但是网关芯片能接收所有的扩频序列码的终端,代价当然大。价格自然高。但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码分”,扩大网络容量。
不然只用同样的扩频序列码,那就只能时分,按照Lora速率,一个网管下同一时间段内可容纳的终端数量将大大降低。
至于 LoRaWAN协议栈实现到不是难事。
以上个人浅见

网友:
已经参加了众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点击生成链接时提示:the upper code is not exist!  什么问题 ?

L8IFJBLC,第一个框填这个推广码试试

网友:
能移植rt-thread 之类的就好了,还有那个linux基金会的小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W:
“Lora网关Demo
非LoRaWAN协议。因为LoRaWAN官方网关IC售价高达50美金,市面现成模块价格超过200美金,毫无 ...

是的,所以你看帖子后面最后一点,我提到了”通信速率仍然受限于信道容量”。
要不使用网关芯片而模拟它的性能,就只有使用很多片sx1278做前端。
但很多场景下只需要使用低频次,长距离的通信,比如之前做过的一种公共设施的物联网化管理,节点很多,距离长达数十公里,但是维护周期可能只要一周一次或更长,这个用lora就很合适,时分复用就足够了。

网友U:
Linux基金会(The Linux Foundation)今天宣布了Zephyr(TM)计划(Zephyr(tm) Project)。这个开源协作计划将把全行业领导者联合起来,为物联网(IoT)开发一款实时操作系统(RTOS)。
Zephyr计划的早期支持者包括英特尔(包括收购的Altera Corporation和Wind River)、恩智浦半导体(NXP Semiconductors N.V.)(包括最新并购的Freescale)、Synopsys, Inc.和UbiquiOS Technology Limited。Zephyr计划诚邀对这项技术感兴趣的其他公司参与。
工业用和消费用物联网设备需要可扩展、安全和支持无缝连接的软件。开发者还需要能在一个高度模块化的平台之上开展创新,轻松整合嵌入式设备,与架构无关。虽然Linux对嵌入式开发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操作系统,但一些物联网设备需要针对极小内存空间的RTOS。这是对实时Linux的补充,实时Linux擅长数据采集系统、制造厂和为全球最复杂的计算系统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的时间敏感型仪器和机械。
Linux基金会执行理事Jim Zemlin表示:"对于平台,今天的开发者有许多选择。Zephyr计划将提供一个支持最小规格物联网设备的模块化联网操作系统。我们诚邀开发者为Zephyr计划做出贡献,帮助推进一个可定制嵌入式开源RTOS,推动物联网发展。通过由Linux基金会主持这个计划,我们期待着Linux社区和Zephyr社区的交叉协作。"
模块化和安全是为嵌入式物联网设备开发操作系统的重点考虑因素。Zephyr计划重点考虑这些特性,允许原样使用该RTOS或定制解决方案。该计划对安全的专注包括计划成立专职安全工作组和设置委托安全维护者。广泛的通信和网络支持也有考虑,初期将包括蓝牙、蓝牙低功耗和IEEE 802.15.4,计划今后扩大通信和网络支持。
Zephyr计划旨在吸收开源和嵌入式开发者社区的意见,鼓励在RTOS上开展协作。该计划还将包含强大的开发工具,把Zephyr RTOS作为一项最好的物联网嵌入式技术加以推进。Zephyr计划初期得到以下一些平台的支持,今后还将获得广泛的架构支持:
Arduino 101(Intel® Curie(tm) Module,包括x86和Synopsys® ARC® EM核心);
Arduino Due(Atmel SAM3X8E ARM Cortex-M3 CPU);
Intel Galileo(tm) Gen 2;以及
NXP FRDM-K64F Freedom board(Kinetis K64F ARM® Cortex®-M4 MCU)。
Zephyr计划还将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Embedded World 2016上开设一个展位,通过演示和会议展示这项技术。2月24日星期三中欧标准时间上午10:30将在第19分会场举行题为"开源RTOS改变物联网面貌"的演讲。了解如何与该计划取得联系,请访问4-349展位。对Zephyr计划感兴趣的人士,请访问:www.zephyrproject.org
Zephyr计划早期支持者的评论
英特尔
"英特尔相信Zephyr计划将对联网和嵌入式设备市场产品重大影响。通过提供可扩展、可定制和安全的开源操作系统,Zephyr计划将满足联网设备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计划和Zephyr社区合作开发最好的操作系统,推动创新。"
英特尔开源技术中心嵌入式操作系统工程副总裁,软件和服务事业部总监Mark Skarpness
恩智浦
"我们相信Zephyr将成为领先、易用的物联网平台之一,它是专门考虑到联网世界的安全性而设计的。我们承诺向开发者提供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所需的最好的工具和支持。"
恩智浦高级副总裁兼微控制器部总经理Geoff Lees
Synopsys
"Zephyr计划满足了对开源RTOS日益增长的需求,该RTOS符合今天资源受限的安全物联网设备的要求。我们很高兴参与这个协作计划并帮助推进该计划,包括为基于Synopsys ARC的物联网IP平台提供支持。"
Synopsys IP和原型部副总裁John Koeter
能不能支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U:
Linux基金会(The Linux Foundation)今天宣布了Zephyr(TM)计划(Zephyr(tm) Project)。这个开源协作计划将把 ...

额,这种实验性质的操作系统,坛子上用过的人两只手数得过来,90%的人没有水平用,剩下10%的人就算能学会用,也不会在实际项目里用…

如果你确实有兴趣,可以自己移植试试,zero的内核源码都开放的。我移植linux最新内核虽然不难,但是工作量也蛮大,你要移植这个也会比较麻烦。

网友:
全家桶不含麦克风阵列,
不含lora
不含oled

还得拍另一个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Z:
usb只有一个么?唯一的usb接了电源之后怎么办?

板上有2.54的2p电源插针可以供电。usb是otg口,既可以供电,也可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M:
阵列用的是什么处理器?能发个背面照片吗?

你查下blackfin

网友:
引用 网友X:
HDMI屏才好吧,显示器就是HDMI的,不用买新的了

是啊HDMI才好,屏都不要

网友M:
谢谢,有空研究一下,麦克风阵列这块都是开源的么?

网友:
支持楼主,众筹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有空研究一下,麦克风阵列这块都是开源的么?

麦克风和lora是属于应用层面的,不开源,但是可以批量采购。

网友:
支持了一块,众筹已经成功了,期待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荔枝派Zero开始众筹啦!众筹网址为:http://z.elecfans.com/101.html
现有开发者计划可以全额返现!还有推 ...

已众筹付款...

请问已下全志裸机的开发环境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众筹付款...

请问已下全志裸机的开发环境是什么...

就是uboot了,可以到Lichee-Pi 的github项目下下载uboot工程进行开发。
uboot下初始化好了64MB DDR, 可以当单片机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uboot了,可以到Lichee-Pi 的github项目下下载uboot工程进行开发。
uboot下初始化好了64MB DDR, 可 ...

我正是准备把他当单片机来用

是这个吗,但是没有目录树,翻墙太慢了,找不到你说的uboot工程
我倒是看到了linux 和 android的SDK,这个是win 64bit的吗

网友AA:
Zero拥有单片机常见的低速接口,如UART,I2C,SPI,PWM,ADC等,
还有很多单片机上少见的高速接口,如usb,MIPI CSI,RGB LCD,Ethernet EPHY(是的,是EPHY,你只要外接个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就能上网,无需mac芯片)
甚至内置了codec,可以直推耳机,mic~
------------------------------------------------------------
关键是 码,,,码在哪里,,有库吗。。。

树莓并不强大,强大的是:有各种开源库。所以,你列的这些才能玩起来。。。不然,这些“强大”的功能都是水中捞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正是准备把他当单片机来用

是这个吗,但是没有目录树,翻墙太慢了,找不到你说的uboot工程

你找的是之前a13的我的个人的github主页,现在新建了lichee pi的主页
地址是:https://github.com/Lichee-Pi
里面的u-boot项目clone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A:
Zero拥有单片机常见的低速接口,如UART,I2C,SPI,PWM,ADC等,
还有很多单片机上少见的高速接口,如usb, ...

Zero 已经并入 linux 主线内核了,在尚未正式发布的linux-4.11-rc2里可以找到。都是开源的,这些简单接口的py库都有的。
项目主页:https://github.com/Lichee-Pi

网友:
做工太差了吧,看上去脏兮兮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找的是之前a13的我的个人的github主页,现在新建了lichee pi的主页
地址是:https://github.com/Lichee ...

谢谢,下载完了。

貌似实在linux下编译的,有windows编译平台吗,难道V3s没有人拿来当单片机用,都是跑系统的?

网友AB:
好奇那个系统框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AC:
之前撸了个LORA的套件,看到上面说不开源的,那我要来作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下载完了。

貌似实在linux下编译的,有windows编译平台吗,难道V3s没有人拿来当单片机用,都是跑 ...

嗯。。因为linux 下资源太多了,不用重复造轮子。
另外 linux下也可以开发单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之前撸了个LORA的套件,看到上面说不开源的,那我要来作甚呀

提供API接口,直接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好奇那个系统框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挺漂亮的

用Visio画的,word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因为linux 下资源太多了,不用重复造轮子。
另外 linux下也可以开发单片机啊。 ...

不会linux

楼主:
上linux的话就像是在电脑上运行了,方便很多,Zero可以作为学习Linux的起点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AA:
Zero拥有单片机常见的低速接口,如UART,I2C,SPI,PWM,ADC等,
还有很多单片机上少见的高速接口,如usb, ...

对,希望z在软件方面多重视,否则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对,希望z在软件方面多重视,否则意义不大。

如果有人能移植 树莓的库,或作者能写一下,如何将树莓的一些库移植的方法。。。这样,可能用的人会多起来。

没码 就相当于 裸体 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Zero 已经并入 linux 主线内核了,在尚未正式发布的linux-4.11-rc2里可以找到。都是开源的,这些简单接口 ...

终于看到希望了。哈哈。。

网友:
震惊!O(∩_∩)O看起来可以搞一发

网友:
ZERO最近怎么样了?有什么更新信息么?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不够精细,至少也上个金板。

网友:
已支持,静待佳音!

网友AE:
引用 楼主:
荔枝派Zero开始众筹啦!众筹网址为:http://z.elecfans.com/101.html
现有开发者计划可以全额返现!还有推 ...

想要lora和麦克风阵列,没有相关选项,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麦克风和lora是属于应用层面的,不开源,但是可以批量采购。

lora的距离有没有测试过,lora的优势就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想要lora和麦克风阵列,没有相关选项,怎么办?

有的,在最后那里吧!
空旷距离大概12km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有的,在最后那里吧!
空旷距离大概12km

不会吧,安信可的模块不带PA的,能达到12KM?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有的,在最后那里吧!
空旷距离大概12km

最后那个是339元的全家桶套餐,没写明lora和麦克风,是不是默认都包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不会吧,安信可的模块不带PA的,能达到12KM?

嗯,据说就是在深圳湾这边的红树林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最后那个是339元的全家桶套餐,没写明lora和麦克风,是不是默认都包含的? ...

是二选一的。。需要自己备注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是二选一的。。需要自己备注

实话说12km的牛吹的有点大,当然如果放四轴上还是有可能的,毕竟老外还用10块钱的433M模块和轨道设备通讯。

lora和麦克风都感兴趣,怎么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实话说12km的牛吹的有点大,当然如果放四轴上还是有可能的,毕竟老外还用10块钱的433M模块和轨道设备通讯 ...

可以先拍一个,后面会挂到淘宝店上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嗯。。因为linux 下资源太多了,不用重复造轮子。
另外 linux下也可以开发单片机啊。 ...

搞哪门子众筹,百把块钱的东西,做好了放店里面卖就是了。等你筹完再做,黄花菜都凉了。抓紧时间提供一套完善的基础代码,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添加应用、驱动,添加过程中有问题来论坛讨论,其他坛友也比较容易测试。
“因为linux 下资源太多了,不用重复造轮子。”------各人找的资源不同,运行环境不同,结果不一样,有问题解不了,板子又只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搞哪门子众筹,百把块钱的东西,做好了放店里面卖就是了。等你筹完再做,黄花菜都凉了。抓紧时间提供一套 ...

唉,国内开发者还是不熟悉GitHub, 我都放在github上了都不看下。。  甚至可以直接使用linux主线代码,板子已经被收入Linux-4.11-rc2主线了。
至于开发环境什么的,这是开发Linux的基础技能,和板子无关,用我的板子不会搭环境,用其它板子也照样不会搭环境。

网友(2017-04-10):
众筹时间已经过了
什么时候发货啊

网友:
支持楼主,准备学些linux,看了楼主的帖子,对V3S兴趣更浓了。希望楼主板子早点出来,同时也希望楼主写些教程啥的,方便和我一样的小白入门呀

网友:
众筹时间好像过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发货啊

网友:
换上大容量的W25N01、GD5F等SPI Flash,要是能再上个安卓系统就爽歪歪了。

网友I:
收到东西了,插上usb电没反应,里面没下任何东西呢,我接了个40PIN 5寸屏

网友AG:
引用 网友I:
收到东西了,插上usb电没反应,里面没下任何东西呢,我接了个40PIN 5寸屏

我的也收到了,还没有找到TF卡直接能用的映象文件。放一边吃灰了。有空再慢慢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的也收到了,还没有找到TF卡直接能用的映象文件。放一边吃灰了。有空再慢慢折腾。 ...

我也是吃灰了,不知道怎么找个镜像放进去

网友(2017-05-17):
都发出来了吗?怎么楼上都收到了,我的还没有发货的消息?

网友:
都6月中了,怎么还没发货呢,而且连个信都没有

网友:
我的也没发

网友:
看来还是板载存储器,把镜像烧进去再发货最好。

网友(2017-06-23):
这个看起来不错。  把 V3s 当单片机用,比 STM32F407 要便宜吧。

网友:
楼主怎么没动静了?放点猛料啊

网友(2017-08-03):
3月份交了钱,到现在还没收到板子? 有人像我一样悲催的吗? 楼主也消失了,好歹出来说明下吧,太坑了

网友(2017-12-13):
可惜没有I2S啊

网友:
64M内存能干什么?系统能上debian?

网友(2018-03-13):
现在的板子满天飞啊,搞得我以为想众筹了

网友(2019-04-19):
不知道进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