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正反面雕刻怎么对正?

楼主(2017-03-06):
有个零件,需要在一个板子上雕刻出几个槽,正反面都需要,现在是出两个刀路,一面雕刻完后再雕刻另一面,可是出现一个问题,板子翻过来不找对准,有没有好的方法对准?

网友:
打定位孔+定位销

网友:
1:首先铣工件的四个边,接着加工正面,翻面过来夹住,用寻边器(分中棒)找出工件的中心再继续加工。
2:首先铣工件的四个边,接着用平口钳限制Y轴方向的位置,再用一根小棒在X轴方向顶住工件来限制位置,这样翻面过来再次对准两个位置就行了。

最好上图来方便分析。如果工件的四个边不能加工,那就直接定位了。

网友:
加工一个直角出来,然后定位

网友:
四角钻四个眼  钻透底部

网友:
做过双面PCB    四角钻孔  对刀

网友:
定位孔, 定位销, 不要动太多脑筋的

网友A:
我用PROE画三维物体,三维的刀路怎么生成?
大家都是怎么做三维零件及生成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PROE画三维物体,三维的刀路怎么生成?
大家都是怎么做三维零件及生成刀路的? ...

powermil 我用,还可以挺好用,简单的用artcam

网友:
因为手头仅有PCB钻头,不够长(需要钻深15mm),所以需要两面各钻一半多的深度。
周末我用四个定位销实现了这种对位。

网友B:
正面雕完,挖槽。镶嵌进去。
发几个图双面雕刻的图得瑟一下。好久没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雕完,挖槽。镶嵌进去。
发几个图双面雕刻的图得瑟一下。好久没动手了。

这个关公的代码有吗?分享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关公的代码有吗?分享一个

烂大街的扫地关公图。不着急晚上回去找找发给你。着急某宝1元一个,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
如果是对称的图形,铣个槽定位就行。不对称的只能打定位孔了。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希望共享一下方法,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上正解,简单的就开定位孔+圆柱定位销;复杂的估计要开工艺孔,圆柱销不行的话,要改菱形销

网友:
学习了,都是牛人

网友:
都是牛人呀。立马拿出实物来说明

网友:
我是在4角开定位孔,同时又用来固定工件,加工到最后把4边去掉,同时,定位孔失效,加工结束。但是定位精度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