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C的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17-03-06):
单片机用的mega64L,按下图的接法,请问怎么计算vref?

网友:
不懂,标记一下。希望高人回答

网友:
R15-R17 什么鬼?电位器?

算 REF 无非就是个电阻网络,电容都是滤波用的可以在计算时忽略。

网友:
答案0 v, 不谢。。。。

网友:
其实2脚是触点,把2、3脚交换一下就能看明白了,估计画图的太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