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8V降压到5V/3A的IC

楼主(2017-03-07):
现有一个项目,用的是48V的开关电源,MCU等只需要5V。LM2576HV的太贵,有推荐的吗?

网友:
xl7035 用得着还行

楼主:
仔细在立创商场收搜了下,TD1501H还符合要求,只有LM2576H的一半价钱。

网友:
芯龙半导体有那种电瓶车转USB的方案,输入电压72V好像都可以,

网友:
压差太大,这效率不如用flayback.

网友:
还没遇到成本控制的项目,48V输入的一般都是选DC/DC模块,一个是省时间,再就是过电磁兼容试验心里能有点底。

网友A:
MP2459,55V输入,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459,55V输入,是不是有点小

这个只是适合,只是MCU用。
TD1501H,适合还有其他负载的。

网友:
xl7035 便宜好用。和2596引脚兼容。好像最大到80v。总在电动车上比较多。电动车大多是48v或者64v。

网友:
VIPER12  buck电路, 电磁炉经常用它将300V变12V, viper12在48V下也能工作.

网友:
压差太大效率比较低,感觉用flyback更好。

网友: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上海芯龙 高压型 找

网友:
tps54560,估计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