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支持CF卡读写的ARM芯片或者开发板

楼主(2017-03-07):
求推荐支持CF卡读写的ARM芯片或者开发板
最好是能运行linux嵌入式系统,最好支持多个串口,作为工控板使用

网友A:
cf卡使用arm的外部总线接口 符合的很多啊,我知道atmel的arm9就可以,三星的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卡使用arm的外部总线接口 符合的很多啊,我知道atmel的arm9就可以,三星的应该也没问题。 ...

能不能给推荐个开发板或者评估板啊

网友:
上某宝,搜索arm9开发版带cf卡的,应该有不少。

网友:
asm9260t如何? 串口够多, 支持sdio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