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5.0以上的系统已经支持电流检测了,附软件。

楼主(2017-03-07):
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来判断USB线质量的好坏。在我的手机上测试,电流值还是蛮准的。精度视乎厂商的设计。

网友:
我的手机测试模式里面自带电流…不需要额外的软件了

楼主:
我的手机放电时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充电,正在使用手机,电流是0。

点一下电流数据的位置可以刷新电流显示。

网友B:
目前在用,s6 edge+,好像还是蛮准的感觉

好像还可以实际看到,电池的实际容量,我的已经衰减1/3了,不能换电池,又难拆的手机,伤不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放电时是负数

这个厉害,越用越有电,小心过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用,s6 edge+,好像还是蛮准的感觉

好像还可以实际看到,电池的实际容量,我的已经衰减1/3了,不能 ...

软件都是读系统数据,系统只是提供了接口,还是要靠厂商自己的驱动来供给具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越用越有电,小心过充了

不懂你在说什么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都是读系统数据,系统只是提供了接口,还是要靠厂商自己的驱动来供给具体数据。 ...

是的,可以看出快充,慢充时候的电流区别,手机运行程序的多少,这个测得的电流大小和手机发热情况,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看出快充,慢充时候的电流区别,手机运行程序的多少,这个测得的电流大小和手机发热情况,基本 ...

我是用带电流显示的车载充电器来测试的。粗略估算的。

楼主:
理论上应该软件的显示值要比充电器的电流显示值要大点。因为5V,PWM降压到充电电压后,后端电流会增加。如果是QC2.0,在9V电压下,软件读取到的电流比9V端的电流更大。

网友:
不错不错  之前有个电池什么鬼的 也可以看充放电电流

网友:
我手机玩游戏时候电流高达1A+

楼主:
会玩shell的朋友可以直接读这个文件
/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BatteryAverageCurrent

楼主:
还有一个叫ampere,不过我觉得没楼主位那个好用

网友:
一直用ampere,也不错啊!

网友:
一直想找个类似软件,下载看看手机支不支持

网友D:
5.0吗?2.0都支持了吧,我很早就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吗?2.0都支持了吧,我很早就在用

现在说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吗?2.0都支持了吧,我很早就在用

我刚刚拿了4.0的机来试确实有电流数据不过感觉怪怪的。

网友:
不知道准不

网友:
我也上传个 ampere. 安卓4.4可以用

楼主:
图表功能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上传上来吧。

刚下了软件,发现我说的就是这软件,不过那是旧版的,14年的软件了,和现在的界面变化很大

网友:
这个很早就支持,安卓2.2就支持。而且mtk功能手机还有诺基亚塞班手机也很多支持

楼主:
我有台平板,放电时也是0A。经过我的观察这台平板测量的是USB的电流即机器本身消耗的电流也统计进去。而我的手机放电时电流是负数。明显是测量电池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充电,正在使用手机,电流是0。

需要设置,先点击右上角四方黑块按钮,选择最后面的一行齿轮图标设置 为安卓m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