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一键配置接收手机广播的密码是错误的

楼主(2017-03-07):
手机APP填写WIFI帐号和密码广播,WIFI模块进行AT+CWMODE=1  AT+CWSTARTSMART配置接收广播信息,可是接收到的密码是错误的,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重复发帖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发帖是错误的

我删除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发帖是错误的

请教下,怎么删除帖子

网友B:
我是用安信可的微信公众号的WIFI配置,一直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安信可的微信公众号的WIFI配置,一直很正常。

我试了下,微信公众号确实是可以的,应该是APP广播出来的密码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