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8停产,产品更新改版选了GU620,二次开发竟然是这样

楼主(2017-03-07):
SIM908停产了,之前一批订单就是从淘宝上凑的二手908模块应付了生产,现在明显不能再拖下去了

本来选了SIM800C,但是没有GPS定位,基站定位又不能保证。所以选了合方圆最新的的GU620。

原来的产品方案是STM32———uart———SIM908,用AT指令进行二次开发。

所以买了2套GU620回来先试试,上午淘宝拍付款了。下午3点多销售打电话来问要二次开发版还是DTU版?我先是一愣,然后说肯定要二次开发版,销售说要加200元,才能给二次开发的资料。

………………

问了半天才终于明白了,销售所谓的二次开发是:直接用GU620当主控,不需要单片机了。而我一直需要的二次开发(即通过单片机的UART连模块,发送AT指令)是销售所谓的DTU版。

好了,虽然我这次用不着方案1,但是同意花200把资料买来,先了解了解,万一下次用上了呢。

最后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不能做到模块硬件标准化的前提下,客户买回来之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该多好。销售说不行,出厂的时候就烧写好了,DTU的价格比二次开发版的价格便宜15元。

另外,资料收费也不好吧,还不如直接均摊到售价中。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资料到了之后,我想直接传上来送给有需要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被批???

论坛里有个朋友使用SIM800,也是使用了单一化的方案,链接,貌似资料也是很难才搞到,而且不提供技术支持,不解!

网友A:
为什么不选用sim92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用sim928a?

我mark一下,去查查

我问过希姆通的销售,他表示很多型号不是要停产,就是可能不稳定,推荐的只有800C

感觉他们产品线是丰富,可是老停产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用sim928a?

查无此型号啊

网友:
不知道GU620性能怎么样,之前也想过用这个模块

网友:
就冲这额外的200块也不敢用这样的东西

网友B:
为什么不选SIM808?体积有要求?本来我公司有个产品也是要GSM+GPS的,想选SIM800H,或800L,一看那封装,手工根本搞不定。。。。。

网友:
不便宜,已经换A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选SIM808?体积有要求?本来我公司有个产品也是要GSM+GPS的,想选SIM800H,或800L,一看那封装,手 ...

得有工具。那个要上预热台,用风枪搞。不过底下的焊盘不焊也没鸟事。

网友:
你有量找原厂就有技术支持了,你没量,找淘宝零售,本身模块就那点钱,你量也不多,淘宝卖家也不懂技术,肯定包不了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选SIM808?体积有要求?本来我公司有个产品也是要GSM+GPS的,想选SIM800H,或800L,一看那封装,手 ...

我问了希姆通的销售,姓杨,他说808不稳定,不推荐。看来我明天得再电话确认一下。

希姆通毕竟大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选SIM808?体积有要求?本来我公司有个产品也是要GSM+GPS的,想选SIM800H,或800L,一看那封装,手 ...

对不起 我说错了

销售说sim808不稳定,808也是带GPRS和GPS的,但是他不推荐

你说的808这个型号,在官网上查不到,估计也是停产货。

网友C:
我们用移远的M26在做开发,价格也不错。

网友:
开发板那个是提供一个MTK的编译环境和可用样例代码(核心是库形式提供,不提供代码)
几年前买过,没时间折腾,不知道什么角落里了.

多收200块可以理解,以前MTK编译环境在山寨厂家之间流传是要收钱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不起 我说错了

销售说sim808不稳定,808也是带GPRS和GPS的,但是他不推荐

808我们就在用 确实是有些BUG
勉强能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8我们就在用 确实是有些BUG
勉强能用就是了

那搞毛,这种产品出了bug,工程师压力会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搞毛,这种产品出了bug,工程师压力会很大的。

是工程师勉强用,

做出来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有些BUG  但不严重, 可以通过电路和程序做额外的处理 是可以弥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工程师勉强用,

做出来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有些BUG  但不严重, 可以通过电路和程序做额外的处理 是 ...

嗯,刚刚跟希姆通销售又联系了一次,808停车了

现在是868,他说也有点问题,但是我年出货几百套不影响,说年出货百万套以上,才有影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刚刚跟希姆通销售又联系了一次,808停车了

现在是868,他说也有点问题,但是我年出货几百套不影响, ...

sim808停产了么?求simcom销售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sim808停产了么?求simcom销售联系方式

希姆通,杨工,1851094197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希姆通的销售,姓杨,他说808不稳定,不推荐。看来我明天得再电话确认一下。

希姆通毕竟大厂。 ...

现在有的销售为了自己的业绩和收入,昧着良心给客户推荐所谓良品。
最终还是要客户自己慧眼独具,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移远的M26在做开发,价格也不错。

当初纠结过m26。
请教为何没选sim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刚跟希姆通销售又联系了一次,808停车了

现在是868,他说也有点问题,但是我年出货几百套不影响, ...

对方有没有说什么问题

网友G:
对于目前国内的GPRS+GPS模块,经过对比测试,GPS性能最强的还是GU620,关键是GU620可以支持到最低0.7毫安的低功耗,并且可以在完全关闭GPS电源下,再次打开GPS电源快速进入定位模式(几秒内)。

至于大家所说的资料收费问题,由于其实合方圆公司并不希望大家不顾实际情况都跑去做所谓的二次开发(优点:成本更低,操控更灵活;缺点:需要技术背景,如果不熟悉SDK的开发模式,开发周期偏长,需要获取原厂技术支持),合方圆的二次开发收费包含了一对一技术咨询,分析等这些费用。其实,我们并不担心资料扩散,但是要获得我们技术支持,就需要起码的二次开发的技术支持费用。反正,只要和合方圆深入合作的客户,将会发现合方圆其实不仅仅是给出开源的SDK哪么简单,包括产品开发碰到的比如硬件问题,代码编写问题都会有我们的专家介入去分析解决,一句话,就是一切以服务客户为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目前国内的GPRS+GPS模块,经过对比测试,GPS性能最强的还是GU620,关键是GU620可以支持到最低0.7毫安的 ...

你是合方圆公司的人,幸会!
我理解资料收费,而且对于有些服务,付费更能保障客户的权益。
我们公司用量很小,还在评估sim868和gu620,希望我们的工程师最终拍下gu620。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当初纠结过m26。
请教为何没选sim800?

M26二次编程资料很全。SIM800二次编程做得很差

网友:
simcom被收购了,不知供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6二次编程资料很全。SIM800二次编程做得很差

最初选择simcom就是他的二次开发EAT能拿到资料.
但是移远的代理给完全拒绝了,而且移远是按区域销售 - 原厂也不给支持.   最后才选的simcom

可否指教如何获得资料和支持,已经私信qq.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对于目前国内的GPRS+GPS模块,经过对比测试,GPS性能最强的还是GU620,关键是GU620可以支持到最低0.7毫安的 ...

东西不错,大侠,想替代SIM900A ,只用到短信 和 TCP 请问现在GU 哪个比较合适呢,要稳定、好买的,就是你们现在主推的料。
烦请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东西不错,大侠,想替代SIM900A ,只用到短信 和 TCP 请问现在GU 哪个比较合适呢,要稳定、好买的,就是 ...

推荐GU900E,除网络指示灯35脚外,可以直接 PIN对PIN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工程师勉强用,

做出来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有些BUG  但不严重, 可以通过电路和程序做额外的处理 是 ...

新项目正在用sim808,主要是用GPRS和蓝牙功能,之前的人样机已经做好了,我下周开始接手,如果方便的话,可否介绍下大致有些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新项目正在用sim808,主要是用GPRS和蓝牙功能,之前的人样机已经做好了,我下周开始接手,如果方便的话, ...

有可能丢包, 偶尔发不出去

有可能晚上 12左右 GPS时间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丢包, 偶尔发不出去

有可能晚上 12左右 GPS时间不对,

难道没发现SIM808主要的问题-GPS性能问题吗? 你也可以测试对比一下 HDOP,TIFF这些指标,第一个是水平定位精度,第二个是进入2/3D定位状态的时间,GU620的TIFF是30秒内(有源天线),HDOP接近1. 可以和业界一流GPS模块媲美。建议可以直接用厂家的TB620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6二次编程资料很全。SIM800二次编程做得很差

你好,你有M26的二次开发资料吗,能分享一下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搞毛,这种产品出了bug,工程师压力会很大的。

好像里面的MT3333有问题!

网友(2017-05-04):
能有原厂的二次开发的技术支持,貌似不错!mark!

网友:
这个好,正准备做DTU和定位    在学习选择中

网友:
GU620也有蓝牙功能吗?蓝牙功能好一个吗,正在选方案。

网友(2017-08-17):
sim868应该很适合啊

网友(2017-09-19):
引用 网友J:
A7停产了  老大哥

MC20了啊

网友K(2018-01-22):
GU920 到底要选什么版本啊 请指教 .我要一上电 就链接到固定的ip地址,然后形成透传.

楼主:
引用 网友K:
GU920 到底要选什么版本啊 请指教 .我要一上电 就链接到固定的ip地址,然后形成透传. ...

你选DTU版本满足要求

网友:
请问GU620现在是什么价格?

网友(2018-03-18):
同问,是否稳定 ,是否可以用在工业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J:
GPRS+GPS二合一唯一一款车规级模块

哪个模块??

网友:
以前用  移远  quctel,  各项指标都略好于SIM   技术支持也很给力。现在不知道怎样

网友(2018-04-28):
有说法 联通已经不再支持2G,    另5G明年推广,速度是4G的100倍,移动硬盘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3/4G  GSM 芯片 前景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刚跟希姆通销售又联系了一次,808停车了

现在是868,他说也有点问题,但是我年出货几百套不影响, ...

你遇到的销售还挺有良心呀,

网友(2018-08-25):
2G 退出市场的时间应该不远了

网友:
去看下共享单车里面, 全部都是MC26, MC20 全部都是!

网友(2018-12-21):
为什么总是SimCOM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