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出来的电源部分,其功率管与散热器是胶粘还是焊上的

楼主(2017-03-07):
见附的图片,散热器是中空,水冷系统的

楼主:
国内电源有用这种工艺的吗,印像里功率管是专门压片配合螺丝固定到散热器上传热。

网友:
砸开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是粘上去的,焊上去要多大的功率才能焊得上

网友:
粘上去的,有专门的导热胶水。一些电脑主板的南北桥都 是这样粘散热片上去的

网友:
有导热的双面胶的

楼主:
TB里找到一种透明的AB胶不知道能不能导热

网友:
貌似散热还是水冷的

网友:
涂点锡膏,风枪吹吹也能这效果,或者从背面点

焊  这管子背面和普通的肯定不一样,掰下来一个看看吧

网友:
导热硅脂吧

网友:
应该是焊锡的,大风筒应该能吹下来

网友:
这么厚的铜,得用火直烧

网友:
是导热的胶,上次听说有的电源厂就这么贴,很牢,很难拆下来。

网友:
导热硅胶,加热烘干,粘的很牢。

网友:
PSA 工艺 粘了再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