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代码如何简化。

楼主(2017-03-07):
总共有32路adc采样,每一路都要做滤波,而且每采样一次就要与历史数据平均。
u16 filter_1(u16 dat)
{
        static u8 len=0;
        static u8 iter=0;
        static u16 oldDat;
        static s32 sum=0;
        static u16 temp[10]={0};

        oldDat = temp[iter];
        temp[iter] = dat;
        iter = ++iter%10;
        sum = sum + dat - oldDat;
        if (len<10) len++;
        return (u16)(sum/len);
}
u16 filter_2(u16 dat)
{
        static u8 len=0;
        static u8 iter=0;
        static u16 oldDat;
        static s32 sum=0;
        static u16 temp[10]={0};

        oldDat = temp[iter];
        temp[iter] = dat;
        iter = ++iter%10;
        sum = sum + dat - oldDat;
        if (len<10) len++;
        return (u16)(sum/len);
}
u16 filter_3(u16 dat)
{
        static u8 len=0;
        static u8 iter=0;
        static u16 oldDat;
        static s32 sum=0;
        static u16 temp[10];

        oldDat = temp[iter];
        temp[iter] = dat;
        iter = ++iter%10;
        sum = sum + dat - oldDat;
        if (len<10) len++;
        return (u16)(sum/len);
}
.....
上述一共32个滤波函数,每采集一次要调用一次下面对应的函数,能不能有简单的方法,不用写32个滤波函数,不用写32次调用。用for循环如何做?
voltage[0] =filter_1(adc[0]);
voltage[1] =filter_2(adc[1]);
voltage[2] =filter_3(adc[2]);

.....

楼主:
主要是一个采样周期,32路都要采样一次,马上进行滤波。

网友A:
粗看了一下仿佛每个函数完全一样,就是因为要用static保存历史数据从而做了16个函数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现有思路就是把你的变量换成数组,数组换成二维数组,应该就可以只用一个函数了。

网友:
typedef struct {
    s16 *flbuf;     // 缓冲区指针
    s32 datsum;     // 数据和
    u16 cnt;        // 当前缓冲区数据个数
    u16 size;       // 缓冲区大小
    u16 ptr;        // 循环指针
}FilterDef;         // 平移滤波类型定义

s32 SlideFilter(FilterDef *filter,s32 datin)
{
    if(filter->cnt < filter->size)
        filter->cnt++;
    filter->datsum = filter->datsum+datin-filter->flbuf[filter->ptr];
    filter->flbuf[filter->ptr] = datin;
    filter->ptr = (filter->ptr + 1)%filter->size;

    return filter->datsum/filter->cn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看了一下仿佛每个函数完全一样,就是因为要用static保存历史数据从而做了16个函数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按 ...

是的,就是要用static保存每个通道的历史数据,所以才无奈做32个滤波函数。

楼主:
4楼真乃高人,这个方法太好了,马上验证。

网友:
楼主好好看看面向对象编程方法吧

网友:
标记,很快将用到此算法

网友:
4楼的思路很好,可以延伸到很多地方。
搂主做的过程中,觉得不对劲,善于提问,也值得称道。

把后面的发现问题的回复移到前面来:

楼主的思路有一处小小的错误,那就是sum = sum + dat - oldDat;这个地方!
在len<10的时候不应该-olddat,会导致平均值的结果不对。
举例:
第1次采集: sum=0  oldDat=0  这时候来了个新DAT=10,那么sum = sum + dat - oldDat = 0+10-0=10 。if (len<10) len++;  那么len就是1 。sum/len = 10/1 =10;
第2次采集: sum=10  oldDat=10  这时候来了个新DAT=10,那么sum = sum + dat - oldDat = 10+10-10=10 。if (len<10) len++;  那么len就是2 。sum/len = 10/2 = 5;  而实际上,这两次采集到的数据都是10,应该平均值结果仍然是10!
……………………………………………………
……………………………………………………

网友:
环形队列结构变形

网友:
4楼高手!!

网友:
4楼高手

网友: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Index;
        uint16_t Count;
        uint32_t Buf[FILTER_LENGTH];
        uint32_t Sum;
        uint32_t In;
        uint32_t Out;
}Filter_TypeDef;
void Moving_Filter(Filter_TypeDef *filter)
{
        filter->Sum+=filter->In;
        filter->Buf[filter->Index]=filter->In;
        if(++filter->Count>=FILTER_LENGTH)
        {
                filter->Out=filter->Sum/FILTER_LENGTH;
                filter->Sum-=filter->Buf[(filter->Index==FILTER_LENGTH-1)?(0):(filter->Index+1)];
                filter->Count--;
        }
        filter->Index=(filter->Index>=FILTER_LENGTH-1)?(0):(filter->Index+1);
}

网友:
结构体,指针。。。。想到这两个。

网友:
最多32xn的数组吧,怎么能32个函数(///▽///)

网友:
这种讨论 便是我逛论坛的乐趣所在,4楼 高手

网友:
赞一下4L,多用结构体跟指针,可以避免大量的参数传递,易理解又好用。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一个采样周期,32路都要采样一次,马上进行滤波。

每个采立即完单独滤波?那要调用32次了。   如果采完一轮滤波一次,一次循环里再搞32次操作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采立即完单独滤波?那要调用32次了。   如果采完一轮滤波一次,一次循环里再搞32次操作就结了。 ...

是的,每个通道都要单独滤波。

楼主:
采完一轮数据,每个通道都要单独滤波一次,滤波过程中分别要用到本身通道的历史数据。

楼主:
我在写代码的过程中,觉得用结构体配合指针应该能简化代码,但没有思路,所以提出来问题,期待高手解答,同时也给更多的朋友参考学习。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这种滤波算法很好,思路就是:用数组保存最近的N次采样值,每采样一次就去掉最老的采样值,加入新值,然后平均。在采样次数小于N时,也能计算出正确的平均值。克服了采样次数要大于N以后,才能调用滤波算法的弊端。

网友:
不用指针烦死人!乱用指针坑死人…反正我被坑过n次…溢出没发现…囧

网友:
4楼高手,结构体加指针用的好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用4楼的方法试验了吗?

楼主:
正在调试,稍等。

网友:
4樓方法不錯.有用到時再試試。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有一处小小的错误,那就是sum = sum + dat - oldDat;这个地方!
在len<10的时候不应该-olddat,会导致平均值的结果不对。
举例:
第1次采集: sum=0  oldDat=0  这时候来了个新DAT=10,那么sum = sum + dat - oldDat = 0+10-0=10 。if (len<10) len++;  那么len就是1 。sum/len = 10/1 =10;
第2次采集: sum=10  oldDat=10  这时候来了个新DAT=10,那么sum = sum + dat - oldDat = 10+10-10=10 。if (len<10) len++;  那么len就是2 。sum/len = 10/2 = 5;  而实际上,这两次采集到的数据都是10,应该平均值结果仍然是10!
……………………………………………………
……………………………………………………

网友:
4楼的代码有问题,和值要除完以后再减,先减后除结果会偏小,缓冲区越小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有一处小小的错误,那就是sum = sum + dat - oldDat;这个地方!
在len

此处没错,是这样的:
第1次采集: sum=0   oldDat=temp[0]=0;   这时候来了个新DAT=10,那么sum = sum + dat - oldDat = 0+10-0=10 。if (len<10) len++;  那么len就是1 。sum/len = 10/1 =10;
第2次采集: sum=10  oldDat=temp[1]=0;  这时候来了个新DAT=10,那么sum = sum + dat - oldDat = 10+10-0=20 。if (len<10) len++;  那么len就是2 。sum/len = 20/2 = 10;
第3次采集: sum=20  oldDat=temp[2]=0;  这时候来了个新DAT=10,那么sum = sum + dat - oldDat = 20+10-0=30 。if (len<10) len++;  那么len就是3 。sum/len = 30/3 = 10;

因为temp[]数组初始化都为0,所以oldDat的数值在不够10次之前都=0

楼主:
        iter = ++iter%10;这行代码,可以保证oldDat在采集10次之前,oldDat一直等于0

网友:
正在学结构体和指针。不错。

网友:
int32_t SUM16_AVE(int32_t input)
    {
        static unsigned char idx=0;
        static int32_t sum=0;
                  static int32_t array[16];

        sum-=array[idx];
        sum+=input;
        array[idx]=input;
        idx++;
        idx&=0x0F;

        return sum/16;
    }
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D:
上面4楼与14楼的会比较费内存了, 不就为了实现滑动平均吗, 我来开源分享两个更省更精简的:

滤波器数据结构类型
/* 滤波器数据结构类型 */
typedef struct _filter_t {
    unsigned char  chFinish;
    unsigned char  chCount;
    unsigned short hwSum;
    unsigned short hwMin;
    unsigned short hwMax;
    unsigned short hwValue;

} filter_t;

1) 滑动平均值滤波(一阶滤波)
void FLT_IIR(filter_t *ptObj, unsigned short hwNewValue, unsigned char n)
{
    if (ptObj->chCount) {
        ptObj->hwSum += hwNewValue;
    }
    else {
        ptObj->hwSum = hwNewValue * n + (n >> 1);
        ptObj->chCount = 1;
    }
    ptObj->hwValue = ptObj->hwSum / n;
    ptObj->hwSum -= ptObj->hwValue;
}

2) 去极值平均值滤波
void FLT_ExtremeAverage(filter_t *ptObj, unsigned short hwNewValue, unsigned char n)
{
    if (0 == ptObj->chCount) {
        ptObj->hwMax = ptObj->hwMin = hwNewValue;
        ptObj->hwSum = hwNewValue + (n >> 1);
        ptObj->chCount++;
    }
    else {
        ptObj->hwSum += hwNewValue;

        if (ptObj->hwMin > hwNewValue) ptObj->hwMin = hwNewValue;
        if (ptObj->hwMax < hwNewValue) ptObj->hwMax = hwNewValue;

        if (++ptObj->chCount >= n) {
            ptObj->chCount = 0;
            if (2 < n) {
                ptObj->hwValue = (ptObj->hwSum - ptObj->hwMax - ptObj->hwMin) / (n - 2);
            }
            else {
                ptObj->hwValue = ptObj->hwSum / n;
            }
            ptObj->chFinish = 1;
        }
    }
}

这两个都是一直在用的, 这个滑动平均值滤波是改进过的,不会出现初始(窗口长度)n未满时, 缓慢上升变化的过程。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楼上朋友,没太看懂你的滑动平均滤波,能讲解一下吗,及如何调用。

楼主:
4楼朋友的那个结构体内指针成员如何初始化?

FilterDef adc[32]; //定义
for(i=0;i<32;i++) //初始化
{
        adc [ i ].flbuf=(s16*)malloc(10*sizeof(s16));//因为是10次平均,是不是要*10
}
这样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iter = ++iter%10;这行代码,可以保证oldDat在采集10次之前,oldDat一直等于0

仔细看确实是这样。
你赶紧做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4楼与14楼的会比较费内存了, 不就为了实现滑动平均吗, 我来开源分享两个更省更精简的:

滤波器数据 ...

好方法,学习了,谢谢

楼主:
昨天测试了,4楼的方法是正确的,可惜我结构体指针成员不知道如何初始化,我做了个小改动,改为数组成员。
typedef struct {
    s16 flbuf[10];     // 缓冲区指针
    s32 datsum;     // 数据和
    u16 cnt;        // 当前缓冲区数据个数
    u16 size;       // 缓冲区大小
    u16 ptr;        // 循环指针
}FilterDef;         // 平移滤波类型定义
调用如下,输出正确。
       FilterDef volt[32];

       for(i=0;i<32;i++)
        {
                data_adc[i]=SlideFilter(&volt[i],adc[i]);
        }

网友:
哈哈, 终于有人识得此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面4楼与14楼的会比较费内存了, 不就为了实现滑动平均吗, 我来开源分享两个更省更精简的:

滤波器数据 ...

和两个函数写得好,尤其第一个很巧妙,不过话说回来,与四楼的函数实现的结果并不一致。
并不能完全的剔除历史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和两个函数写得好,尤其第一个很巧妙,不过话说回来,与四楼的函数实现的结果并不一致。
并不能完全的剔 ...

呵呵,都完全看明白了吗?

第一个滤波代码特性:
1)  不耗费RAM(当n比较大时),且也不用预置初值, 当刚开始滤波数据长度未达到时,对滤波后的结果也不会出现缓慢上升或为0的过程(当平均的长度n比较大时, 有些场合下不允许这样)。
2)  滤波结果有四舍五入的功能。

第二个滤波特性:去掉极大/小值后平均,同时也有四舍五入的功能, 这个也比较容易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都完全看明白了吗?

第一个滤波代码特性:

滤波结果四舍五入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
这样的帖子很精彩,不错,极力支持!

网友:
支持一下,马上用到

网友:
mark 软件滤波算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面4楼与14楼的会比较费内存了, 不就为了实现滑动平均吗, 我来开源分享两个更省更精简的:

滤波器数据 ...

大神,您这段代码的四舍五入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神,您这段代码的四舍五入是怎么实现的呢?

兄弟, 去看看这个帖子, 你会有很多收获...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d=5649434#lastpo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去看看这个帖子, 你会有很多收获...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9 ...

感谢大神,马上拜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4楼与14楼的会比较费内存了, 不就为了实现滑动平均吗, 我来开源分享两个更省更精简的:

滤波器数据 ...

mark,字数补丁

网友:
面向对象+面向数据编程,骚年百度一下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
4楼和37楼的程序都好,谢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每次进入函数都要循环32次,哪里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