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文本里提取数据的批处理程序~

楼主(2017-03-07):
在下电工狗只会读单片机的数据,不会PC端处理,特来求教。

文本由串口助手读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par CH[0] BDATA:
\par 11111 11111 00590 00587 00582 00578 00574 00570 00566 00561
00556 00551 00545 00539 00533 00528 00522 00515 00510 00505
00499 00494 00489 00484 00479 00475 00471 00467 00464 00460
00459 00456 00454 00452 00451 00450 00449 00448 00447 00447。。。

\par CH[1] BDATA:
\par 11111 11111  00668 00668 00670 00670 00671 00671 00672 00673
00674 00673 00674 00674 00672 00673 00672 00671 00670 00668
00667 00667。。。。。。

\par CH[2] BDATA:
\par 11111 11111  00518 00518 00519 00519 00520 00520 00520 00521
00519 00519 00519 00519 00518 00519 00518 00519 00518 00519
00519 00518 00518 00517 00518 00516 00516 00515 00516 00514
00514 00513 。。。。。

我想用一个findstr 批处理,分别把CH[0],CH[1],CH[2],后面的数据分离出三个只含有数据的TXT文件,请教各位大佬该怎么写?不然只能建三个文件手动粘贴,累的不行,多谢~

---------------------------------------------------------------------------------------------------------------------------------------------------------------------------------------------------------------------------------------------------

我自己写了一个很二逼的程序,

findstr /C:"CH[0] BDATA:" 2.txt >> addr0.txt

findstr /C:"CH[1] BDATA:" 2.txt >> addr1.txt

findstr /C:"CH[2] BDATA:" 2.txt >> addr2.txt

exit

数据是出来了,可格式是这样的
\par CH[0] BDATA: 11111 11111 00590 00587 00582 00578 00574 00570
00566 00561 00556 00551 00545 00539 00533 00528 00522 00515
00510 00505 00499 00494 00489 00484 00479 00475 00471 00467
00464 00460 00459 00456 。。。。

哪位大佬告诉我怎么把前面的字母“CH[0] BDATA: 和\par”去掉?

网友:
python 正则表达式

楼主:
大哥我一个电工狗哪会什么python正则表达式啊,上面那个批处理语句改动一点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python 不解释,perl 也行

网友:
VC 处理,沙沙水

楼主:
不能用个一键式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个一键式的解决方法吗。。。

写个程序吧,命令行的程序和MCU的C没有多大不同,加上文件函数就好了

网友:
vb写个处理函数也是用不了多久。不会vb,vc也不错,那个跟c也很接近

网友:
要让 BAT 来处理的话,应该是晦涩难懂的。
不会高级脚本的话,那就写个控制台程序吧,
这样后续维护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程序吧,命令行的程序和MCU的C没有多大不同,加上文件函数就好了

差不多了,正想办法简化呢。

call findstr /C:"特征字符" 原文件.txt>>过程文件.txt                                                       //可以把数据行提取出来

for /f "delims=: tokens=2" %%i in (过程文件.txt) do echo %%i >>目标文件.txt         //去掉字符,剩余数据

del 过程文件.txt                                                                                               //删除过程文件

网友B:
批处理的语法太不习惯,总是记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批处理的语法太不习惯,总是记不住

BAT 实现简单功能还好,要实现复杂功能的话,我觉得,那代码不是写给人看的。
所以我在 10 楼,相应给了楼主一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T 实现简单功能还好,要实现复杂功能的话,我觉得,那代码不是写给人看的。
所以我在 10 楼,相应给了 ...

控制台程序基本没接触过,能给个大概的流程不?我上面的bat程序遇到一个问题,数据一多就没有执行结果了,数据少的时候正常,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台程序基本没接触过,能给个大概的流程不?我上面的bat程序遇到一个问题,数据一多就没有执行结果了 ...

控制台程序,就是 C 语言。
你拿一本 C 语言教材,看下文件操作章节,即 fopen 相关章节。
下个 Visual Studio,新建个 console app 工程,剩下的就是在 main 中,写 C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