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像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申精)

楼主(2017-03-08):
从今天开始像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

一-引言

IAR作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嵌入式IDE让人又爱又恨。高效的编译器、简洁的界面、专业的分析调试功能让人爱不释手,但与此同时,其简陋的代码编辑功能也饱受诟病。简易的代码着色功能、聊胜于无的代码格式化、坑爹的自动完成等都让生产效率收到了各种限制。之前我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要让我们嵌入式工程师能像搞桌面开发的拥有一样的编辑环境,前段时间终于将该想法付诸实践了,于是有了今天的主角:IAR_Gen。

二-IAR_Gen

IAR_Gen是一个读取IAR工程并输出premake脚本的工具,和premake(内含)一起使用就能达到将IAR工程转换到Visual Studio、XCode、 gmake等工程的效果。看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导出到Visual Studio不就是为了其强大的编辑功能吗?不仅如此,我同时将vs的最强插件推荐给大家,这样工作起来更是如虎添翼。

代码我已上传GitHub,希望前辈们提出改进意见或直接提交Pull Request,毕竟C#编程我经验有限。
关于可能的360报毒:我也不多说,有疑问的可以自行下载源码编译。
https://github.com/HiFiPhile/IAR_Gen

三-效果演示

以下为我自己配置好的编辑环境,如何配置我会在下面说明。打好插件的vs功能及其强大,更多的还要大家去自己发掘,我这里只举了几个例子。

1.由IAR傻瓜化导出vs2015工程。可以看到导出的vs2015工程保持和IAR工程相同的目录结构,代码着色和自动提示功能完全正常。

2.代码提示及自动补全switch case

3.自动补全for循环(输入forr关键字)

4.全局更改关键词名称

5.自动生成注释

四-配置教程

这一节主要面向稍微有一点动手能力的人,如果大字不识的话我建议您还是绕道,就当看个热闹了

1.一个能用的Visual Studio,我推荐2015,免费的Community版本就行。这两天2017版本刚发布,感觉新功能不少,有空我会研究一下。
2.安装插件,这里我给大家推荐4个插件:
Visual Assist X(必装)
    不解释,vs里面c语言编辑毫无争议的最强插件,演示环节的几个功能都由该插件提供。
Productivity Power Tools 2015(推荐)
    微软自家出品的难得的良心插件,提供一定的补全功能,最有用的是用竖线匹配括号{},当条件嵌套较多的时候一目了然。

AStyle (推荐)
    极其强大的代码格式化工具,精确定制,比如说{是否换行,括号和运算符左右是否空格等。可以选择保存时自动格式化,推荐直接将内置代码格式化快捷键更改为调用AStyle。
Atomineer Pro Documentation
    上面我演示过的注释自动生成工具,德国制造,支持Doxygen、XML等格式,不过只支持英语。

3.将IAR_Gen加入IAR工具栏(第一个动画的效果) IAR也真有自知之明,对外置工具支持还是不错的,只需要Tools->Configure Tools就行了。

备注
在Visual Studio下仅支持代码编辑,编译调试还需在IAR下进行!
像EmBitz这种半专业IDE都没成功实现的调用IAR进行编译的功能,我还是不尝试了

补充
1.本人使用的代码风格
实际上就是微软风格,只是vs本身自带的格式化功能有限,比如换行就不支持,所以使用的AStyle插件。
比如下面这种长代码自动换行对其就需要AStyle

下面是我使用的设置,添加在Tools->Options->AStyle Formatter->Edit。
--style=allman --indent=spaces=4 --align-pointer=type --align-reference=name --max-code-length=100 --indent-namespaces --pad-oper --unpad-paren --convert-tabs --break-after-logical --mode=c

网友:
恭喜楼主开挂

网友:
谢谢推荐,只用过vax插件

网友:
无VA,不VC

网友A:
楼主这么早就干活!佩服!

网友:
拿了此贴,精神为之一振,许久不见之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早就干活!佩服!

时差,马上洗洗睡了

网友B:
请问插件4个都装还是只选其中一个就行?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插件真心不错!

网友C:
这个略微麻烦,
有一个IAR2VS2010的小软件,
直接双击就ok了。

网友D:
能编译调试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略微麻烦,
有一个IAR2VS2010的小软件,
直接双击就ok了。

同样是自动生成
篇幅主要是介绍vs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插件4个都装还是只选其中一个就行?

需要什么就装什么

网友:
那四个插件我装了两个,
微软的没有装,文档生成的也没有装。

括号对齐可以使用IAR的折叠功能代替,
一节一节的折叠就不错,
而且一个TAB使用四个空格,基本还是明了。

文档现在完全没需求,
一是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中文,
二是现在没人管控我的软件代码。

网友:
试了下,出错

网友:
楼主发帖,虎躯一震,精出~

网友:
VS2015多大?估计几个G了。
对于不用C#的同仁,安装了,有点大。

网友:
感谢分享  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

网友E:
很厉害的样子啊  。可惜不怎么用iar

有没有适用于  keil的 ?

网友:
感谢分享,火钳刘明

网友:
用不上,帮顶,因为公司组内都是用MDK。。。我的主力编辑器用si,已经足够

网友F:
Si直接秒杀他了

网友:
IAR有Eclipse的插件,一直在使用,可以编译,Eclipse的编辑效果也不错~

网友:
还是SI  好  才几M  最新版的也很小。

网友G:
请问下生成注释是用的VAX的功能吗?怎么定义的快捷键?谢谢

网友:
不错,赞一个,
虽然嵌入式 C/C++ 开发,我更推崇 SI 4.0,
不过,visual studio 毕竟是全宇宙最强的 IDE,关注一下,学习下新技能。

网友:
蛮实用的

网友:
好帖,把IAR工程导入VS。

有能把IAR工程导入SI的快捷方法吗?

网友:
感觉好利害,写C突然变的容易了

网友:
如果有mdk版本,就更赞了

网友:
太霸气了,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好强大,谢谢,编辑功能不好用也是我一直不用iar的原因

网友:
用心推荐的,一定要顶!LZ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生成注释是用的VAX的功能吗?怎么定义的快捷键?谢谢

楼主位,有介绍了此功能,我给你搬运一下:
基于 Atomineer Pro Documentation,只支持英文。
你再返回去看看楼主的介绍。

网友:
这开挂的脚步,实在太快,厉害啊

网友H:
不错!!!!!!!可惜不能编译

网友:
vs 很强大, 可以试试不那么强大的VS code

网友I:
我一直用的SourceInsight 不过看起来用VS功能更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可惜不能编译

应该可以配置吧,IAR有个IarBuild的工具,支持命令行调用编译工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用的SourceInsight 不过看起来用VS功能更高级

VS 可是号称全宇宙最强的 IDE。
不过 SI 4.0,较 SI 3.5 版本而言,也大大缩短了和 VS 的差距。

网友:
经鉴定,楼主标准的完美控.给个赞

网友:
确实开了挂。

网友:
楼主,方便共享一下那4个小插件吗?

网友:
如果能精简出VS2015的编译器就好了,好像以前有人做过VS2008的IDE精简版

网友:
SI直接秒杀之。

网友:
这个必须MARK,IAR的编辑器确实鸡肋,现在都是用IAR for Eclipse的插件,用起来感觉还可以,调试也没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VS真心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赶紧试试去

网友:
超赞!一直在用Visual Studio,不过一直都是手动建工程,就是添加头文件的时候麻烦一些。

网友:
可以的,楼主是个肯钻研的人.  IAR开挂

网友:
我们现在都不用什么IDE了,直接在sisource  insight 里面改,用makefile, 改完直接开编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试一下看看

网友:
看的好鸡冻   不知MDK可不可以用

网友:
这个厉害了,必须要顶~

网友:
C ++搞嵌入式可以不

网友:
先收藏一下,好强大的样子

网友:
很好很强大,免去自己建立工程的繁琐。

网友:
果然是开挂了,VS作为全宇宙最强大的IDE,用起来真爽

网友K:
干嘛不用visual code,那个更容易配置

网友:
vs 太大了,编译还要在iar上进行,一般嵌入式码代码的量不多,开不开挂影响不大,一般费神的思路上。

网友:
IAR脚本编译有人试过么

网友:
搞个支持si的不是更好

网友:
楼主可否讲解一下自动用VA添加doxygen注释?

网友L:
楼主的vs风格样式怎么设置的?

网友:
目前使用 Keil , 功能不錯先收藏。

网友:
大声赞一个先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

楼主:
我测试过iar arm 7.5-7.8,stm8  2.1,2.2都没有问题,这个可能是版本比较老。如果方便可以把.ewp文件发给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直接秒杀他了

各有所爱吧,我就感觉si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干嘛不用visual code,那个更容易配置

个人感觉vs code只是界面上和vs相似,功能性上差了很多最核心的intellisense并不支持,也没有va之类的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iar arm 7.5-7.8,stm8  2.1,2.2都没有问题,这个可能是版本比较老。如果方便可以把.ewp文件发 ...

IARstm8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所爱吧,我就感觉si不好用

要说秒杀的话,那可能就是以 weight 来说,

不过话说回来,
SI 3.5 跟 VS 比,是差蛮多的,毕竟 VS 一直在更新,全宇宙最强嘛。
而 SI 4.0 版本,已经与时俱进了很多,当然还比不上 VS 智能。

网友:
兄弟! 真的很感谢帮助很大

网友:
现在才知道原来可以这么方便,感谢,这就试试

网友M:
这个不错,虽然我不用iar,不过一般的编辑都是用的vs,偶尔用下qtcreator,clion也有尝试,不过最顺手的肯定是vs+va,vs宇宙第一IDE不是浪得虚名的

网友:
好好好,真的是开了挂了!

网友:
貌似很强大,总感觉IAR界面不友好,很单调。

网友N:
貌似很强大,总感觉IAR界面不友好,很单调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vs code只是界面上和vs相似,功能性上差了很多最核心的intellisense并不支持,也没有va之类的插 ...

这倒是的,不过,我自己感觉,最核心的自动完成功能,vs code 已经具备。亨好的是,iarr的工程,在vs code里面可以不用转换。
还有一个,vscode是免费的,安装文件只有30m左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倒是的,不过,我自己感觉,最核心的自动完成功能,vs code 已经具备。亨好的是,iarr的工程,在vs cod ...

IAR 的工程,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不用转换?
你指的的是,直接打开文件夹,指向工程文件夹吗?
我想楼主转换工程的意义,在于:物理归档的工程文件组织,跟 IAR 里面的工程组织,允许不一样(且允许存在例外文件,不被加入到 IAR 的工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IAR 的工程,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不用转换?
你指的的是,直接打开文件夹,指向工程文件夹吗?
我 ...

是的,因为我只用到其自动完成功能,所以直接打开目录即用。其他高级功能,我就孤陋寡闻了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是的,因为我只用到其自动完成功能,所以直接打开目录即用。其他高级功能,我就孤陋寡闻了哈。 ...

我觉得,你如果只在意自动完成功能的话,
那么 SI 4.0,在嵌入式 C/C++ 领域,会更好用,而且更 light weight。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你如果只在意自动完成功能的话,
那么 SI 4.0,在嵌入式 C/C++ 领域,会更好用,而且更 light we ...

si对中文支持不好,而且熟悉了vs的字体,一时换不过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K:
si对中文支持不好,而且熟悉了vs的字体,一时换不过来。

你对 SI 的印象,应该还停留在 3.5 时代。
今年刚推出 4.0 版本,可以说是一个大更新,功能极大的增强了,你说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
字体是可以换的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对 SI 的印象,应该还停留在 3.5 时代。
今年刚推出 4.0 版本,可以说是一个大更新,功能极大的增强了 ...

恩,以前研究过si3.5,感觉不是很好,好久研究研究4.0看看。

网友:
有MDK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恩,以前研究过si3.5,感觉不是很好,好久研究研究4.0看看。

3。5用外挂的话 也完美支持中文的

SI4+编译批处理+asytle  多完美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vs风格样式怎么设置的?

已添加在帖子最后

楼主:
因为我的项目不用MDK就没研究。感觉MDK各种不顺手,一堆按钮没几个有用的,编译又慢(开并行编译还行),况且MDK的编辑功能相比IAR至少能用

网友:
标注一下,备用!

网友:
IAR用的不多,不过编辑功能确实怎么样,楼主的功能不错,看起来好多了

网友:
标记下用

网友:
没觉着IAR的编辑功能有多弱,对于代码量不大的程序,足够用了。

网友O:
这个NB,要顶,VS2015好配GIT 和 SVN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NB,要顶,VS2015好配GIT 和 SVN不

vs本身就支持git,我目前只用svn,用ankhsvn不错。

网友:
确实开挂了,这让程序猿如何生存

网友:
好东西, 有空也来试试。 感谢楼主。

网友:
絕頂好文,立刻收藏!

网友:
这个好,本来没准啊用iar

网友:
果然看上去比较高大尚   哈哈

网友:
好东西,改天试试

网友:
多谢分享,我试了试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厉害的样子啊  。可惜不怎么用iar

有没有适用于  keil的 ?

mdk 转vs是有的,搜一下

网友:
这个相当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P:
楼主提供的那个Atomineer Pro 是什么版本?有和谐么?

网友:
看来要转向IAR阵营了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赞!

网友:
终于可以摆脱IAR了,以前都是IAR建好了工程然后用Qt Creator编辑。无赖Qt Creator不能识别include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提供的那个Atomineer Pro 是什么版本?有和谐么?

GFW果然强大,试了两天终于传进去了

网友:
果然强大,Mark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N:
貌似很强大,总感觉IAR界面不友好,很单调

习惯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GFW果然强大,试了两天终于传进去了

这个和谐你试过么?VS2015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略微麻烦,
有一个IAR2VS2010的小软件,
直接双击就ok了。

你也是老司机哦!厉害!!!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keil可以转vs的呢?

网友:
只能说楼主很强大!!!

网友:
这是好东西啊、一般都不看IAR,在sourceinsight里面编辑,后续学学这个方式

网友:
不错,自动注释功能很有用。  现在不大的项目使用QM,逻辑层的代码已经不需要直接敲了,画UML状态图完成,底层驱动还是可以使用,加快开发速度。

网友:
报告楼主,IAR 7.70.2.11710转换失败,求支援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iar arm 7.5-7.8,stm8  2.1,2.2都没有问题,这个可能是版本比较老。如果方便可以把.ewp文件发 ...

ls有  EWARM service pack 7.80.4  的安装包没?分享下

网友:
已经习惯IAR 插件更爽

网友:
感覺VS對編程來說實在是方便, AVR studio是直接集成了VS吧, 很好用, 以至於後來用別的IDE都不習慣了

网友:
准备转投IAR

网友:
插件很实用

网友:
内容很丰富,mark留待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ls有  EWARM service pack 7.80.4  的安装包没?分享下

人在墙外面,传进来的速度怕兄弟受不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推荐,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在墙外面,传进来的速度怕兄弟受不了

谢谢啦,,坛友已经分享了一个连接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M-CD-7804-12495.exe

网友:
SI+IAR,或 Note Pad++ + IRA

网友:
功能很强大,就是不能编译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VS 可是号称全宇宙最强的 IDE。
不过 SI 4.0,较 SI 3.5 版本而言,也大大缩短了和 VS 的差距。 ...

SI 出新版本了?! 我去看看  嘿嘿……

网友:
好像还是si好用些~

网友:
试用了下 发现不行 提示 vc.vc.opendb 无法访问,另外一个进程在占用。

网友:
这儿是真开挂了。VS的代码编辑真不一般的爽!

网友:
mark.IAR2VS2015

网友R:
其实,我想请教楼主的gif图片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不过 我一直用keil 最多用vs对齐格式哈哈

网友S:
很好,现在装的是Visual Studio 2017,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mark一下啊,回头试试

网友:
没有用IAR,不过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很强大,必须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其实,我想请教楼主的gif图片是怎么制作的?

Screentogif   很好用

网友:
太牛了!赶紧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看着很强大

网友:
不错,非常好的工具

网友:
谢谢分享,做个标记,回来试试。

网友(2017-04-27):
真的是太强大了
mark一下: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

网友T:
如圖所示報錯,win10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圖所示報錯,win10系統

iar 什么版本? 可以的话把ewp文件发来看看

网友:
看起来是很方便的样子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T:
引用 楼主:
iar 什么版本? 可以的话把ewp文件发来看看

IAR MSP430 7.10.1 ewp不是很方便

网友:
这个很厉害!要是直接能把IAR干掉 你就更牛了!

网友:
不错,使用方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T:
IAR MSP430 7.10.1 ewp不是很方便

可能是430的关系,我试的stm32和stm8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430的关系,我试的stm32和stm8都可以

好,我回头在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真的有点屌啊

网友(2017-05-27):
感谢楼主大公无私的分析精神

网友:
先做个标记,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不支持天理不容 话说mdk有吗

楼主:
已更新,解决ReadSubTree()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圖所示報錯,win10系統

已更新,试试新版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感谢楼主 IAR用着很难受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试试新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试试新版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T:
引用 楼主:
已更新,解决ReadSubTree()错误。

问下,我是不是应该还需要把IAR中的头文件路径,包含到VS中?

网友:
不错,这样编辑性更好了。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啊,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T:
问下,我是不是应该还需要把IAR中的头文件路径,包含到VS中?

试过,效果不太好,里面有太多iar私有的define

网友:
标记下,以后用到的时候再看看

网友:
Mark一下,现在又多了一种方法编辑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编译调试就完美了

试试visualGDB,不过收费

它和IAR无关,也是在VS里开发,只是还多了VS调试

网友U:
源文件里有个 premake.ex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U:
源文件里有个 premake.exe是什么?

PreMake啊...   支持这么多输出格式当然不可能是手写出来的..

网友:
楼主大牛!vs宇宙第一

网友(2017-07-13):
楼主太厉害,极具钻研分享精神!

网友:
感觉很花哨,不能集中注意力于代码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不错,不妨试一试

网友:
ue也可以

网友:
从今天开始像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

网友:
我的电脑上只装了vs2012,平时编辑 用的是Notepad++软件,界面干净整洁

网友:
在用eclipse,编辑代码,查看代码强大,还有调试功能.

网友(2017-08-14):
很牛X的样子 收藏!!!谢谢

网友:
自动完成工能用起来还是很好的

网友:
用外部工具+IarBuild.exe
除了debug跟Download以外不用開IAR了

簡體版VS2017我不知道他寫什麼,請自行對照位置

命令:X:\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4\common\bin\IarBuild.exe
引數:$(ProjectDir)$(TargetName).ewp -build Debug

build完才會顯示結果

网友(2017-09-15):
用好工具 事半功倍 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S:
很好,现在装的是Visual Studio 2017,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你的 VS2017 测试能用吗?

网友:
折腾了一下,用不了,还是没有用了。

网友:
我都是用slickedit编辑代码,IAR只用来编译下载程序

网友V:
楼主,转换后缺少根目录的文件。IAR ARM 8.11,VS2015 EXPRESS。还请麻烦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转换后缺少根目录的文件。IAR ARM 8.11,VS2015 EXPRESS。还请麻烦处理。

早修复了,在GitHub上面,帖子没法修改了

网友(2017-11-30):
生成的文件直接在工程目录下,要是能够放在一个指定的目录就好了

网友(2017-12-31):
cool, 楼主做的这个GIF动画也很用心。

网友:
标记下, thks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不错,虽然我不用iar,不过一般的编辑都是用的vs,偶尔用下qtcreator,clion也有尝试,不过最顺手的肯定是vs ...

qtcreator真的难用,不支持列选择,还不能用古哥输入法

网友W:
现在在VS2017上无法使用,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
哇,神器,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W:
借用楼主的资源,目前能够实现Keil工程转VS工程,用法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W:
现在在VS2017上无法使用,需要修改什么

应该要更新下附带的premake版本,然后下拉框加个vs2017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03):
多谢楼主的帖子,好用!

网友X(2018-03-19):
引用 网友W:
借用楼主的资源,目前能够实现Keil工程转VS工程,用法基本一致!

出现错误怎么回事?KEIL5转VS2015

网友:
引用 网友X:
出现错误怎么回事?KEIL5转VS2015

我的没事。你可以把工程发上来

网友W:
引用 楼主:
应该要更新下附带的premake版本,然后下拉框加个vs2017估计就可以了

更新premake是不是还需要修改什么,我这里直接使用报错

网友:
楼主的vs主题怎么弄的,为啥我默认的奇丑无比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keil好像不能用

网友:
也是一种蛮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W:
更新premake是不是还需要修改什么,我这里直接使用报错

我重新编译了premake,原版有bug,具体是哪里不记得了.......

网友:
楼主 搞vs code吧 更小 更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编译了premake,原版有bug,具体是哪里不记得了.......

我就说吗?就是不能用,不过我是通过曲线模式,搞定的

网友:
谢谢,可以试试!

网友:
我一直再用SE

网友(2018-04-18):
很好很强大 提高效率好工具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还是习惯source insight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所爱吧,我就感觉si不好用

SI中文显示乱码,有好的解决方案不?

网友:
楼主很厉害, 赞一个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vs好用呢还是clion好用呢

网友:
关注一下,感谢lz的分享,最近一直忘了用astyle

网友:
好用到哭,楼主是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W:
借用楼主的资源,目前能够实现Keil工程转VS工程,用法基本一致!

感谢大神,终于用上Keil版本的了!

网友:
多谢推荐,赶紧试一下

网友Y:
mark一下,确实很强大,要是能在vs里面调用iar的编译调试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mark一下,确实很强大,要是能在vs里面调用iar的编译调试就更完美了

编译可以的,看232楼。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2018-06-22):
和我的提示一样,解决了码,下载了新版本,可以了

网友:
你好在吗在vs里设置使用iar_avr的编译器

网友:
楼主牛逼。用KEIL的路过。

网友(2018-08-08):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IAR VS

网友:
好像很腻害的样子。。。

网友:
有时间我也试试看

网友(2018-10-20):
好东西,用着很顺手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考虑添加外部gcc或st开源的编译支持了

网友Z(2019-08-02):
引用 楼主:
我重新编译了premake,原版有bug,具体是哪里不记得了.......

win10 报错哦是否可以再弄个。

网友W:
引用 网友Z:
win10 报错哦是否可以再弄个。

不支持特殊符号的,比如文件夹中有空格和下划线什么;修改工程路劲,最好是英文的,简单点的。这个问题,暂时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支持特殊符号的,比如文件夹中有空格和下划线什么;修改工程路劲,最好是英文的,简单点的。这个问题, ...

原来这样啊,刚才试可以用了,谢谢啦。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只能编辑吗?不能调用IAR的编译器编译吗?如果只是编辑的话没必要装VS,装VSCODE就好了

网友(2020-05-16):
插件不错!MARK...IAR  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