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把一个板子从allegro转成protel

楼主(2017-03-08):
转为AD9可以打开的格式。
allegro版本为16.6。

网友A:
ad可以直接导入啊

网友:
板子也比较简单,导入修改的时候,也可以重画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可以直接导入啊

导入出错才求助的。
allegro的文件,是找人开发的。他没有protel。我没有allegro

网友:
转成gerber文档  然后AD倒入gerber文档,生成PCB文件。

网友:
让导出为 ALG格式的文件就好操作了。BRD是二进制的。

网友B:
转好了,楼主试试

网友C(2017-10-14):
引用 网友B:
转好了,楼主试试

兄台能不能也帮转一个文件?allegro-> pads9.5,原理图我用的ORCAD9.2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台能不能也帮转一个文件?allegro-> pads9.5,原理图我用的ORCAD9.23

一上来就看到了,不知道怎么转pads,pcb转成ad格式了。看上去比较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上来就看到了,不知道怎么转pads,pcb转成ad格式了。看上去比较乱。

谢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