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老外给手动铣床改装成数控铣床的视频合集,有1.05G。

楼主(2017-03-08):
用Mach3控制、步进电机、丝杠换成滚珠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VjuB23 密码:t6cu

网友:
不错,看下老外怎么弄的。

网友:
这个要动手能力强,还要开点挂。

网友:
最好不要去看这些,就像根本不懂C的让你去看人家怎么写C++,我是严重反对任何想玩铣床的人的,都是没有干过不清楚那个东西有多可怕。想玩的先去买个雕刻机先练习一下好了。免得手指头没了都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谢谢分享,正准备去东莞拉台炮塔洗回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正准备去东莞拉台炮塔洗回来折腾

炮塔建议不要改成数控的,不会修复精度和故障的建议买足够精度、到手即用的。

网友:
我有一个西马特SX2小铣床,也想改数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炮塔建议不要改成数控的,不会修复精度和故障的建议买足够精度、到手即用的。 ...

感谢您的建议!
前不久2800元放走一台精度2个丝的进口炮塔洗,就是升降台挂了,现在一直怀恨在心,呵呵,没有设备真的森马也干不了,尤其是我这种想法比较多的土八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建议!
前不久2800元放走一台精度2个丝的进口炮塔洗,就是升降台挂了,现在一直怀恨在心,呵呵, ...

工作台不能升降,一般是里面的Z轴涡轮滑牙了。
用什么新思路、新创意还是用CAD软件画出来再模拟运行,能够看到一些在纸上面不知道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台不能升降,一般是里面的Z轴涡轮滑牙了。
用什么新思路、新创意还是用CAD软件画出来再模拟运行,能 ...

是的,谢谢大师指点啊

网友:
能告知一下出处吗? 正要买 台25机来改改

找到了:
http://www.migration.g070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