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建立FileListBox,怎么键入labeI1.caption语句出错?

楼主(2017-03-08):
VB不会,现在学习中,遇到一问题,就是将文件系统控件FileListBox放入窗体,程序输入label1.caption="选择文件的路经是"&FiIe1.Path
,第一个字母不自动变为大写,程序出错,这是为什么?

楼主:
在Sub  File1_Click()下输入上述程序

楼主:
实时错误'424‘要求对象

网友:
没有放标签吧

网友A:
label1没有或名字打错了, 你可以输入me.   就会出来选择。

网友:
没放label1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1没有或名字打错了, 你可以输入me.   就会出来选择。

这是书上的例题,我将DriveListBox、DirListBox、FileListBox三个控件输入窗体,分别双击控件输入以下三条程序: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ub Dir1_Change()
    File1.Path = Dir1.Path
End Sub
Private Sub Drive1_Change()
    Dir1.Path = Drive1.Drive
End Sub
Private Sub File1_Click()
    Label1.Caption = "选择文件的路径是:  " & File1.Path
End Sub

其中:( Label1.Caption = "选择文件的路径是:  " & File1.Path)一行第一个字母不自动变为大写,程序出错, 将label改为me第一个字母自动变为大写了,我想知道我错在哪里,这个例题运行书的光盘例题程序,本书附程序运行图片见下图,我的程序照抄却不对,是我将控件搞错了吗?改为ME.Caption后运行见上图,就是“选择文件的路径是”不见了,我想照书把这个程序抄下来,就是和书的附程序一模一样,我应该改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书上的例题,我将DriveListBox、DirListBox、FileListBox三个控件输入窗体,分别双击控件输入以下三 ...

要在窗体上放Label标签控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书上的例题,我将DriveListBox、DirListBox、FileListBox三个控件输入窗体,分别双击控件输入以下三 ...

其实你运行的结果来看,是me.label1.caption   并不是me.caption   ,你看这不是低级错误了?以后这种错觉还有很多。  不过最后的问题多数还是人为的,到你更熟练后这种现像就会很少,并且接近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运行的结果来看,是me.label1.caption   并不是me.caption   ,你看这不是低级错误了?以后这种错 ...

刚开始接触VB,很多东西不明白
现在我想把这个例子和书上样,程序就照抄书本了,哪应该改哪里?

网友:
除了将DriveListBox、DirListBox、FileListBox三个控件输入窗体,再放一个lable控件到窗体上

楼主:
开始我没见书上例子的|abel控件,现在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我没见书上例子的|abel控件,现在明白了。

請問你現在VB是啥版本,那裡可以找到?

楼主(2017-04-07):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現在VB是啥版本,那裡可以找到?

VB6.0,随便在网上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VB6.0,随便在网上搜的

VB6.0 不是好幾年前的版本?  一直沒有更新版?

网友:
用VB, 还不如用DELPHI易上手,     要学深的就C++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6.0 不是好幾年前的版本?  一直沒有更新版?

老版本,据说VB开发的程序不能在WIN7上用,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版本,据说VB开发的程序不能在WIN7上用,不知真假

是的, 不能。。勉强安装到了, 很多错误。
但是, VB6 写的程序,可以在Win7 运行

楼主应该用VB.net , VB6 太老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版本,据说VB开发的程序不能在WIN7上用,不知真假

假的,VB6开发的程序在WIN7、WIN8、WIN10上都能正确运行,兼容性比其他非微软系的开发语言开发的程序好太多,而开发环境在WIN7下有些控件可能会有问题,但在WIN10下都没问题了(安装时不要用典型安装)

网友:
VB6虽然老,但短小精悍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用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