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EMC中的共模与差模?

楼主(2017-03-08):
有没有什么通俗的方法来确定?
最近在看EMC的书,不太明白

网友:
两个线里电流方向相同的就是共模,相反的就是差模

网友A:
这样说吧  差模干扰是一条线相对于另一条线来说的,共模干扰就是两条线一起相对于地平面说的,一般共模干扰两根线上的变化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吧  差模干扰是一条线相对于另一条线来说的,共模干扰就是两条线一起相对于地平面说的,一般共模干扰 ...

为什么流向机壳的电流为共模电流?

网友:
我理解共模都是辐射啊,电容藕合这些高频信号,这些信号都是以大地为参考的,所以会流向机壳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