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L26Z128VFT4烧程序时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楼主(2017-03-08):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CH  (Flash=00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D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001FH  (Flash=00H  Required=E0H) !
Verify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4:13:32

Target配置:
IROM1:0x0  0x20000    IRAM1:0x1FFFF000  0x1000      IRAM2: 0x20000000 0x3000

USER DEBUG Driver中的RAM for Algorithm
art:0x1FFFF000   ize:0x0800

求大神解决!

网友:
什么软件环境?

网友:
用jflash试试,我一般用iar,kl26没用过,只用到kl25,kl16

楼主:
程序可以烧录成功,ROM没有溢出,就是会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不能仿真。

网友:
如果JTAG线没接错的话,有可能是调试器的问题。
我之前用ULINK2调试新出来的STM32芯片,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但是用STLINK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加密位设置不对?

网友:
我遇到过,软件的问题,可能驱动也有问题,当时我换了一台电脑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7-05-19):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什么原因呢   谢谢啦

网友:
校验错误,要么jlink驱动有问题,要么芯片flash坏了

网友(2017-10-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有?用Jflash是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