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低价带串口输出的激光测距模块。

楼主(2017-03-08):
X宝上激光测距仪百元甚至百元以下的一大堆,为何单单激光测距模块都几百元以上呢?一百左右的测距仪成品 测距模块岂不是也就几十元??
现寻求激光测距模块,带数据输出。成本最好能在几十元左右,用量比较大。麻烦熟悉的朋友推荐或告知,谢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A:
你是用在工业上面的吧,工业上用的就是很贵的

网友B:
楼主,一般室内环境,你要是能接受室内随机测量反射面(咱们还先不提室外),低概率出现意想不到的值,比如实际三米,反射面不利情况下,给你个几十米上百米的结果。再就是个别反射面,会测试出现经常性的固有误差厘米级,这些情况在你的项目中,是可以接受的,那淘宝上,以百元计的那些你都可以选。几十块钱的,我还没敢测试一下,按照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原则,没必要试:-)

ps:国人把激光测距这个好东西做成了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在工业上面的吧,工业上用的就是很贵的

不是工业 ,要求不高,精度cm级当然mm级更好,可靠有效量程10m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般室内环境,你要是能接受室内随机测量反射面(咱们还先不提室外),低概率出现意想不到的值,比如 ...

是的 ,你所说的低概率随机值这问题确实是个问题,但测试中发现基本都是环境光影响或 “打空” 造成(也就类似于超量程),其他误差基本可以接受。
我这个要求不是很高 :室内使用,有效量程8-10米就足够,精度的话稳定在±5cm以内都可以,甚至在低点10cm内都勉强接受(实在达不到高精度前提下)。
最好是不可见光,650nm红光前提也可以考虑 。 现在就是在找合作厂家或者供应商(只要测距模块)。 淘宝手持测距仪能卖到百元以内,我想这种短量程低精度的模块也就几十元吧(有量的前提)。
在网上搜了几遍,单独卖模块的都至少小二百元,也问过手持测距仪的厂家,他们说基本都是OEM的,不支持模块销售或定制服务,也就是说技术的事他们一概不知,只管销售 。
PS:市场这么多的手持测距仪到底有多少厂家在真正生产或者供货模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你所说的低概率随机值这问题确实是个问题,但测试中发现基本都是环境光影响或 “打空” 造成(也就 ...

输出速度要多快?手持的是做不快的

网友B:
楼主在数据上的要求,超声波测距貌似可以满足要求
编辑原因,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速度要多快?手持的是做不快的

速度可以说要求极低,每秒/次输出即可, 一秒几次或者几十次输出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数据上的要求,超声波测距貌似可以满足要求
编辑原因,错字

超声波测距稳定性感觉差很多,比如气流。温度等影响不知道会有多大 。。 另外超声波夹角比激光要大很多 。 。
这个就是装在高空从上而下垂直检测地面行人的, 由上而下人看成一个圆柱体 ,垂直往下测量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可以说要求极低,每秒/次输出即可, 一秒几次或者几十次输出更好

你看到的低价模块都做不到的,输出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速度可以说要求极低,每秒/次输出即可, 一秒几次或者几十次输出更好

做土方或是建筑监控的?

网友E:
估计楼主应该是放弃考虑使用卷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土方或是建筑监控的?

不是,是室内检测人的。自动感应。    什么红外,热释电 都用过了,不适合,感应角度太大,激光测距试验过比较理想,但目前模块价格太高。
联系过几个厂家,测距仪卖不过百元,问单独的模块竟然都要200多元。。不解。。。。
现寻求低价模块或有测距技术的合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应该是放弃考虑使用卷尺了。

网友:
我也正在寻找这样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室内检测人的。自动感应。    什么红外,热释电 都用过了,不适合,感应角度太大,激光测距试验 ...

想不到单独的测距模块也才200多,我还以为现在有500左右呢。

网友(2019-01-22):
ST的激光测距芯片VL5L1, 测距4m,仅米粒大小,似乎可以满足楼主需求,3美元左右

网友:
也在寻找此等模块

网友F(2019-06-24):
我们是提供激光测距模块的厂家。
我们的模块:测距能力:10-~25m,精度:2~5cm(90%反射率精度2cm,20%反射率5cm)。 频率100~200Hz。 价位100~200这个量级(具体看量)。
感兴趣详细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是提供激光测距模块的厂家。
我们的模块:测距能力:10-~25m,精度:2~5cm(90%反射率精度2cm,20% ...

附模块照片

网友F:
中号模块的照片:

小号模块的尺寸为: 1.5*4 cm; 高度 0.5c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号模块的照片:

小号模块的尺寸为: 1.5*4 cm; 高度 0.5cm

对方案有意

网友:
有意请站内联系

网友(2019-08-19):
楼主 后来找到了没

网友G(2020-03-03):
引用 网友F:
中号模块的照片:

小号模块的尺寸为: 1.5*4 cm; 高度 0.5cm

你好,站内联系一下我,我有需要激光测距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站内联系一下我,我有需要激光测距模块

你给我发个邮件吧,邮箱见签名, 我暂时还没有发送消息的权限。新账号积分不够,老账号被盗了。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