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谷津U2S的坛友吗

楼主(2017-03-08):
有用过谷津U2S的坛友吗?请问它的USB控制芯片、DAC解码芯片是什么?耳放电路是TPA6120吗还是分立元件?如果是分立元件的,属于什么电路架构?是甲类吗?

网友A:
cs4398 , 耳放不懂 , USB 不是COMBO384 就是X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4398 , 耳放不懂 , USB 不是COMBO384 就是XMOS了。

感谢回复。网上找不到与其相关的拆解的评测文章。请问你感觉它这样的组合有没有瓶颈存在?

楼主:
我是指这样的USB界面和DAC解码组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指这样的USB界面和DAC解码组合.

我的电脑用USB接口超过48KHZ采样就会断流,再高端的都这样。我现在用CD机。

网友B(2017-04-17):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用USB接口超过48KHZ采样就会断流,再高端的都这样。我现在用CD机。 ...

现在国产DAC有两个比较火,一个是乾隆盛的Q-890,一个是歌诗德的X20PRO,您听说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国产DAC有两个比较火,一个是乾隆盛的Q-890,一个是歌诗德的X20PRO,您听说过吗?? ...

没听过.......

网友:
都是最近才出来的,貌似都挺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