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芯片AD1851有坛友熟悉吗

楼主(2017-03-08):
DAC芯片AD1851有坛友熟悉吗?声音风格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听感上比PCM56、PCM1710、PCM2702、PCM2706之类的要好吗?制作难度高吗?

网友A:
1.中频厚高频彪
2.对比BB/TI的就是中频厚高频彪
3.直接和PCM56脚位兼容

通常 8414 5813 AD1851/AD1865/PCM56。

也可以通过运放和电容搭配使AD1851 PCM56 音色趋向一致。

网友:
我只知道TDA1541。 我有一台这个芯片的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频厚高频彪
2.对比BB/TI的就是中频厚高频彪
3.直接和PCM56脚位兼容

感谢回复。“对比BB/TI的就是中频厚高频彪”,这句我不理解,是说AD1851的风格是中频厚高频彪吗?那BB/TI是属于哪种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对比BB/TI的就是中频厚高频彪”,这句我不理解,是说AD1851的风格是中频厚高频彪吗?那BB/TI ...

PCM270X风格。
我说的风格是直出并且只用红宝石电容。
你用其他运放和电容也可以调成AD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