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导致程序卡死

楼主(2017-03-08):
没系统的时候,轮流采集三路iic器件没问题  ,加了UCOS后,还是采三路,但是硬件上只接一路iic,能采集到正确的值,但是在硬件上将三路IIC器件同时接上,程序就只运行了一次,就卡死了,哪位坛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iic的时候把中断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的时候把中断关掉

没用中断的

网友A:
你用UCOS 怎么可能没中断呢

网友:
多半是被STM32的I2C坑了,二楼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UCOS 怎么可能没中断呢

有个时钟中断的

网友A:
硬件IIC读写的时候有一个while等待,等待应答。
而这个时候系统在等待之前切换的其他的任务了, 等再切回来的时候,应答已经过去了,而程序可能会一直等待,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IIC读写的时候有一个while等待,等待应答。
而这个时候系统在等待之前切换的其他的任务了, 等再切回来 ...

我在采集之前是禁用了任务调度的,采集完成后才打开的任务调度的

网友(2017-06-15):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是用的STM32,并且还是用的STM32的官方IIC库, 并且在执行IIC操作的时候还没关中断。

网友:
这可别怪ucos呀 任务调度就是那个样 要么适应它要么改造它

网友:
基于操作系统时驱动总线型硬件要考虑任务调度的影响,情况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