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 Raspberry Pi 3B,应该选择多大读写速度的SD卡比较合适

楼主(2017-03-08):
请教一下Raspberry Pi 3B,应该选择多大读写速度的SD卡比较合适?

网友:
C10的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32G@C10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讨论过。结论是:  读写速度50m/s是极限。

比机械硬盘的读写速度低多了,按说要比windons还卡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机械硬盘的读写速度低多了,按说要比windons还卡呀?

你把树莓派想象得太强大了吧,性能也就相当于十几年前的奔腾3级别,和现在的台式机没得比的。

网友(2017-04-11):
32g c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