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把USB充电器的电压做成5.2V的厂家好聪明

楼主(2017-03-08):
我测量了手头上的几款USB充电器的空载电压都是5V,是比较精准的。电池满电电压是4.4V左右,平时充电过程按4.2V来算。5V-4.2V=0.8V,加上充电IC和线路的压降,剩余的空间就更低。这种状态对USB线的质量要求就相当高,导线稍微纤细点内阻大那么一点点就足够影响充电电流。相对来说把USB的供电电压做大那么0.2V-0.3V。相对来说对线的要求就会降低很多。在淘宝搜了一下5.2V,5.3V的充电器还是蛮多的。

网友A:
现在很多充电器都有线补了,随着输出电压随电流增大自动提升,空载时是5V,带载就会升到5.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充电器都有线补了,随着输出电压随电流增大自动提升,空载时是5V,带载就会升到5.3V左右。 ...

我手上这个4口输出的充电器,空载和带1A负载输出都是5.03V。其他单口输出的测试不到

网友:
2楼版主说的对,我一个朋友那里,做电源,说来:带负载后,电压升高到5.2-5.3V,真是聪明啊。

网友B:
电池满电电压4.4V 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满电电压4.4V 什么电池?

有数据为证,没乱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数据为证,没乱说。

电压高的时候竟然可以到4.475V

网友:
对啊,就是做线补用的。

网友:
有高压锂电,充电终止电压4.35V
再加上误差4.4V没问题啊.

楼主:
@yanjian1 @liufabing 是快充模式。电压应该是9V。到达电池的电流是2.6A左右

楼主:
所以快充模式对电线的要求也是降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快充模式对电线的要求也是降低了。

我以前原充还在时,用3米长usb线也能正常充电,速度并没有慢多少。后来原充找不到了。。
话说带载电压升高其实就是把电流做为反馈的一环加到稳压器检测端了,这倒是个非常实用的设计,我决定把我的几个小电源给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