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题,那种一键ghost安装win7系统的u盘如何制作的?

楼主(2017-03-08):
最近装电脑发现有种一键ghost安装win7系统的u盘很好用,想自己定做一个,有谁有资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叫“一键恢复”。

很多年前玩过。

不是一键恢复,是一键装机,电脑城里面师傅用的,进入一个命令行界面输入条指令,然后就调出PE系统,自动运行分区,ghost,安装好新系统。
个人感觉就是grub引导加批处理脚本做的。

网友:
下载大白菜u盘制作软件

网友:
去系统之家,那里有教程!

网友:
网上很多,下一个ISO写入软件,把U盘写为启动盘,常用的是大白菜,里面装机工具都有。不过提醒一句,如果硬盘系统盘并且是NGFF(PCIEX4)接口装win10是没法在PE下面ghost的,只能原版安装,分区表用GPT格式。不然是找不到硬盘的。

网友:
上天空看看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