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推荐镍氢电池厂家

楼主(2017-03-08):
最近想做个产品,需要用到镍氢电池,但是在阿里巴巴上找了几家报价都觉得价格太高,看看是否有坛友知道性价比较高的厂家,谢谢。

网友A:
镍镉电池行吗?

楼主:
嗯。只要镍氢,镍镉体积太大。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不说参数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参数都是耍流氓

嗯嗯,电池基本确定用AA2000mAH,做成12V电池组。。

网友:
去BYD问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镉电池行吗?

镍镉的污染太严重了,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
镍镉电池的放电能力好强,上次给几个串联的1号镍镉电池用电子负载4.5V恒压放电,电流轻松的就25A以上了,如果导线粗点,估计还能更高。不过镍镉的记忆效应最不爽,所以比较适合电动工具之类的需要大电流又不怕过放电的场合。

网友:
国产爱老公2200的,价格低,质量还行,放一年容量还很足。

网友:
我以前知道品胜的电芯是买豪鹏的,你收一下豪鹏,看能不能搜到?

网友:
我们用的是深圳格瑞普的,AA2000 6节 8节的组合

网友:
豪鹏,我们客户

网友:
山木电池,华粤宝,都是做电池的

网友: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楼主:
谢谢各位,先去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