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的显示设置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3-08):
问题如下:

1、UE的图标怎么显示

在桌面上的快捷方式          exe文件也没图标      我想要显示的

2、程序窗口显示不完全。。。。

如图所示,无论是注释还是边框都不完全,win7系统,可是在别的电脑XP和win7都有装过,上原来一直没这个现象的,现在在在T420的笔记本上有出现。。。
这个原因是不是和T420的分辨率特殊有关系?要怎么才能弄好?

还有发现这个软件在T420上无论是字体还是图标好像都小了些。。。跟原来的不一样,在原来的台式机笔记本都是一安装就可以的,看着很舒服,不用调节字体那些的

网友A:
第一个是win7下吗,也曾经困扰了几年没解决,试试下面软件,第二个是软件问题吧,兼容性设计的不好,估计英文系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win7下吗,也曾经困扰了几年没解决,试试下面软件,第二个是软件问题吧,兼容性设计的不好,估计英文系 ...

是win7下的。。。。

第二个问题我在win7下也用过,是正常的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显示" 显示字体改为1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显示" 显示字体改为100%试试

这个办法有效

现在效果

可是字体好小啊,看着好累.....

不光是这个程序字体小,整个系统的字体都小..........桌面、我的电脑、浏览器都同步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显示" 显示字体改为100%试试

这种问题是不是高分屏的BU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显示" 显示字体改为100%试试

根据你的思路调整了下屏幕分辨率....

由1600*900调整为 1366*768
=========
字体变大了些,可是感觉不清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

楼主:
试着设定为150%也可以正常显示

不过屏幕能显示的有效内容太少了。。。感觉是无解了

==========
就是125%显示有问题。。。。。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