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用个简单的单片机…识别几个简单语音指令的红外遥控

楼主(2017-03-09):
这个主要是用于父母…父母普通话不好还要用现在的智能设备有点难…所以想就识别几个词就行…打开几个特定功能…或者直接一个键一个台也可以

网友:
这种东西做出来可以用到农村去,很多年纪大的老人不会用现在的电器

楼主:
我倒没想卖钱就是想给父母用的

网友A:
魅族和小米都有类似的东西

我估计市面上是有公版方案的
你淘宝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魅族和小米都有类似的东西

我估计市面上是有公版方案的

有那种简单的语音识别模块可以用,质量貌似凑合。

网友:
淘宝上有这种语音识别模块。

网友:
给老人用,关键还要识别方言,除非用语音学习方式

网友B:
这个估计需要语言学习,录入特定单词才行,通用版是不可能了,毕竟老人很多都是方言

网友C:
这个很容易,用4阶切比雪夫把音频分成7段,每段记下幅度, 采样率8k足够, 识别的时候就对比那组数据最接近,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需要语言学习,录入特定单词才行,通用版是不可能了,毕竟老人很多都是方言 ...

是我没说清楚。我就是想学习老人说的一个词语来对应一个功能。
可以解决遥控控制电视和空调的问题。而且应该成本低还简单。

网友:
做成大按键的遥控器也行啊。

网友:
不会用机顶盒遥控器的老人  普通话也呵呵

网友:
这种按键学习操作也搞不来

网友:
觉得还不如做个简易遥控器就常用的几个键就行。

楼主:
好吧我准备做一个巨大无比的定制版红外遥控器!

网友:
我曾经把常用功能的红外代码通过单片机复制出来,做一个大按键的遥控器,很好使!

网友:
我旁边一个做智能遥控器的团队,刚刚解散了呵呵,我觉得你要做给老人用,要符合他们的使用思维,你整个类似老式黑白电视机的旋钮,放在智能电视旁边,旋转换台,估计老人才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容易,用4阶切比雪夫把音频分成7段,每段记下幅度, 采样率8k足够, 识别的时候就对比那组数据最接近 ...

哈哈!~ 这个我于 1984 年时搞过,还发表在我们这儿的电子期刊上。
除了音频幅度,还得考虑每个词时间变化的非线性匹配问题,我当时成功的完成了 5 个命令于 R6502 上,准确率超过 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个我于 1984 年时搞过,还发表在我们这儿的电子期刊上。
除了音频幅度,还得考虑每个词时间变 ...

觉得语音控制不可能成为主流, 对着设备讲话,很SB的样子,未来肯定是脑电波控制,等技术突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个我于 1984 年时搞过,还发表在我们这儿的电子期刊上。
除了音频幅度,还得考虑每个词时间变 ...

啊啊啊,1984年还没出生。。。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啊啊,1984年还没出生。。。膜拜

放心吧!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网友:
我最近也有类似的想法,感觉某宝上的语音识别模块就可以用,还可以直接在模块上编程,不到90块钱

网友:
傅里叶分析,先采样几段音频,提取特征。实际过程中对比分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