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tera FPGA高精度DPWM实现的方法,200kHz,做到12位

楼主(2017-03-09):
RT,谢谢了,抖动的不算。

网友:
用Serdes,参考高速串行接口的实现。

DDR3一般做到1066不是问题,出PWM差不多就是1ns的分辨率。如果对FPGA内部的各个环节熟悉,时间分辨率或许还能再提升一些。

这个速度下,如果存在外部驱动或者大电容/长线,外部延迟的一致性可能是问题,需要考虑需求是不是合理。

网友:
我刚好做过,用的cyclone 4,是可以实现的,但要点方法,楼主愿意有偿的话,我可以把相关模块给你

楼主:
没有实现,但是我用125kHz,10位DPWM也完成了毕设